protell99-使用教程和操作

楼主(2017-07-07):
原理图
知识点
1 放置原理图符号以及属性设置
2 连线,放置网路标号,放置电源
3 电气检查以及生产网路表
4 添加原理图符号库
操作演示
1 建立一个设计文件 File / New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1 新建设计文件

                        2  命名
Database File Name 后面输入设计文件名称,不要更改文件后缀 .ddb
                          3  保存
点击Browse 选择文件保存路径。
注意:一个设计项目最好单独建立一个文件夹,此文件夹用来放置此项目设计的全部文件。一定要记住文件保存路径。不要采用软件的默认路径
                         4 保存路径
                             5
保存之后出现图5界面,双击第三个图标。以后建立原理图,PCB等文件都要放在第三个图标内。
                          6
在空白处,右击鼠标,选择 New,出现图7
                     7  新建原理图
新建原理图选择 Schematic Document ,之后单击 OK
                               8
双击 sheet1.sch  即可打开原理图 进行原理图设计。
给原理图文件重新命名。在文件图标上右击。在出现菜单中选择 Rename   如图9
                        9  重新命名原理图文件
                               10
2 添加库 ,放置原理图符号及其属性设置
  1)添加原理图符号库
      在右侧栏中 点击 Add/Remove
                              11
   找到要添加库文件,选中之后,点击 ADD ,然后 点击 OK ,如下
                            12
                               13
                                    14
                                  15
2)放置器件符号
在右侧的Libraries 里选择合适器件
   放置电阻 RES2
     找到 RES2  双击左键或者点击 lace ,移动鼠标将器件符号放到合适位置,连续单击左键会放置若干个 电阻,假如不再放置电阻,则鼠标右击即可。如下图
                            16
                       17
其他器件符号放置与此相同。
3)属性设置
  原理图符号放置之后,需要对其属性设置。例如电阻阻值等其他参数。
   双击原理图中一电阻。出现图18
                       18  属性设置
说明:  Lib Ref ——原理图符号名
        Footorint——封装
        Desianat——元件编号
        Part    ——元件参数 如电阻大小
示例如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38.gif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38.gif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38.gif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40.gif
                             19
  3 画原理图
  原理图放大缩小 PageUp  PageDown
  1)符号移动
      在要移动符号上单击鼠标,拖拽可以移动符号。
   2)旋转
     单击符号,不要松开鼠标,同时按键盘空格键可以旋转符号。
   3)选中/取消选择/清除
◆单击左键,拖拽出矩形框,使符号在矩形框内,即可选中一个或者多个符号。
                          20 选中若干元件符号
◆取消选择:Edit/DeSelect/Inside Area
                        21 取消选择
清除
                            22  删除若干器件符号
   4)连线
    把各符号放置合适位置,然后进行连线。
    电气连接线 —— Place/Wire
                            23 放线
   根据电路原理,连接各器件原理图符号。
                        24 连线
鼠标右击,则可放开连线。
放置电源符号 —— Place/Power Port
                25  放电源符号
                        26
     双击电源符号对其进行属性设置
                        27 电源符号属性设置
说明: Net——电气连接网络标号
       Stvle——符号外形
图1-2-11中电源符号为VCC,改为GND如下。
                   图 28 电源地符号
在原理图中放置电源VCC和GND符号。如下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62.gif
                   图 29
4 电气检查  Tools/ ERC
                   图 30
将对话框中矩形方块点击成如下图排列。单击其中一方块会变颜色。之后点击OK
                  图 31 电气检查设置

                     图32  电气检查报告
                     图33  电气检查后的原理图
在图33 中打叉的地方代表没有连接即引脚悬空。
5  生成网络表
  Design/Create Netlist
                              34
                            35
                          36 生成网络表
PCB版图
知识点
1 画版图边框
2 设置原点
3 添加封装库
4 调入网络表
5 布局,设置规则,连线
7 规则检查
操作演示
1 建立PCB文件
                         37
                         38
双击 PCB1.PCB  打开PCB文件。
                      39
添加封装库的方法与添加原理图符号库方法相同,不再重复。
2  画禁止布线层。
点击下边层中 KeepOutlayer PCB中右击鼠标
                   40
点击左键 画出一个矩形方
                   41
设置原点
                      42
  将鼠标放置方框的一个直角处,单击左键
                      43  设置原点
PCB显示单位切换成 毫米(mm
                      44  显示单位切换
观察左下角显示鼠标坐标的单位是否是 mm  ,用此方法切换显示单位是 mm  或是 mil
                   45 鼠标位置坐标
将矩形框设置为 边长是100mm的正方形。
双击右边框
                     46 设置边框
说明:Width——线宽
      Layer——线层
      Net —— 电气网络
      Start-X  Start-Y  ——线起始坐标
      End-X ,Start-Y——线终止坐标
右边框设置如下
                   47 设置右边框

下边框设置
               48 设置下边框
左边框设置
                49 设置左边框
   上边框设置
                         50 设置上边框
                      51 禁止布线层边框

3 调入网络表
   Designe/Load Netslist
                  52
点击Browse  选择网络表
                     53
                      54 调入网络表
点击OK
                     55 调入网络表出现错误
   改正错误:
错误1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116.gif
  说明:此错误是 C2  的封装没有被找到,即C2不是忘记封装就是封装名字错误。
   改正:在原理图中检测C2封装,给其输入正确封装。
错误2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118.gif
  说明:D1的节点A 没有被找到。此错误是封装错误造成。常见情况如下
   D1原理图中引脚名称为 A K
在此给D1封装为 LED-5 引脚名称为 1,2 如下
因为引脚名称不同,所以网络表生成D1节点信息是 A K无法与PCB中封装为LED-5 的引脚1 2相对应,所以出错。
改正:更换D1封装,用相同效果封装代替或者是将原理图中 D1 AK改为1,2,也可将封装LED-51,2改为AK
注意:在原理图里更改后,必须重新生成网络表,在PCB中重新调入网络。
更改正确后 ,重新调入网络表,点击 Exeute
                    56 调入网络表无错误
                      57 调入网络表后 PCB
4 元件布局
将元件摆放到方框内的合适位置。元件移动,旋转和在原理图中对元件符号操作相同,在此不做重复。(寻找器件快捷键 E /J/C
                      57 元件布局
5 画线
1)规则设置
     Design / Rules
                     图 58 规则设置
在此只介绍 Routing /Rule Classes中两项:
Clearance Constraint——安全间距 同一层线与线,线与焊盘,焊盘与焊盘之间间距
双击可以更改,如下
                      59 间隙设置
注意:因为手工腐蚀制作PCB的特殊性,要求此参数设置最小为20mil
                   60 线径设置
  Width Constraint——线宽
   双击更改,如下
                        61
注意:因为手工腐蚀制作PCB的特殊性,要求此参数设置最小为15mil
2)画线
   在此以双面板为例讲解,信号线在底层 或是顶层。
  选中底层 Bottomlayer ,右击鼠标,选择子菜单中第一项。将鼠标放置要连接器件焊盘上。根据信号走向即飞线指引,连线。遇到转折处单击鼠标即可,连接完毕后单击。
                       62
                         63
画线过程中,按 TAB 键可以调出线宽设置对话框进行线径设置。
选中顶层 TopLayer  ,进行连线。
             64
画线过程中可以按 小键盘上的 +  -  进行信号层的切换。
                   65
3)规则检查

                         66 规则检查
点击 右下角 Run DRC ,在新对话框中再次点击 Run DRC,生成文件如下
                         67 规则检查报告
说明:Width Constraint——线径
       Short-Circuit Constraint——短路
       Broken-Net Constraint——断路
       Clearance  Constraint——间距
       Hole Size  Constraint——孔径
只有以上几个规则检查无错误时,才算连线无误。上图中    Broken-Net Constraint 检查中有两个错误 U128引脚 D2K引脚 断路。到回到PCB里将此两引脚连接后 再次检查。
                      68
6 更改边框
  图画好后,若是禁止布线层边框比较大 ,可以对边框重新设置。
                         68 双面板
注意:  因为手工腐蚀加工PCB条件限制,在此只能画单面板PCB版图,即 连线只能在底层,如下图。
                         70 单面板
总结:
1.画图流程
放置原理图符号——摆放原理图符号——连线——电气检查
—— 生成网络表——画禁止布线层——调入网络表——
设置画线规则——摆放元件——连线——规则检查
2 PCB中调入网络表常见错误
调入网络表时,出现错误如下:
此错误为在原理图中填写元件封装错误,即C2 的封装错误。
此时去原理图中找到C2 ,填写正确封装。然后需要重新生成网络表,并在PCB中再次调入网络表即可。
注意:在原理图中做了改动,一定要重新生成网络表,然后再去PCB中调入网络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