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黑色区域怎么调整大小

楼主(2017-07-07):
自动生成pcb,还没调整元件位置,这个底下的黑色工作区怎么调整大小?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你直接把元件拉进去摆好位置,全部拉进黑色区域就好了啊,最后去掉红色背景,自动布线或者手动布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元件拉进去摆好位置,全部拉进黑色区域就好了啊,最后去掉红色背景,自动布线或者手动布线就好了

全部拉进去可能黑色区域不够大吧

网友B:
重新定义板子外形,设计—板子形状—重新定义板子外形

网友C:
可以在Keep-Out layer,采用画线工具定义好板子的外框,选中画好的边框,然后快捷键D-S-D即可

网友D(2017-09-06):
Keep-Out layer层画好你要的大小形状,然后重新定义板子形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