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直流电阻箱设计 恒流源stm32程序源码和资料

楼主(2017-07-07):
恒流源,直流数控电阻箱设计的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value.h"

int main(void)
{
//         u16 adcx;
//        float temp;
//        u16 dacval=0;

        u8 ke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Adc_Init();                                 //adc初始化
        Dac1_Init();                                 //DAC通道1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LED
         R_Init();            //电阻箱 输入变量,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usmart_dev.init(168);                //初始化USMART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UPD: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30,70,200+30,7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OK");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Font Updating...");
                key=update_font(20,110,16,"0:");//更新字库
                while(key)//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
        POINT_COLOR=RED;
        Show_Str(5,10,275,24,"2017长通杯电子竞赛",24,0);
        POINT_COLOR=BLACK ;
        Show_Str(30,50,200,24,"数控直流电阻箱",24,0);
        Show_Str(80,80,200,24,"-225实验室-",24,0);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Show_Str(10,110,200,24,"端子电压:00.000V",24,0);

        POINT_COLOR=RED;
//        LCD_ShowxNum(118,110,rely_V,2,24,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        rely_V=6;
        //LCD_ShowxNum(154,110,rely_V,1,24,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LCD_DrawRectangle( 10,140,230,310 );        //矩形框
        while(1)
        {

        while(MODE==0)

        {

        LCD_Fill(50,180,74,204,GREEN);
        Show_Str(80,180,200,24,"跟随模式",24,0);

        LCD_Fill(50,210,74,234,RED);
        Show_Str(80,210,200,24,"锁定模式",24,0);
        delay_ms(1000);

        if(KEY10==0 &&KEY9==1)
        {
                MODE=2;

        }
        if(KEY9==0 && KEY10==1)
        {
                MODE=1;
        }
        if(key==U_P)  goto UPD ;

        /////////////////跟随模式
                        while(MODE==1)

                                {
                                LCD_Fill(15,145,225,305, WHITE);
                 while(MODE==1)
                                 {
                                        Test_V();
                                        Get_resistance();

                                        Open_ELEC();

                                                 if(KEY9==0&&KEY10==0)
                                                 {
                                                        MODE=0;
                                                 }

                                 }
                                }
        //////////////////锁定模式
                                        while( MODE==2)
                                {
                                LCD_Fill(15,145,225,305, WHITE);

                                Test_V();
                                        while(MODE==2)
                                        {

                                                Get_resistance();
                                                 Open_ELEC();
                                                        if(KEY9==0&&KEY10==0)
                                                        {
                                                                MODE=0;
……………………

网友A(2019-11-12):
我想知道下载后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B(2021-12-04):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下载后用什么软件打开

keil5会好一点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