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万年历代码 PFC8563时钟程序

楼主:
STC15w4K58s4与PFC8563时钟芯片,LCD1602做万年历,用的时I2C总线方式,用的时候,将.h文件添加到main.c下边,要正确选择添加顺序,先是main.c文件,在是I2C.h,再添加其他两个,如果报错,就把这三个换换顺序总之是没问题的,亲测通过

#include<reg51.h>
#include<I2C.h>
#include<stdlib.h>
#include<1602.h>
#include<led160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0M1=0x93;
sfr P0M0=0x94;
sfr P2M1=0x95;
sfr P2M0=0x96;
idata  uchar  rom_sed[7];                          //当前发送值
idata  uchar  rom_rec[7];                          //当前接收值
uchar   dis[14];

bit  flag,flag1;

unsigned char tstr[20],tstr1[20];
/*-------------------PCF初始化子程序------------------------*/
initializa()
{
data uchar i;
rom_sed[0]=0x00;        //秒:0
rom_sed[1]=0x20;                 //分 :54
rom_sed[2]=0x15;                 //时:12
rom_sed[3]=0x07;        //日  :7
rom_sed[4]=0x05;        //星期  :5
rom_sed[5]=0x07;        //月:7
rom_sed[6]=0x17;        //年:17
for(i=0;i<255;i++)delay();
I_start();
if(~I_send(0xa2))      //PCF_write地址
{
if(~I_send(0x02))     //PCF_status寄存器地址
{
for(i=0;i<6;i++)
{
if(~I_send(rom_sed[i]));
else;
}
I_stop();
}
else;
}
else;
}

/*---------------------------读PCF子程序---------------------------*/
pcf8563()
{
data uchar i;
I_start();
if(~I_send(0xa2))
          {
                   if(~I_send(0x02))
            {
                    I_start();
if(~I_send(0xa3))
                {
                          for(i=0;i<7;i++)
                    {
                            if(i==6)flag1=1;
                            else flag1=0;
                            rom_rec[i]=I_receive();
                            switch(i)
                        {
                                       case 1: rom_rec[i] = rom_rec[i]&0x7f;break;
                                       case 2:
                                       case 3: rom_rec[i] =rom_rec[i]&0x3f;break;
                                       case 4: rom_rec[i] = rom_rec[i]&0x07;break;
                                       case 5: rom_rec[i] = rom_rec[i]&0x9f;break;
                    default:break;
                  }
                     }
                     I_stop();
                  }
        }
}
}

void main()
{        int j=0;
initializa();
        for(j=0;j<1000;j++)
while(1)
{
pcf8563();
        P0M0=0;
        P0M1=0;
    P2M0=0;
        P2M1=0;

         dis[0]=rom_rec[0]&0x0f;  //秒 个位
     dis[1]=rom_rec[0]>>4;       //十位
     dis[2]=rom_rec[1]&0x0f;    //分
     dis[3]=rom_rec[1]>>4;
         dis[4]=rom_rec[2]&0x0f;  //时
     dis[5]=rom_rec[2]>>4;
     dis[6]=rom_rec[3]&0x0f;     //日
         dis[7]=rom_rec[3]>>4;
         dis[8]=rom_rec[4]&0x0f;  //星期
         dis[9]=rom_rec[4]>>4;
         dis[10]=rom_rec[5]&0x0f;    //月
         dis[11]=rom_rec[5]>>4;
         dis[12]=rom_rec[6]&0x0f;  //年
         dis[13]=rom_rec[6]>>4;

        tstr[0]=0x32;//2
        tstr[1]=0x30; //0
        tstr[2]=dis[13]+0x30;//年
        tstr[3]=dis[12]+0x30;
    tstr[4]=0x2E;
        tstr[5]=dis[11]+0x30;//月
        tstr[6]=dis[10]+0x30;
    tstr[7]=0x2E;                 //点
        tstr[8]=dis[7]+0x30;//日
        tstr[9]=dis[6]+0x30;
        tstr[10]=0x20;
        tstr[11]=0x77;                 //小写w
        tstr[12]= 0x65;   //小写e
        tstr[13]=0x65;
        tstr[14]=0x6B;                //小写k
        tstr[15]=dis[8]+0x30;         //星期

         tstr1[0]=0x74; //t
         tstr1[1]=0x69; //i
         tstr1[2]=0x6D; //m
         tstr1[3]=0x65; //e
          tstr1[4]=0x20;
         tstr1[5]=dis[5]+0x30;//时
         tstr1[6]=dis[4]+0x30;
……………………

网友A(2017-09-06):
感谢楼主提供分享!下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