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两个定时器,定时器T0 无法实现定时,请指教!!!!

楼主(2017-07-07):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
    TMOD = 0x11; //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
    TL0 = 0xB0;
        TH1 = 0xB1;
        TL1 = 0xE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ET1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0;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3C;
    TL0 = 0xB0;
        aa++;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using 2
{
        TH1 = 0xB1;
        TL1 = 0xE0;
        bb++;
}

void scan_k1()         //按键扫描

        {
                if(k1==1)bb=0;
                if(k1==0)
                {
                Delay10ms(10);
                TR1=1;

                        if((bb>2)&&(k1==1))
                {

                        set++;
                        TR1=0;
                        if(set==7)
                        set=0;
                 }
                 }
         }

                while(set==1)
                {                 //TimerConfiguration();
                                 scan_k1();

                                                if(set==1)
                                                        if(aa==72)      时间到了不停止!!
                                                                if(flag1==0)
                                                                  {
                                                                        G1=1;
                                                                        TR0=0;
                                                                        set=0;
                                                                        soft_reset();
                                                                }
                                                           else
                                                                {
                                                                        flag1=0;
                                                                }
                                                else
                                                        {
                                                                LED1=0;
                                                                LED2=1;
                                                                LED3=1;
                                                                G1=0;
                                                                TR0=1;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有点晕,set 初始化是什么,

网友B:
程序中两个定时器冲突 , 改if(aa>=72)   试试,只要两个定时器中断时间有共倍数关系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两个定时器冲突 , 改if(aa>=72)   试试,只要两个定时器中断时间有共倍数关系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解 ...

谢谢你的意见!试了不行,我用ISIS仿真只有当K1处于闭合状态下上电可以定时(定时器T0有作用 aa的值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