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选择哪种单片机学习比较好?

楼主:
我是一名初学者,稍微学了点51单片机知识,请问学习哪种单片机比较好?51?STC32?ARDUINO?

网友A(2017-07-08):
如果你已经有了51单片机的经验,那么,学习高一级的单片机STM32吧。这个是目前很流行的单片机。

网友B:
51哦 个人推荐

网友C:
刚接触这块的话,我推荐51。学习这个要多练,51的话可以控制一些很简单的电路,比如心形灯、简易开发板等等,而且价格也很便宜,这两点就可以让你多练习成为可能。而且51的资源也不少,给你推荐个51的教学视频,郭天祥的入门视频,我感觉挺不错的,视频地址:http://pan.baidu.com/s/1ntHhLJN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这个么多读基础知识,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D:
51单片机吧,毕竟是最基本的也是用的最广泛的,单片机主要就是跑程序控制的,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根据不同地方应用选择单片机,比如ARM等等plc

网友E:
C语言一般的话学51好上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刚接触这块的话,我推荐51。学习这个要多练,51的话可以控制一些很简单的电路,比如心形灯、简易开发板等等 ...

学习51单片机重点是理解数据再单片机中存储的地址、类型等!

网友G:
51芯片是比较基础的

网友H:
基础从51学起,熟悉些就转到ST32吧,毕竟现在用的最多

网友I:
51把,然后再学430,或者32

网友J:
51是基础,学会了后面再慢慢转到STM32

网友K:
51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L:
51熟了可以玩32,32应用很广泛

网友M:
51吧,最基础的。

网友N:
建议先熟练51,毕竟运用面广,然后再到32(没牢固的51基础入门32会有难度,到实际运用则是难上加难)。51单片机已发展多年,不要再去学十几年前已经淘汰的老型号,现在主流STC15系列的51单片机,最典型的型号是IAP15W4K58S4。
51单片机主要发展历程:AT89C51(已停产)——AS89S51(已淘汰)——STC89C52(2004年,已落后)——STC12系列(2007年)——STC15F系列(2011年)——STC15W(2014年,最新主流)。

      IAP15W4K58S4是STC15W系列中最典型的型号,IAP15W4K58S4主要特色:高速、宽电压(2.5-5.5V)、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不需要编程器与仿真器即可高效开发单片机产品,程序保密性好(无法破解),程序空间大(64K),RAM空间4K,62个I/O口,4个串口、5个定时器、带A/D转换器、SPI接口、比较器、内部EEPROM,价格低廉、学习简单等等。
视频例程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4077802723&view=share#category/type=0

网友O:
先熟练c51,毕竟运用面广。

网友P:
单片机只是一个硬件,一个工具,关键还是要把c功底学好,c功底学好了,用那种单片机都一样。

网友P:
关键是要把c功底学好,c功底学好了,用那个单片机都一样,

网友Q:
有了51的基础可以学习STM32,32的功能很强大,用处也很多

网友R:
51吧,因为这是一个最基础实用的一个芯片,用它可以做一些比较小的实例,如流水灯等。

网友S:
51 比较好一点吧

网友T:
我比较建议51单片机喔

网友U:
建议STM32,资料多,比较通用。

网友V:
看来还是推荐51的多

网友W:
51单片机最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建议先熟练51,毕竟运用面广,然后再到32(没牢固的51基础入门32会有难度,到实际运用则是难上加难)。51单 ...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X:
新手推荐51呗

网友Y:
51单片机是基础~~~

网友Y:
51单片机是基础

网友Z:
郭天祥的51单片机还是不错的
书上有视频和教程很不错

网友AA:
先学习51,在学习32

网友AB:
51单片机AT89S52的用途较广经典

网友AC:
stm32内部资源丰富,时钟比较高

网友AD:
先从51入门

网友AE:
STM8/STM32

网友AF:
先学习51,再学其他的,例如stm32

网友AG:
51单片机吧

网友AH:
选择C51单片机

网友AI:
ARDUINO应该更好入门,并且可以采用flowcode图形化设计软件,对编程的要求不高。

网友AJ:
STM32单片机啊

网友AK:
会写简单的程序,51也是最基础的,就一点点来吧

网友AL:
新手推荐51

网友AM:
建议先学习51单片机做一点简单的实验.

网友AM:
建议学习51,先编写一些简单的程序练练手

网友AN:
51吧  学32也可以

网友AO:
我们学校这学期上的是stc12C5A60S2
一般小比赛51、52都行
建议买块开发版练练手

网友AP:
AVR单片机和51比较接近,另外STC32也不错

网友AQ:
51比较基础,入门也比较简单

网友AR:
个人建议51,如没学习板,下载个proteus仿真先学学也不错,内部原理可以不求全解,建议用C语言。

网友AS:
先学51单片机,再学STC32

网友AT:
51单片机

网友AU:
stc89c52,ARDUINO

网友AV:
基础就学51

网友AW:
STM8,然后转STM32

网友AX:
嵌入式方向很广,推荐把模电数电知识基础打扎实,然后学习模块编程

网友AY:
PIC单片机也是一个选择

网友AZ:
还是先51  再32吧

网友BA:
个人觉得普中科技不错。有条件可以自己买器件焊一下,可以实践操作。

网友BB:
51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BC:
先51单片机  再学习ARM系列 比如说STM32 之后可以学习FPGA什么的

网友BD:
清翔52单片机

网友BE:
初学就51吧,相对简单,容易上手,学完了就对单片机有一定的认识了,在学习一些难得单片机

网友BF:
51啊,最基础了,打好基础最重要

网友BG:
新人,我推荐51。容易入手,一定买一台单片机实验板。学C语言,学习这个要多练,51的话可以控制一些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BH:
51单片机吧 首先把c语言学好哦

网友BH:
51单片机吧 如果想深入学习 也可以自己买一个开发板 价格不贵

网友BI:
stc89c51

网友BJ:
如果已经有了51单片机的经验,那么,学习高一级的单片机MSP430吧。目前竞赛很流行的单片机。

网友BK:
看你51单片机掌握的程度吧~~最好是完全掌握51单片机还有它的外接设备  再去学习STM32 个人理解

网友BL:
51入门最简单最快,以前有个 10天学会单片机和C语言的视频的,百度一下看看还有没有,没有我发给你

网友BM:
肯定是51单片机啊

网友BM:
51是最基础的吧

网友BN: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已经有了51单片机的经验,那么,学习高一级的单片机STM32吧。这个是目前很流行的单片机。

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最好从51入手,并有一块自己的开发板,熟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知识后,再开始学习32单片机,并做一下实际项目进行锻炼,这样比较好。

网友BO:
如果你51学的很好的话,就学习一些STM32吧,学习寄存器版的,会了寄存器就超简单

网友BP:
看应用场合,如果对价格成本有要求51比较好,如果是工业应用 PIC比较合适,如果是车载应用 ,那么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是首选。如果想进入多任务调度,那还是用ARM

网友BQ:
stm32吧,挺好的

网友BQ:
51是最基础的

网友BR(2019-01-03):
先学51,在学32,这样更坚实

网友BS:
初学不想被打击就试试aduino看看,然后51单片机,然后stm32上去也行

网友BT:
我推荐51。我觉得从最基本的也是用的最广泛的学起比较好入门,资料也容易查找

网友BU:
51,再还有32

网友BV:
初学者学51吧,有51基础学stm32会好学很多

网友BW:
c51单片机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