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WM库函数下载

楼主(2017-07-08):
只需要调节()中的数值就可以调节PWM的占空比,从而改变电机速度,非常的简单方便;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pwm.h"

//void timechose() ;

bit pwm0;
bit pwm1;
bit o1=1,o2=0,o3=1,o4=0;

uchar  zkbi0=0;//(占空比为50%),这两个参数的最大值为100,因为下面count<=100,可以改,但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这为什么,希望你自己想一下。)
uchar  zkbi1=0;
uchar  high;

void zkbi(uchar z0,uchar z1)
{
zkbi0=z0;
zkbi1=z1;
}

void timechose()

{

    TMOD=0x21;

    EA=1;

    TH1=156;

    TL1=156;

    TR1=1;

    ET1=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high++;                                 //写明了什么时候是高电平,什么时候是低电平

   if(high<zkbi0)

      pwm0=1;

   else pwm0=0;

   if(high<zkbi1)
      pwm1=1;
        else pwm1=0;

if(high==100) //这里的占空比是这样算的(zkbi0/100,zkbi1/100)         //写明了什么时候停止,为什么停止

      {
         high=0;
      }

   else _nop_();

   out1=o1&&pwm0;

   out2=o2&&pwm0;

   out3=o3&&pwm1;

   out4=o4&&pwm1;
}

网友A(2023-03-28):
看了次看不懂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