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笑脸流水灯,有没有大神帮忙写程序???

楼主:
求大神帮帮写一个程序,能单独控制,有个注释,谢谢

网友A(2017-07-08):
无非就是驱动几个LED灯,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B:
建议你用一天学习 学习 Arduino,程序 很简单,做东西和玩一样

网友C:
要怎样写,有偿的,干不干

网友D:
看清楚了你给的电路图,才知道,其实,就是一个LED占阵嘛。
你想想,让LED点阵是怎么显示的,这里就应该怎么显示。只不过,LED点阵显示的是数字、汉字等,这里,显示的,是特定位置的LED灯。
你想让这些灯怎么亮,程序就怎么编,LED灯的位置记清楚就可以了。
自己试试吧,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