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枚举详解---朱有鹏

楼主(2017-07-08):
嵌入式开发-枚举详解
朱有鹏
1.枚举 m
1.1、枚举是用来干嘛的?
#include <stdio.h>
        // 这个枚举用来表示函数返回值,ERROR表示错,RIGHT表示对
        enum return_value
        {
                ERROR,        // 枚举值常量是全局的,直接自己就可以用。
                RIGHT,
        };
        enum return_value func1(void);
        int main(void)
        {
                enum return_value r = func1();
                if (r == RIGHT)        // 不是r.RIGHT,也不是return_value.RIGHT
                {
                        printf("函数执行正确\n");
                }
                else
                {
                        printf("函数执行错误\n");
                }

printf("ERROR = %d.\n", ERROR);        // ERROR = 0
                printf("RIGHT = %d.\n", RIGHT);                // RIGHT = 1证明枚举
//中的枚举值是常量

                return 0;
        }

        enum return_value func1(void)
        {
                enum return_value r1;
                r1 = ERROR;
                return r1;
        }
枚举在C语言中其实是一些符号常量集。直白点说:枚举定义了一些符号,这些符号的本质就是int类型的常量,每个符号和一个常量绑定。这个符号就表示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识别码,编译器对枚举的认知就是符号常量所绑定的那个int类型的数字。
枚举中的枚举值都是常量,怎么验证?
枚举符号常来那个来说,数字不重要,符号才重要。符号对应的数字只要彼此不相同即可,没有别的要求。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明确指定这个符号所对应的数字,而是让编译器自动分配。编译器自动分配的原则是,0开始依次增加,如果用户自己定义了一个值,则从定义的那个值开始往后依次增加。
1.2、C语言为何需要枚举
C语言没有枚举是可以的。使用枚举其实就是对1、0这些数字进行符号化编码,这样的好处就是编程时可以不用看数字而直接看符号。符号的意义是显然的,一眼可以看出。而数字所代表的含义除非看文档或者注释。
宏定义的目的和意义是,不用数字而用符号,从这里可以看出,宏定义和枚举有内在联系。宏定义和枚举经常用来解决类似的问题,他们俩基本可以互换,但是有一些细微差别。
1.3、宏定义和枚举的区别
枚举是将多个有关联的符号封装在一个枚举中,而宏定义是完全散的。什么情况下用枚举?当我们要定义的常量是一个有限集合时(譬如一星期有7天,譬如一个月有31天,譬如一年有12个月····),最适合用枚举。(其实宏定义也行,但是枚举更好),不能用枚举的情况下(定义的常量符号之间无关联,或者无限的)用宏定义。
宏定义最先出现,用来解决符号常量的问题,后来人们发现有时候定义的符号常量彼此之间有关联(多选一的关系),用宏定义来做虽然可以但是不贴切,于是乎发明了枚举来解决这种情况。
1.4、枚举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形式
(1)定义方法1:定义类型和定义变量分离开
enum week
{
                SUN,                // SUN = 0
                MON,                // MON = 1;
                TUE,
                WEN,
                THU,
                FRI,
                SAT,
};
enum week today;
(2)定义方法2:定义类型的同时定义变量
enum week
{
                SUN,                // SUN = 0
        MON,                // MON = 1;
        TUE,
        WEN,
                THU,
                FRI,
                SAT,
}today,yesterday;
(3)定义方法3,定义类型的同时定义变量
enum
{
                SUN,                // SUN = 0
        MON,                // MON = 1;
                TUE,
        WEN,
        THU,
                FRI,
        SAT,
}today,yesterday;
(4)定义方法4:typedef定义枚举类型别名,并在后面使用别名进行变量定义
typedef enum week
{
                SUN,                // SUN = 0
        MON,                // MON = 1;
                TUE,
        WEN,
                THU,
        FRI,
        SAT,
}week;
(5)定义方法5:typedef定义枚举类型别名
typedef enum
{
                SUN,                // SUN = 0
        MON,                // MON = 1;
                TUE,
        WEN,
        THU,
                FRI,
                SAT,
}week;
注意:
(1)不能有重名的枚举类型
即在一个文件中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enum被typedef成相同的别名。这很好理解,因为将两种不同类型重命名为相同的别名,这会让gcc在还原别名时遇到困惑。比如你定义了typedef int INT; typedef char INT; 那么INT代表的是int还是char呢?
(2)不能有重名的枚举成员
两个struct类型内的成员名称是可以重名的,而两个enum类型中的成员却不可以重名。因为struct类型成员的访问方式为 变量名.成员,而enum成员的访问方式为 成员名,因此若两个enum类型中有重名的成员,那代码中访问这个成员时到底指的是哪个enum中的成员呢?
但是两个#define宏定义是可以重名的,该宏名真正的值取决于最后一次定义的值。编译器会给出警告但不会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