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学习进修 激光引导 循迹 遥控原理图与程序

楼主(2017-07-08):
希望能得到学习与交流,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一起交流,含有我做的几个项目的完整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码.

//******小车程序******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ys_mod = 't';//'t':循迹模式, 'r':遥控模式, 'l',激光引导模式

//*******NRF24L01******
uchar idata RxBuf[16];        //接收缓存 data区满 存入idata区
uchar idata TxBuf[16];        //发送缓存
//******0:系统模式-- ‘t’:循迹模式,‘r’:遥控模式,'l':激光模式
//******1: 时间高8位
//******2: 时间低8位
//******3: ADC4
//******4: ADC5
//******5: 感光板上最小电压值
//******6: 感光板上激光打到的位置
//******7: 行驶步骤高8位
//******8: 行驶步骤低8位
//******9: 硬币数量
//*****10: 激光模块上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高8位
//*****11: 激光模块上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低8位
//*****12: addone变量 NRF24L01每发送一次数据,addone自加1,接收方判断发送方是否离线的一个标志
                   //addone在一定时间内都保持不变说明发送方离线
//*****13:未定义

#define LED P36                //led灯接P3.6
#define SPK P37                //蜂鸣器接P3.7
//*********** LCD ************
#define RS P44
#define RW P45
#define LCDEN P46
#define LCD_DATA P0                //P0口接LCD数据口
#define LCD_BUSY P07        //lcd1602忙碌标志位

uchar idata lcd_code[10];//用来标记lcd1602 什么时候清显示  每个页面都设一个code,code不想同时清显示

//**********                红外探头及行进方式宏定义        ***************
#define PROBE_L                P22                //左侧红外探头        白色区域低电平         黑色高电平
#define PROBE_M                P21                //中间红外探头
#define PROBE_R                P20                //右侧红外探头
#define LEFT_Z                 P30          //左轮正极
#define LEFT_F                 P31                //左轮负极
#define RIGHT_Z         P34          //右轮正极
#define RIGHT_F                P35                //右轮负极
#define LEFT_GO                {        LEFT_Z = 1;LEFT_F = 0;}                //左轮向前转
#define LEFT_BACK        {        LEFT_Z = 0;LEFT_F = 1;}                //左轮向后转
#define LEFT_STOP        {        LEFT_Z = 0;LEFT_F = 0;}                //左轮停止
#define RIGHT_GO        {        RIGHT_Z = 1;RIGHT_F = 0;}        //右轮向前转
#define RIGHT_BACK        {        RIGHT_Z = 0;RIGHT_F = 1;}        //右轮向后转
#define        RIGHT_STOP        {        RIGHT_Z = 0;RIGHT_F = 0;}        //右轮停止
//****************************************************************
//uchar left_mod[5] = "STOP";                //左轮转动方式        用于在lcd上显示
//uchar right_mod[5] = "STOP";                //右轮转动方式        用于在lcd上显示
uchar probe_before = 's';                        //上一次探头的状态        's':停止        'l':左转 'g':前进 'r':右转
uchar step = 1;                                //第?步 0表示检测到硬币
uchar num_coin = 0;                        //硬币数量
uchar see_coin = 0;                        //0:未检测到硬币          1:检测到硬币
uchar flag_see_coin = 0;        //0:刚检测到硬币         1:不是刚检测到         刚检测到硬币要为t1_flag_see_coin 置零
uchar change_line = 1;                //进入内圈的步骤
uchar times_probe_l = 0;        //左探头探测到黑带的次数
uchar times_probe_r = 0;        //右探头探测到黑带的次数
uchar change_line_mod = '?';//进入内圈的方式 是左转还是右转

#define xs  8                                 //系数,1表示占空比再乘以0.1,设置合适 <=8 可安全使用12V的电池

//**************** ADC *********************

uchar idata adc5[49];                 //data区满 存到idata
uchar times_adc = 0;                //adc转换完成的次数
uchar num_vmin = 0;                        //电压最小的光敏电阻的编号 0~48(横向加1 纵向加7)
uchar num_vmin_before = 24;        //激光脱离前打到的点 第3行 第3列为停止的点

uint volt = 0;
//***********        CD4051通道         *********
#define SW_CH         P23                 //行扫描a b c        (选通行接地)
#define SW_BH         P24
#define SW_AH         P25
#define SW_CL        P26                 //列扫描a b c        (选通列输出电压值给ADC)
#define SW_BL        P27
#define SW_AL        P32

//***************************************
uint angle = 0;                //步进电机转过的角度

//******************* 定时器变量 ***********************
uint t0_flag = 0;                        //定时器0进入中断的次数
uint t1_flag = 0;                        //定时器1进入中断的次数
uint t1_flag_add = 0;                //为addone = addone_b 定时,即为与发送端失联时间定时
uint t1_flag_time = 0;                //系统时间中断次数 1000次为1s
uint t1_flag_see_coin = 0;        //用于在检测到硬币时 停车2秒 和声光报警功能
uint t1_flag_laserout = 0;        //为激光脱离感光板定时
uchar flag_laserout = 0;        //标记是否刚脱离 0:刚脱离,1:已经脱离  刚脱离置零t1_flag_laserout

uchar t0_h;
uchar t0_l;
uchar t1_h;
uchar t1_l;
uint time_of_move = 0;        //小车移动总时间 单位s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延时?个 ms
{
    unsigned char a,b;
        while(ms--)
        {
            for(b=64;b>0;b--)           // 仅作为粗略延时 中断繁忙时差距很大
                for(a=45;a>0;a--);
        }
}
void delayus(uint us)
{
        for(;us >0;us--)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tc12c5a不分频 12MHz 下12个指令周期为1us
        }
}
//**********字符串复制函数**********
void string_copy(uchar *target,uchar *source)//字符串复制 target:目标 source:源
{
        uchar i = 0;

        for(i = 0;source[i] != '\0';i++)//注意target的长度 无保护措施!
        {
                target[i] = source[i];
        }
        target[i] = '\0';
}
//**********字符串比较函数**********
uchar string_cmp(uchar *target,uchar *source)//字符串比较 target:目标 source:源
{
        uchar revalue;
        uchar i = 0;

        for(i = 0;target[i] != '\0' && source[i] != '\0';i++)  //两个都不等于'\0'才执行 出现一个等于'\0'就跳出
        {
                if(target[i] == source[i])
                {
                        revalue = 1;
                }
                else
                {
                        revalue = 0;
                        break;
                }
        }
        if(revalue == 1)
        {
                if(target[i] == '\0' && source[i] == '\0')
                        revalue = 1;
                else
                        revalue = 0;
        }
        return(revalue);
}
//****************************************NRF24L01 IO端口定义*********************************
#define          CE                   P10
#define          SCK                  P11
#define                MISO                  P12
#define         CSN                 P16
#define         MOSI                  P17
//#define         IRQ                  P32        //以下程序IRQ不显示中中断
//*****************************NRF24L01的接收和发送地址***************************************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个字节的TX地址长度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个字节的RX地址长度
#define TX_PLOAD_WIDTH  16  // ?个字节的TX数据长度
#define RX_PLOAD_WIDTH  16  // ?个字节的RX数据长度
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状态标志****************************************
uchar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NRF24L01初始化******************************************
void init_NRF24L01()
{
    delayus(100);
        CE=0;    // 片选使能
        CSN=1;   // SPI使能
        SCK=0;   // SPI时钟拉低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允许接收地址频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x32);                             //设置信道工作频率,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7c);                                                          //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掉电模式 1~16位CRC校验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char SPI_RW(uchar num)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num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num = (num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num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num);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byte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pBuf[byte_ctr] = SPI_RW(0); // Perform SPI_RW to read byte from nRF24L01
        CSN = 1;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byte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char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nrf收发程序 **********
void nrf_RxTx(uchar mod_nrf,uchar *buff) //NRF24L01收发程序
{
        static uchar mod_nrf_b;//static 地址不释放

        //******进入发射模式******
        if(mod_nrf == 't')
        {
                if(mod_nrf_b != 't')
                {
                        mod_nrf_b = 't';
                        CE = 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中断标志
                        SPI_RW_Reg(FLUSH_TX,0x00);                        //清除TX_FIFO寄存器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0x7e);//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上电 发射模式  1~16CRC校验
                        CE = 1;
                        delayus(130);//从CE = 0 到 CE = 1;即待机模式到收发模式,需要最大130us
                }

        //******发送数据******
                CE = 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buff,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CE = 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us(130);//从CE = 0 到 CE = 1;即待机模式到收发模式,需要最大130us

                delayus(100); //给发送数据一点时间 发送延时可以比接收少
                sta = SPI_Read(STATUS);//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清除对应的中断

                if(TX_DS == 1)//发送成功再清除tx fifo寄存器
                {
                        CE = 0;
                        SPI_RW_Reg(FLUSH_TX,0x00); //清除tx fifo寄存器        //********重要*********
                        CE = 1;
                }
        }
        //******进入接收模式******
        else if(mod_nrf == 'r')//接收模式
        {
                if(mod_nrf_b != 'r')
                {
                        mod_nrf_b = 'r';
                        CE = 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除中断标志
                        SPI_RW_Reg(FLUSH_RX,0x00);                         //清除RX_FIFO寄存器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7f);//IRQ引脚不显示中断 上电 接收模式   1~16CRC校验
                        CE = 1;
                        delayus(130);//从CE = 0 到 CE = 1;即待机模式到收发模式,需要最大130us
                }
                delayus(500); //不能少 值可调 给接收数据一点时间
                sta = 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if(RX_DR == 1)
                {
                        CE = 0;
                        SPI_Read_Buf(RD_RX_PLOAD,buff,RX_PLOAD_WIDTH);//读取数据 存入数组
                        SPI_RW_Reg(FLUSH_RX,0x00);//清除rx fifo寄存器        数据不抖动
                        CE = 1;
                }
         }
}

//************* 外部中断 *********************
void int1() interrupt 2         //检测到硬币时发生中断 P3.3引脚
{
        while(1)//检测到硬币时,即时冲出赛道也能重新回去
        {
                if(PROBE_L == 1 && PROBE_M == 0 && PROBE_R == 0)
                {        probe_before = 'l';break;                                        }
                else if(PROBE_L == 0 && PROBE_M ==0 && PROBE_R == 1)
                {        probe_before = 'r';break;                                        }
        }
        EX1 = 0; //禁止中断 等到P33电平由0变1时再允许中断
        see_coin = 1;
        num_coin++;
}
//********************     定时器    ***********************
void timer_init()//定时器初始化
{
//        ET0 = 1;
        ET1 = 1;
        TMOD = 0x11;// 定时器0,1 :不响应外部引线,定时器方式(为振荡器12分频计数) 模式1(16位计数器)
        TCON = 0;
//        t0_h = 0x3C;        //0x3CB0 = 65536 -50000= 15536        50ms中断一次
//        t0_l = 0xB0;
//        TH0 = t0_h;
//        TL0 = t0_l;

        t1_h = 0xFC;
        t1_l = 0x18;//0xFC18 = 64536        1000 = 65536 - 64536  1ms中断一次
        TH1 = t1_h;
        TL1 = t1_l;
}
/*
//**********定时器0**********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默认12T 即12MHz晶振下 THi TLi 每1us加1,与c51单片机兼容
{
        TH0 = t0_h;        //0x3CAF = 65535 -50000= 15535        50ms中断一次
        TL0 = t0_l;
        t0_flag++;

        if(t0_flag == 20) //1s
        {
                t0_flag = 0;
                time_of_move++;//每过一秒 小车行驶时间变量+1
        }
}*/
//**********定时器1**********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每1ms中断一次
{
        TH1 = 0xFC;
        TL1 = 0x17;
        t1_flag++;
        t1_flag_add++;
        t1_flag_time++;
        t1_flag_see_coin++;
        t1_flag_laserout++;

        if(t1_flag_time == 1000)
        {
                t1_flag_time = 0;
                time_of_move++;//每过一秒 小车行驶时间变量+1
        }
}
//************* PWM调速相关函数 ****************
void pca0()//P1.3输出
{
        CCAPM0 = 0x42;//8位PWM,无中断模式
        CCAP0H = CCAP0L = 0xFF;//初始占空比设为0%
}
void pca1()//P1.4输出
{
        CCAPM1 = 0x42;
        CCAP1H = CCAP1L = 0xFF;
}
void pca_start()//设置pca工作模式
{
        CMOD = 0x02;//2分频(23kHz在人耳听觉范围之外),不允许CF中断 允许中断时,运行卡
        CCON = 0;
        CH = CL = 0;
        CR = 1;//pca开始计数
}
void pwm(unsigned long pwm0,unsigned long pwm1)
{
        uint pwm0_temp,pwm1_temp;
        pwm0_temp = 255 - (pwm0*xs*255/1000); //pwm0 = 0 时 pwm0_temp = 255;xs:系数0~10
        pwm1_temp = 255 - (pwm1*xs*255/1000);
        CCAP0H = CCAP0L = pwm0_temp;
        CCAP1H = CCAP1L = pwm1_temp;
}
//**************** LCD1602 ********************
//******LCD基本函数******
void busy_check()  //忙碌检测
{
        RW = 1;         //读
        RS = 0;         //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0xFF;//实验证明读数时要将I/O口要置1

        LCDEN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1;// EN高电平读信息 负跳变执行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1)
        {
                if(LCD_BUSY == 0)//P07 == 0跳出循环
                        break;
        }
}
void lcdwrcom(uchar command)//写指令
{
        busy_check();
        RW = 0;//写
    RS = 0;//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command;

        LCDEN = 1;//负跳变写入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
void lcdwrdata(uchar lcd_data)//写数据        数字、字母、标点符号都是数据
{
        busy_check();
        RW = 0;//写
    RS = 1;//数据寄存器
    LCD_DATA = lcd_data;

        LCDEN = 1;//负跳变写入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
void lcd_init()
{
        delayms(20);//必要 lcd1602上电到电压稳定需要时间
        RW = 0;//写
        RS = 0;//指令寄存器
    LCD_DATA = 0x38;// 0x38设置显示模式为: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LCD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 = 0;
        delayms(5);

        lcdwr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不闪烁
        lcdwrcom(0x06);//指令3 光标右移 屏幕所有文字移动无效
        lcdwrcom(0x01);// 清显示,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
//****** LCD扩展函数 ******
void address(uchar x,uchar y)  //定位下一步要写数的地址
{
        uchar location;
        if(x == 0)
            location = 0x80|y;
        else
                location = 0xC0|y;

         lcdwrcom(location);
}
void prin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letter)//显示字母、单个字符
{
        address(x,y);
        lcdwrdata(letter);
}
void printword(uchar x,uchar y,uchar *word) //显示单词(字符数组)
{
        uchar i = 0;
        for(i = 0;word[i] != '\0';i++)
        {
                address(x,y + i);
                lcdwrdata(word[i]);
        }
}
void printuint(uchar x,uchar y,uchar num_ws_max,uint num)//显示无符号整形 0~65535 x:行 y:列 num_ws_max 变量的最大位数
{
        uchar i = 0;
        uchar str[5] = {0x20,0x20,0x20,0x20,0x20};

        if(num >= 10000)
        {
                str[0] = num/10000 + '0';
                str[1] = num%10000/1000 + '0';
                str[2] = num%1000/100 + '0';
                str[3] = num%100/10 + '0';
                str[4] = num%10 + '0';
        //        str[5] = '\0';         //手动加字符串结束标志
        }
        else if(num >= 1000)
        {
                str[0] = num/1000 + '0';
                str[1] = num%1000/100 + '0';
                str[2] = num%100/10 + '0';
                str[3] = num%10 + '0';
                str[4] ='\0';
        }
        else if(num >= 100)
        {
                str[0] = num/100 + '0';
                str[1] = num%100/10 + '0';
                str[2] = num%10 + '0';
                str[3] = '\0';
        }
        else if(num >=10)
        {
                str[0] = num/10 + '0';
                str[1] = num%10 + '0';
                str[2] = '\0';
        }
        else if(num >= 0)
        {
                str[0] = num + '0';
                str[1] = '\0';
        }

        for(i = 0;i <= 5;i++)        //uint类型 最大值65535 为5位数
        {
                if(str[i] != '\0' && i < num_ws_max)
                {
                        address(x,y + i);
                        lcdwrdata(str[i]);
                }
                else if(str[i] == '\0' && i < num_ws_max)
                {
                        address(x,y+i);
                        lcdwrdata(' ');//空格                                  // 实现功能:在此变量的位数范围内,把没数字的位存0x20(空白)
                                                                                                 //例如:最大有3位:999 当变为99时,存为9+'0' 9+'0' 0x20
                }
        }
}
/*
void printvolt(uchar x,uchar y,uint v) //将一个3位数除以100 保留两位小数 可用来显示电压 0.00~5.00V
{
        uchar str[4] = "0";
        uchar i = 0;

        str[0] = v/100 + '0';
        str[1] = '.';
        str[2] = v%100/10 + '0';
        str[3] = v%10 + '0';

        printword(x,y,str);

}*/
//***************        ADC           ******************
void adc_init()        //adc初始化
{
        EADC = 1;  //允许ADC中断
        SW_CH = SW_BH = SW_AH = 0;
        SW_CL = SW_BL = SW_AL = 0;
        ADC_CONTR = 0x8D;//使用P1.5口 54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        ADC_CONTR = 0xCD;//使用P1.5口 18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P1ASF = 0x20;//P1口 P1.5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
void adc() interrupt 5
{
        unsigned long int volt_temp; //涉及到*500的计算 所以定义出无符号长整形
        uchar i = 0;
//        ADC_CONTR = 0xC5;// A/D转换完成 ADC_FLAG软件置零        停止转换
        ADC_CONTR = 0x85;

        adc5[times_adc] = ADC_RES;

        volt_temp = ADC_RES;
        volt = volt_temp*500/255; //volt_temp 设为无符号长整形 先乘再除保证精度。将0~5的数拉长为0~500,提高精度。

        if(times_adc < 48 )
        {
                times_adc++; //0~48
                SW_CH = 4&(times_adc/7); //按位与  接通cd4051正确的行
                SW_BH = 2&(times_adc/7);
                SW_AH = 1&(times_adc/7);

                SW_CL = 4&(times_adc%7); //接通cd4051正确的列
                SW_BL = 2&(times_adc%7);
                SW_AL = 1&(times_adc%7);
        }
        else  //找出最小值,当最小值小于某个值说明激光打在adc_min这个区域
        {
                times_adc = 0;
                SW_CH = SW_BH = SW_AH = 0;
                SW_CL = SW_BL = SW_AL = 0;        //为下一次扫描cd4051做准备

           //*****        判断最小值        ******
                num_vmin = 0;
                for(i = 0;i < 49;i++)
                {
                        if(adc5[i] <= adc5[num_vmin])
                                num_vmin = i;
                }
        }
//   ADC_CONTR = 0xCD;//开始转换
   ADC_CONTR = 0x8D;
}

void move(uchar g_b_l,uchar g_b_r,uchar pwm0,uchar pwm1)
//g_b_l: 'g'左轮前进 'b' 左轮后退 ;g_b_r:'g':右轮前进 'b'右轮后退  pwm_left:左轮占空比  pwm_right:右轮占空比
{
        if(g_b_l == 'g')
        {
                LEFT_GO;
/*                left_mod[0] = 'G';        //数组只能在初始化时整体赋值 在这里left[] = "GO  "是行不通的
                left_mod[1] = 'O';
                left_mod[2] = 0x20;        //空值 打空格也行
                left_mod[3] = ' ';        //空格
                left_mod[4] = '\0';        */
        }
        else if(g_b_l == 'b')
        {
                LEFT_BACK;
/*                left_mod[0] = 'B';
                left_mod[1] = 'A';
                left_mod[2] = 'C';
                left_mod[3] = 'K';
                left_mod[4] = '\0';        */
        }
        else if(g_b_l == 's')
        {
                LEFT_STOP;
/*                left_mod[0] = 'S';
                left_mod[1] = 'T';
                left_mod[2] = 'O';
                left_mod[3] = 'P';
                left_mod[4] = '\0';        */
        }

        if(g_b_r == 'g')
        {
                RIGHT_GO;
/*                right_mod[0] = 'G';
                right_mod[1] = 'O';
                right_mod[2] = 0x20; //空值
                right_mod[3] = 0x20; //空值
                right_mod[4] = '\0';        */
        }
        else if(g_b_r == 'b')
        {
                RIGHT_BACK;
/*                right_mod[0] = 'B';
                right_mod[1] = 'A';
                right_mod[2] = 'C';
                right_mod[3] = 'K';
                right_mod[4] = '\0';*/
        }
        else if(g_b_r == 's')
        {
                RIGHT_STOP;
/*                right_mod[0] = 'S';
                right_mod[1] = 'T';
                right_mod[2] = 'O';
                right_mod[3] = 'P';
                right_mod[4] = '\0';   */
        }
        if(pwm0 >= 0 && pwm0 <= 100 && pwm1 >= 0 && pwm1 <= 100)
        {
                pwm(pwm0,pwm1);
        }
        else   //值不在0 ~100 的范围
        {
                pwm(0,0);
        }
}
void track(uchar pwm0,uchar pwm1)//循迹函数
{
        if(PROBE_L == 0 && PROBE_M ==0 && PROBE_R == 0)           //处理上一步探头状态 避免冲出跑道
        {
                if(probe_before == 'l')  //上一步左转
                {
                        move('b','g',86,86);//左轮?马力向后转         右轮?马力向前转 即左转
                }
                else if(probe_before == 'g')        //上一步前进
                {
                        move('g','g',pwm0,pwm1);//左右轮分别以pwm0 pwm1 马力前进
                //        move('b','g',pwm0,pwm1);//左轮pwm0马力向后转   右轮pwm1马力向前转 即左转
                        //继续前进的话容易出现失误,跑出赛道。选择左转,右转均可
                }
                else if(probe_before == 'r')        //上一步右转
                {
                        move('g','b',86,86);//左轮?马力向前转   右轮?马力向后转 即右转
                }
        }
        else if(PROBE_L == 0 && PROBE_M == 1 && PROBE_R == 0) //中部探头在黑带处 前进
        {
                probe_before = 'g';//前进标志
                move('g','g',pwm0,pwm1);//前进
        }
        else if(PROBE_L == 1 && PROBE_M == 1 && PROBE_R == 0)
        {
                if(change_line_mod == '?')
                {
                        times_probe_l++;
                }

                probe_before = 'l'; //左转标志
                move('b','g',85,85);//左转
        }
        else if(PROBE_L == 1 && PROBE_M ==0 && PROBE_R == 0)
        {
                   if(change_line_mod == '?')
                {
                        times_probe_l++;
                }

                probe_before = 'l'; //左转标志
                move('b','g',86,86);//左转
        }
        else if(PROBE_L == 0 && PROBE_M == 1 && PROBE_R == 1)
        {
                if(change_line_mod == '?') //未定值时
                {
                        times_probe_r++;
                }

                probe_before = 'r';//右转标志
                move('g','b',85,85);//右转
        }
        else if(PROBE_L == 0 && PROBE_M ==0 && PROBE_R == 1)
        {
                if(change_line_mod == '?') //未定值时
                {
                        times_probe_r++;
                }

                probe_before = 'r';//右转标志
                move('g','b',86,86);//右转
        }
        else if(PROBE_L == 1 && PROBE_M == 1 && PROBE_R == 1)  //赛道中 111表示横着的黑带,标志着下一个步骤
        {
                while(1)
                {
                        move('g','g',pwm0,pwm1);//前进
                        if(PROBE_L == 0 || PROBE_M == 0 || PROBE_R == 0)
                        {
                           if(step < 255) //防止溢出变为0
                                        step++;
                                break;
                        }
                }
        }
/*        else if(PROBE_L == 1 && PROBE_M ==0 && PROBE_R == 1) //赛道上不出现这个情况
        {

        }
*/
        if(change_line_mod == '?')        //为change_line_mod的定值
        {
                if(times_probe_l == 15 || times_probe_r == 15) //任意一个探测到黑带数达到15 开始确定change_line_mod的值
                {
                        if(times_probe_l > times_probe_r)
                                change_line_mod = 'l'; //左转进入内圈
                        else
                                change_line_mod = 'r'; //右转进入内圈
                }
        }
}
void track_all(uchar pwm_l,uchar pwm_r)
{
        if(angle < 720)
        {
/*                if(P33 == 1 && EX1 == 0 && flag_see_coin == 0)
                        EX1 = 1;*/
          if(see_coin == 1 && P33 == 1) //检测到硬币 且探头脱离硬币 防止多次检测同一个硬币
                {
                        move('s','s',0,0);//停车
                        if(flag_see_coin == 0) //刚检测到硬币时 置零t1_flag_see_coin 开始计时
                        {
                                flag_see_coin = 1;                //已经检测到硬币
                                t1_flag_see_coin = 0;         //置零t1_flag_see_coin 开始计时
                        }
                        if(t1_flag_see_coin < 500)
                        {        LED = 1;        SPK = 1;        }
                        else if(t1_flag_see_coin < 1000)
                        {        LED = 0;        SPK = 0;        }
                        else if(t1_flag_see_coin < 1500)
                        {        LED = 1;        SPK = 1;        }
                        else if(t1_flag_see_coin < 2000)
                        {        LED = 0;        SPK = 0;        }
                        else
                        {
                                EX1 = 1;
                                see_coin = 0; //回去执行检测到硬币之前的else语句
                                flag_see_coin = 0;
                        }
                }
                else if(step == 0)
                {
                        if(PROBE_L == 1 && PROBE_M == 1 && PROBE_R == 1)
                        {
                                move('g','g',83,83);
                                while(1)
                                {
                                        if(PROBE_L == 0 || PROBE_M == 0 || PROBE_R == 0)
                                        {
                                                step = 1;
                                                break;
                                        }
                                }
                        }
                }
                else if(step == 1)
                {
                        track(pwm_l,pwm_r);
                }
                else if(step  == 2)
                {
                        track(pwm_l + 5,pwm_r + 5);        //加速行驶
                }
                else if( step == 3)
                {
                         track(pwm_l,pwm_r);
                }
                else if(step == 4)        //进入内圈 声光提示
                {
                        if(change_line == 1)//第1步 驶出横黑带
                        {
                                LED = SPK = 1;
                                move('g','g',pwm_l,pwm_r);
                                if(PROBE_L == 0 || PROBE_M == 0 || PROBE_R == 0)
                                        change_line = 2;
                        }
                        else if(change_line == 2)//第2步 让与转向方式相异的边探头探测到黑带
                        {
                                LED = SPK = 0;
                                if(change_line_mod == 'l') //左转 探头状态001 (让右探头探测黑带,再进入下一步)
                                {
                                        move('b','g',86,86);
                                        if(PROBE_L == 0 && PROBE_M == 0 && PROBE_R == 1)
                                        change_line = 3;
                                }
                                else if(change_line_mod == 'r')        //右转 探头状态100
                                {
                                        move('g','b',86,86);
                                        if(PROBE_L == 1 && PROBE_M == 0 && PROBE_R == 0)
                                        change_line = 3;
                                }
                        }
                        else if(change_line == 3) //第3步 转向前进交替
                        {
                                 if(change_line_mod == 'l')        //左转前进交替
                                {
                                        LED = SPK = 1;
                                        move('b','g',86,86);
                                        delayms(10);

                                        LED = SPK = 0;
                                        move('g','g',pwm_l + 15,pwm_r + 15);
                                        delayms(5);
                                        if(PROBE_L == 1 || PROBE_M == 1)
                                        {
                                                LED = SPK = 0;
                                                change_line = 0;
                                                step = 5;
                                        }
                                }
                                else if(change_line_mod == 'r')        //右转前进交替
                                {
                                        LED = SPK = 1;
                                        move('g','b',86,86);
                                        delayms(10);

                                        LED = SPK = 0;
                                        move('g','g',pwm_l + 15,pwm_r + 15);
                                        delayms(5);
                                        if(PROBE_L == 1 || PROBE_M == 1)
                                        {
                                                LED = SPK = 0;
                                                change_line = 0;
                                                step = 5;
                                        }
                                }
                        }
                }
                else
                {
                        track(pwm_l,pwm_r);
                }
        }
        else if(angle >= 720)
        {
                move('s','s',0,0);
        }
}

void laser_guide(uchar pwm) //激光引导模式
{
        uchar x;
        uchar y;

        if(adc5[num_vmin] < 210)// 确保有激光打到光敏电阻上才执行
        {
                flag_laserout = 0;
                x = num_vmin/7;        //对7取整得到行数
                y = num_vmin%7;        //对7取余得到列数

                num_vmin_before = num_vmin;
                if(x >= 2  && x <= 4 && y <= 2)
                {
                        move('g','g',pwm - 5,pwm - 5);//前进        转弯比直走费劲
                }
                else if(x >= 2  && x <= 4 && y >= 4)
                {
                         move('b','b',pwm - 5,pwm - 5);//后退
                }
                else if(x >= 5)
                {
                        move('b','g',pwm,pwm);//左转  转弯比直走费劲
                }
                else if(x <= 2)
                {
                        move('g','b',pwm,pwm);//右转
                }
                else
                {
                        move('s','s',0,0);//停止
                }
        }
        else  //激光脱离 保持原行驶状态一段时间,希望能重新感应到
        {
                x = num_vmin_before/7;        //对7取整 得到行数
                y = num_vmin_before%7;        //对7取余 得到列数

                if(flag_laserout == 0)        //刚脱离感光板
                {
                        flag_laserout = 1;
                        t1_flag_laserout = 0;        //置零 每1ms加1
                }

                if(t1_flag_laserout < 300 )         //?ms
                {
                        if(x >= 2  && x <= 4 && y <= 2)
                        {
                                move('g','g',pwm - 5,pwm - 5);//前进
                        }
                        else if(x >= 2  && x <= 4 && y >= 4)
                        {
                                 move('b','b',pwm - 5,pwm - 5);//后退
                        }
                        else if(x >= 5)
                        {
                                move('b','g',pwm,pwm);//左转
                        }
                        else if(x <= 2)
                        {
                                move('g','b',pwm,pwm);//右转
                        }
                        else
                        {
                        move('s','s',0,0);//停止
                        }
                }
                else
                {
                        move('s','s',0,0);
                        num_vmin_before = 24;
                }

        }
}
//************ 判断NRF24L01是否联机 ************
uchar isonline(uint time)         //返回0:离线、超时 ,返回1:在线或未超时
{
        static uchar addone;
        static uchar addone_b;
        static uchar flag_add;
        uchar revalue;

        addone = RxBuf[12];
        if(addone == addone_b) //值不变 发送方可能离线        当值保持不变的时间超过参数time,则视发送方为离线
        {
                if(flag_add == 0)
                {
                        flag_add = 1;
                        t1_flag_add = 0;//t1_flag_add 置0;t1_flag_add在定时器1中断函数中 每1ms自加1
                }
                if(t1_flag_add < time)//未超时
                {
                        revalue = 1;
                }
                else if(t1_flag_add >= time)//超时
                {
                        t1_flag_add = time;
                        revalue = 0;                //超时 发送端离线
                }
        }
        else if(addone != addone_b)
        {
                addone_b = addone;
                flag_add = 0;
                revalue = 1;//值在变 发送端在线 未失联
        }
        return(revalue);//返回1:在线 , 0:离线
}
void rc_ol(uchar pwm_ctrl_l,uchar pwm_ctrl_r) //rc 遥控 模式 发送方在线
{
        uchar mod_ctrl_l;
        uchar mod_ctrl_ls;        //用于显示+ -
        uchar mod_ctrl_r;
        uchar mod_ctrl_rs;        //用于显示+ -
        uint pwm_ctrl_temp;        //防止数据溢出

        if(pwm_ctrl_l >= 129 && pwm_ctrl_l <= 255)//129~255  差值126
        {
                mod_ctrl_l = 'g';
                mod_ctrl_ls = '+';//前进
                pwm_ctrl_temp = pwm_ctrl_l;
                pwm_ctrl_l = (pwm_ctrl_temp - 129)*100/126;//将129~255转换成0~100
        }
        else if(pwm_ctrl_l >= 0 && pwm_ctrl_l <= 126)
        {
                mod_ctrl_l = 'b';
                mod_ctrl_ls = '-';
                pwm_ctrl_temp = pwm_ctrl_l;
                pwm_ctrl_l = 100 - (pwm_ctrl_temp*100/126);        //将0~126转换为100~0
        }
        else  //包括等于 127,128 其他
        {
                mod_ctrl_l = 's';
                mod_ctrl_ls = ' ';
                pwm_ctrl_l = 0;
        }
        if(pwm_ctrl_r >= 129 && pwm_ctrl_r <= 255)//129~255  差值126
        {
                mod_ctrl_r = 'g';//前进
                mod_ctrl_rs = '+';
                pwm_ctrl_temp = pwm_ctrl_r;
                pwm_ctrl_r = (pwm_ctrl_temp - 129)*100/126;//将129~255转换成0~100
        }
        else if(pwm_ctrl_r >= 0 && pwm_ctrl_r <= 126)
        {
                mod_ctrl_r = 'b';
                mod_ctrl_rs = '-';
                pwm_ctrl_temp = pwm_ctrl_r;
                pwm_ctrl_r = 100 - (pwm_ctrl_temp*100/126);        //将0~126转换为100~0
        }
        else  //包括等于 127,128 其他
        {
                mod_ctrl_r = 's';
                mod_ctrl_rs = ' ';
                pwm_ctrl_r = 0;
        }

        move(mod_ctrl_l,mod_ctrl_r,pwm_ctrl_l,pwm_ctrl_r);
        if(string_cmp(lcd_code,"rc_ol") != 1)
        {
                lcdwrcom(0x01);//清显示
                string_copy(lcd_code,"rc_ol");
        }
        printword(0,0,"MODE:RC");
        printword(0,8,"TIME:");
        printuint(0,13,3,time_of_move);
        printword(1,0,"L:");
        printchar(1,2,mod_ctrl_ls);
        printuint(1,3,3,pwm_ctrl_l);
        printword(1,8,"R:");
        printchar(1,10,mod_ctrl_rs);
        printuint(1,11,3,pwm_ctrl_r);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addone_tx = 0;
        uchar pwm_ctrl_l;
        uchar pwm_ctrl_r;
        uint pwm_rx = 0;
        uint pwm_laser = 0;
……………………

网友A(2019-08-30):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学习啦!!!!!!!!

网友B(2021-03-10):
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C:
同问,用的是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