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解读程序!!!!

楼主(2017-07-08):
代码实现了定时器控制流水灯循环,间隔500ms。    可是我很多地方不理解。希望大神帮忙解读每句代码的含义。

网友A:
没有看到代码?

网友B:
没有原理图,没有程序,怎么知道
 你好!发一下 程序和原理图

网友C:
虽然没有看到你的程序,不过我用一个同样功能的程序,我加上了说明。
/*******************************************************************************
* 实验名                           : 定时器实验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LED每隔500ms左移一次
*        注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GPIO_LED P2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Time;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Time=0;
        GPIO_LED=0XFE;
        TimerConfiguration();
        while(1)
        {
                if(Time==10)//定时器每次定时50ms,10次,就是0.5s
                {
                        GPIO_LED=_crol_(GPIO_LED,1);
                        Time=0;
                }

        }
}

/*******************************************************************************
* 函数名         : Timer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定时器值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Configuration()
{
    TMOD = 0x01; //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
* 函数名         : Timer0()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
    TL0 = 0xB0;
                Time++;
}
如还有不清楚的,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