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植SBUS协议

楼主:
在写无人机通讯协议的时候移植的SBUS协议
因为时间原因没有成功,最后还是选择直接输入捕获接收机的PWM值
这是SBUS的文件,希望能帮助需要的人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Bus.h"
#include "stdio.h"

//WBUS协议与SBUS协议有一点不一样,数据帧的“flag”部分不一样,如果切换协议,注释或打开下面的宏定义即可
#define WBUS
//#define SBUS

#define SBUS_LEN 25

/**
  * @brief  4096分辨率 转 2048分辨率
  * @note   数据类型转换
  *
  * @param  rate4096:        4096分辨率通道数据. 长度:18,        分辨率:4096(0-4095)
  *                         rate2048:        2048分辨率通道数据. 长度:18,        分辨率:4096(0-2047)
  * @retval   无返回值.
  */
void rate4096To2048(u16 *rate4096, u16 *rate2048)
{
        u8 i;

        for(i=0; i<18; i++)
        {
                rate2048[i] = rate4096[i]>>1;
        }
}

/**
        * @brief        通道数据转成sBus数据格式
        *
        * @note                把18个通道数据以sBus的格式编码
        *
        * @param        chData                18个通道数据. 长度:18,        分辨率:2048(0-2047)
        * @param        lossFrame        丢帧标记,同时接收机会亮红灯
        * @param        failsafe        失控保护标记
        * @param        sBusData        25个sBus数据. 长度:25,范围:[0, 255]
        *
        * @retval   无返回值.
        */
void DataTransChToSBus( const u16 *chData, u8 lossFrame, u16 failsafe, u8 *sBusData )
{
        u8 sBusBuf[ SBUS_LEN ] = { 0 };

        /*****************start byte****************************/
        sBusData[0] = 0x0F;

        /*****************data byte****************************/
        sBusData[  1 ] = chData[0];                                                                                                    //ch1 low 8
        sBusData[  2 ] = ( (chData[1]&0x1f)  << 3 ) + ( chData[0] >>  8 );                        //ch2 low 5 + ch1 high 3
        sBusData[  3 ] = ( (chData[2]&0x03)  << 6 ) + ( chData[1] >>  5 );                        //ch3 low 2 + ch2 high 6
        sBusData[  4 ] = chData[2]>>2;                                                                                                //ch3 bit9-2(8 bit)
        sBusData[  5 ] = ( (chData[3]&0x7f)  << 1 ) + ( chData[2] >>  10);                        //ch4 low 7 + ch3 high 1
        sBusData[  6 ] = ( (chData[4]&0x0f)  << 4 ) + ( chData[3] >>  7 );                        //ch5 low 4 + ch4 high 4
        sBusData[  7 ] = ( (chData[5]&0x01)  << 7 ) + ( chData[4] >>  4 );                        //ch6 low 1 + ch5 high 7
        sBusData[  8 ] = chData[5]>>1;                                                                                                //ch6 bit8-1(8 bit)
        sBusData[  9 ] = ( (chData[6]&0x3f)  << 2 ) + ( chData[5] >>  9 );                        //ch7 low 6 + ch6 high 2
        sBusData[ 10 ] = ( (chData[7]&0x07)  << 5 ) + ( chData[6] >>  6 );                        //ch8 low 3 + ch7 high 5
        sBusData[ 11 ] = chData[7]>>3;                                                                                                //ch8 high 8

        sBusData[ 12 ] = chData[8];                                                                                                    //ch9 low 8
        sBusData[ 13 ] = ( (chData[9]&0x1f)  << 3 ) + ( chData[8] >>  8 );                        //ch10 low 5 + ch1 high 3
        sBusData[ 14 ] = ( (chData[10]&0x03) << 6 ) + ( chData[9] >>  5 );                        //ch11 low 2 + ch2 high 6
        sBusData[ 15 ] = chData[10]>>2;                                                                                                //ch11 bit9-2(8 bit)
        sBusData[ 16 ] = ( (chData[11]&0x7f) << 1 ) + ( chData[10] >> 10);                        //ch12 low 7 + ch3 high 1
        sBusData[ 17 ] = ( (chData[12]&0x0f) << 4 ) + ( chData[11] >> 7 );                        //ch13 low 4 + ch4 high 4
        sBusData[ 18 ] = ( (chData[13]&0x01) << 7 ) + ( chData[12] >> 4 );                        //ch14 low 1 + ch5 high 7
        sBusData[ 19 ] = chData[13]>>1;                                                                                                //ch14 bit8-1(8 bit)
        sBusData[ 20 ] = ( (chData[14]&0x3f) << 2 ) + ( chData[13] >> 9 );                        //ch15 low 6 + ch6 high 2
        sBusData[ 21 ] = ( (chData[15]&0x07) << 5 ) + ( chData[14] >> 6 );                        //ch16 low 3 + ch7 high 5
        sBusData[ 22 ] = chData[15]>>3;                                                                                                //ch16 high 8

        /*****************flag byte****************************/
        #ifdef WBUS                                                        //WBUS协议
        if( chData[16] > 1024 )
        {
                sBusData[23] |= 0x01;                        //digital ch17
        }
        else
        {
                sBusData[23] &= ~0x01;
        }

        if( chData[17] > 1024 )
        {
                sBusData[23] |= 0x02;                        //digital ch18
        }
        else
        {
                sBusData[23] &= ~0x02;
        }

        if( lossFrame == 1 )                                //frame lost
        {
                sBusBuf[23] |= 0x04;
        }
        else
        {
                sBusBuf[23] &= ~0x04;
        }

        if( failsafe == 1 )                                 //failsafe
        {
                sBusBuf[23] |= 0x08;
        }
        else
        {
                sBusBuf[23] &= ~0x08;
        }

        //flag的bit4-bit7位为空
        sBusData[23] &= 0x0F;  //清除其他位
        #endif

        #ifdef SBUS                //SBUS协议
        if( chData[16] > 1024 )
        {
                sBusData[23] |= 0x80;                        //digital ch17
        }
        else
        {
                sBusData[23] &= ~0x80;
        }

        if( chData[17] > 1024 )
        {
                sBusData[23] |= 0x40;                        //digital ch18
        }
        else
        {
                sBusData[23] &= ~0x40;
        }

        if( lossFrame == 1 )                                //frame lost
        {
                sBusBuf[23] |= 0x20;
        }
        else
        {
                sBusBuf[23] &= ~0x20;
        }

        if( failsafe == 1 )                                 //failsafe
        {
                sBusBuf[23] |= 0x10;
        }
        else
        {
                sBusBuf[23] &= ~0x10;
        }

        //flag的bit0-bit3位为空
        sBusData[23] &= 0xF0;  //清除其他位
        #endif

        /*****************end byte****************************/
        sBusData[24] = 0x00;

}

/**
        * @brief        sBus数据格式转成通道数据
        *
        * @note                把25个字节的sBus转换成18个通道数据
        *
        * @param        sBusData        25个sBus数据. 长度:25,范围:[0, 255]
        * @param        chData                18个通道数据. 长度:18,        分辨率:2048(0-2047)
        * @param        lossFrame        丢帧标记,同时接收机会亮红灯
        * @param        failsafe        失控保护标记
        *
* @retval   1:转换正常;-1:sbus数据格式错误(帧头或帧尾错误)
        */
int8_t DataTransSBusToCh( const u8 *sBusData, u16 *chData, u8 *lossFrame, u16 *failsafe  )
{
        int8_t li8ReturnFlag = 0;

        /*****************数据校验****************************/
        if( (sBusData[0] != 0x0F) || (sBusData[24] != 0x00))
        {
                return li8ReturnFlag = -1;
        }

        /*****************data byte****************************/
        chData[  0 ] = ( (sBusData[ 2]&0x07) << 8 ) +  sBusData[ 1];                                                                        //sBus[ 2] low3 + sBus[ 1] low8
        chData[  1 ] = ( (sBusData[ 3]&0x3F) << 5 ) + (sBusData[ 2] >> 3 );                                                                //sBus[ 3] low6 + sBus[ 2] high5
        chData[  2 ] = ( (sBusData[ 5]&0x01) << 10) + (sBusData[ 4] << 2 ) + (sBusData[ 3] >> 6);                //sBus[ 5] low1 + sBus[ 4] low8  + sBus[ 3] high2
        chData[  3 ] = ( (sBusData[ 6]&0x0F) << 7 ) + (sBusData[ 5] >> 1 );                                                                //sBus[ 6] low4 + sBus[ 5] high7
        chData[  4 ] = ( (sBusData[ 7]&0x7F) << 4 ) + (sBusData[ 6] >> 4 );                                                                //sBus[ 7] low7 + sBus[ 6] high4
        chData[  5 ] = ( (sBusData[ 9]&0x03) << 9 ) + (sBusData[ 8] << 1 ) + (sBusData[ 7] >> 7);                //sBus[ 9] low2 + sBus[ 8] low8  + sBus[ 7] high1
        chData[  6 ] = ( (sBusData[10]&0x1F) << 6 ) + (sBusData[ 9] >> 2 );                                                                //sBus[10] low5 + sBus[ 9] high6
        chData[  7 ] = ( (sBusData[11]&0xFF) << 3 ) + (sBusData[10] >> 5 );                                                                //sBus[11] low8 + sBus[10] high3

        chData[  8 ] = ( (sBusData[13]&0x07) << 8 ) +  sBusData[12];                                                                        //sBus[13] low3 + sBus[12] low8
        chData[  9 ] = ( (sBusData[14]&0x3F) << 5 ) + (sBusData[13] >> 3 );                                                                //sBus[14] low6 + sBus[13] high5
        chData[ 10 ] = ( (sBusData[16]&0x01) << 10) + (sBusData[15] << 2 ) + (sBusData[14] >> 6);                //sBus[16] low1 + sBus[15] low8  + sBus[14] high2
        chData[ 11 ] = ( (sBusData[17]&0x0F) << 7 ) + (sBusData[16] >> 1 );                                                                //sBus[17] low4 + sBus[16] high7
        chData[ 12 ] = ( (sBusData[18]&0x7F) << 4 ) + (sBusData[17] >> 4 );                                                                //sBus[18] low7 + sBus[17] high4
        chData[ 13 ] = ( (sBusData[20]&0x03) << 9 ) + (sBusData[19] << 1 ) + (sBusData[18] >> 7);                //sBus[20] low2 + sBus[19] low8  + sBus[18] high1
        chData[ 14 ] = ( (sBusData[21]&0x1F) << 6 ) + (sBusData[20] >> 2 );                                                                //sBus[21] low5 + sBus[20] high6
        chData[ 15 ] = ( (sBusData[22]&0xFF) << 3 ) + (sBusData[21] >> 5 );                                                                //sBus[22] low8 + sBus[21] high3

        /*****************flag byte****************************/
        #ifdef WBUS                                                        //WBUS协议
        if( sBusData[23] & 0x01 )                        //digital ch17
        {
                chData[16] = 1706;
        }
        else
        {
                chData[16] = 341;
        }

        if( (sBusData[23] & 0x02) >> 1 )        //digital ch18
        {
                chData[17] = 1706;
        }
        else
        {
                chData[17] = 341;
        }

        if( (sBusData[23] & 0x04) >> 2 )        //frame lost
        {
                *lossFrame = 1;
        }
        else
        {
                *lossFrame = 0;
        }

        if( (sBusData[23] & 0x08) >> 3 )        //failsafe
        {
                *failsafe = 1;
        }
        else
        {
                *failsafe = 0;
        }
        #endif

        #ifdef SBUS                                                        //SBUS协议
        if( (sBusData[23] & 0x80) >> 7 )        //digital ch17
        {
                chData[16] = 1706;
        }
        else
        {
                chData[16] = 341;
        }

        if( (sBusData[23] & 0x40) >> 6 )        //digital ch18
        {
                chData[17] = 1706;
        }
        else
        {
                chData[17] = 341;
        }

        if( (sBusData[23] & 0x20) >> 5 )        //frame lost
        {
                *lossFrame = 1;
        }
        else
        {
                *lossFrame = 0;
        }

        if( (sBusData[23] & 0x10) >> 4 )        //failsafe
        {
                *failsafe = 1;
        }
        else
……………………

网友A(2018-09-15):
最近正在学习PWM PMM S.bus,谢谢楼主的代码

网友B(2020-10-18):
正好在看无人机控制DIY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