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矩阵键盘单片机仿真+程序 新手一枚

楼主:
#
4*8矩阵键盘显示0-31,使用  一阴一阳数码管,当然有一个疑问本来两位数码管同时可以使用一个位选端口,和同一个P0口的但是发现会出现乱码,而且发现。共阴数码管亮的数据段位,刚好是共阳不亮的段位,怎么用三极管是两者的电压达到平衡呢。不得已把代码改了共阴管使用P0口,共阳管使用P3口,实现功能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sn2=P3^5;
sbit disn1=P3^6;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d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temp,num,n1,n2;

void display();
keyscan();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keyscan()    //矩阵键盘扫描程序
{
P1=0xfe;
if(P2!=0xff)
{
  delay(10);
  if(P2!=0xff)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f : num=31;break;
    case 0xbf : num=30;break;
    case 0xdf : num=29;break;
    case 0xef : num=28;break;
    case 0xf7 : num=27;break;
    case 0xfb : num=26;break;
        case 0xfd : num=25;break;
        case 0xfe : num=24;break;
   }
   while(temp!=0xff)
   {
      temp=P2;
    display();
   }
  }
}
delay(5);
P1=0xfd;
if(P2!=0xff)
{
  delay(10);
  if(P2!=0xff)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f : num=23;break;
    case 0xbf : num=22;break;
    case 0xdf : num=21;break;
    case 0xef : num=20;break;
    case 0xf7 : num=19;break;
    case 0xfb : num=18;break;
        case 0xfd : num=17;break;
    case 0xfe : num=16;break;
   }
   while(temp!=0xff)
   {
      temp=P2;
    display();
   }
  }
}
delay(5);
P1=0xfb;
if(P2!=0xff)
{
  delay(10);
  if(P2!=0xff)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f : num=15;break;
    case 0xbf : num=14;break;
    case 0xdf : num=13;break;
    case 0xef : num=12;break;
    case 0xf7 : num=11;break;
    case 0xfb : num=10;break;
        case 0xfd : num=9;break;
    case 0xfe : num=8;break;
   }
   while(temp!=0xff)
   {
      temp=P2;
    display();
   }
  }
}
delay(5);
P1=0xf7;
if(P2!=0xff)
{
  delay(10);
  if(P2!=0xff)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f : num=7;break;
    case 0xbf : num=6;break;
    case 0xdf : num=5;break;
    case 0xef : num=4;break;
    case 0xf7 : num=3;break;
    case 0xfb : num=2;break;
        case 0xfd : num=1;break;
    case 0xfe : num=0;break;
   }
   while(temp!=0xff)
   {
      temp=P2;
    display();
   }
  }
}
delay(5);
/*P0=0xde;
if(P2!=0xff)
{
  delay(10);
  if(P2!=0xff)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df : num=12;break;
    case 0xef : num=11;break;
    case 0xf7 : num=10;break;
    case 0xfb : num=9;break;
    case 0xfd : num=8;break;
    case 0xfe : num=7;break;
   }
   while(temp!=0xff)
   {
      temp=P2;
    display();
   }
  }
}
delay(5);
P0=0xbe;
if(P2!=0xff)
{
  delay(10);
  if(P2!=0xff)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df : num=6;break;
    case 0xef : num=5;break;
    case 0xf7 : num=4;break;
    case 0xfb : num=3;break;
    case 0xfd : num=2;break;
    case 0xfe : num=1;break;
   }
   while(temp!=0xff)
   {
      temp=P2;
    display();
   }
  }
}
delay(5);*/

return num;
}

void display()
{
//if( disn1==1)
{P0=tab[n1];
//delay(10);
}

……………………

网友A(2020-01-13):
这个仿真软件并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