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pu6050的STM32串口通信代码

楼主(2017-07-09):
一个mpu6050的串口通信代码

实验器材:
    Mini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学习MPU6050 六轴传感器(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
    2,串口1(波特率:5000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
    4,KEY0按键
    5,ALIENTEK MPU6050模块一个(连接在PC12(SCL),PC11(SDA),INT和AD0未用到).

实验现象:
    本实验开机后,先初始化MPU6050,然后利用DMP库,初始化MPU6050及使能DMP,最后,在死循环里面不停
    读取:温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DMP姿态解算后的欧拉角等数据,通过串口上报给上位机(温
    度不上报),利用上位机软件(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_V2.6.exe),可以实时显示MPU6050的传感器状
    态曲线,并显示3D姿态,可以通过KEY0按键开启/关闭数据上传功能。同时,在LCD模块上面显示温度和欧拉
    角等信息。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另外,本例程也可以通过USMART调用MPU_Read_Byte/MPU_Write_Byte
    等函数,来实现对MPU6050寄存器的读写操作(仅在UPLOAD OFF状态下).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供电.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需自备ALIENTEK MPU6050模块一个,并通过杜邦线连接开发板.
    4,不要用跳线帽短接PA0和1820!!
    5,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_V2.6.exe软件所在路径:模块资料-->3,配套软件-->匿名四轴上位机
    6,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使用方法,请看软件文件夹下的README.txt。

    PS:ANO_Tech匿名四轴上位机 功能十分强大,学习使用需要花费一点时间(半天左右),请大家耐心看匿名提供
    的视频/文档教程学习,不要浮躁。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stdio.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16
//MPU6050六轴传感器 实验 -库函数版本

//串口1发送1个字符
//c:要发送的字符

void usart1_send_char(u8 c)
{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上一次发送完毕
        USART1->DR=c;
}
//传送数据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版本)
//fun:功能字. 0XA0~0XAF
//data:数据缓存区,最多28字节!!
//len:data区有效数据个数
void usart1_niming_report(u8 fun,u8*data,u8 len)
{
        u8 send_buf[32];
        u8 i;
        if(len>28)return;        //最多28字节数据
        send_buf[len+3]=0;        //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88;        //帧头
        send_buf[1]=fun;        //功能字
        send_buf[2]=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3+i]=data[i];                        //复制数据
        for(i=0;i<len+3;i++)send_buf[len+3]+=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4;i++)usart1_send_char(send_buf[i]);        //发送数据到串口1
}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和陀螺仪数据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void mpu6050_send_data(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
{
        u8 tbuf[12];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1,tbuf,12);//自定义帧,0XA1
}
//通过串口1上报结算后的姿态数据给电脑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roll:横滚角.单位0.01度。 -18000 -> 18000 对应 -180.00  ->  180.00度
//pitch:俯仰角.单位 0.01度。-9000 - 9000 对应 -90.00 -> 90.00 度
//yaw:航向角.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void usart1_report_imu(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
//{
//        u8 tbuf[28];
//        u8 i;
//        for(i=0;i<28;i++)tbuf[i]=0;//清0
//        tbuf[0]=(aacx>>8)&0XFF;
//        tbuf[1]=aacx&0XFF;
//        tbuf[2]=(aacy>>8)&0XFF;
//        tbuf[3]=aacy&0XFF;
//        tbuf[4]=(aacz>>8)&0XFF;
//        tbuf[5]=aacz&0XFF;
//        tbuf[6]=(gyrox>>8)&0XFF;
//        tbuf[7]=gyrox&0XFF;
//        tbuf[8]=(gyroy>>8)&0XFF;
//        tbuf[9]=gyroy&0XFF;
//        tbuf[10]=(gyroz>>8)&0XFF;
//        tbuf[11]=gyroz&0XFF;
//        tbuf[18]=(roll>>8)&0XFF;
//        tbuf[19]=roll&0XFF;
//        tbuf[20]=(pitch>>8)&0XFF;
//        tbuf[21]=pitch&0XFF;
//        tbuf[22]=(yaw>>8)&0XFF;
//        tbuf[23]=yaw&0XFF;
//        usart1_niming_report(0XAF,tbuf,28);//飞控显示帧,0XAF
//}

int main(void)
{
        u8 t=0,report=1;                        //默认开启上报
//    char c='a';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        short temp;                                        //温度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SART1_Init_Config(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mpu_dmp_init();

  while(1)
        {
          if((t%10)==0)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printf("the pitch is %lf    \n",pitch);
                        printf("the roll is %lf    \n",roll);
                        printf("the yaw is %lf    \n",yaw);
                        printf("\n");
                        delay_ms(100);

           }
                else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2)
                {
                        delay_ms(100);
                        printf("gg");
                }
……………………

网友A(2018-11-13):
你的主函数中只有欧拉角,并没有输出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原始数据,而且没有使用在主函数之前定义的发送数据函数mpu6050_send_data,只使用了printf,有全一点的吗

网友B(2017-10-30):
很有帮助谢谢啦

网友C(2018-08-13):
很有帮助谢谢啦
很有帮助谢谢啦
很有帮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