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个一个灯光控制系统,含代码

楼主:
这是最近参加一个比赛做的一个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可以实现的功能是用光强传感器感应强度来使灯光强度变化,
手动是通过app来控制灯的颜色变化,
还有闪烁模式,灯光闪烁加颜色变化,比较绚丽,
最后是一个睡眠模式和驱蚊模式。还有人来灯亮人走灯灭的功能。
用oled来显示,没有字库,自己取模来显示。
比较简单。
附上代码

流程图

网友A(2017-12-13):
楼主你好,下载的时候显示指定板块不存在,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B:
楼主的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oled.h"
sbit led = P1^0;
unsigned char step = 0;
unsigned char oprt = 0;
unsigned char xuhao = 0;

signed long num1 = 0;
signed long num2 = 0;
signed long result = 0;
unsigned char T0RH = 0;
unsigned char T0RL = 0;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extern void KeyScan();
extern void KeyDriver(unsigned char xuhao);
void jia();
void jian();
void jian()
{
        if(xuhao==0)
        xuhao=2;
        else
        xuhao--;
        led = ~led;
}
void jia()
{
        if(xuhao<2)
        xuhao++;
        else
        xuhao=0;
        led = ~led;
}

void main(void)
{                u8 t;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配置T0定时1ms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t=' ';
                led =1;
        while(1)
        {
                 KeyDriver(xuhao);  //调用按键驱动
        }
}
void Reset()
{
        num1 = 0;
        num2 = 0;
        step = 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5,0,"1.",16);
                OLED_ShowCHinese(18,0,0);//
                OLED_ShowCHinese(36,0,1);//
                OLED_ShowCHinese(54,0,2);
                OLED_ShowCHinese(72,0,3);
                OLED_ShowString(5,2,"2.",16);
                OLED_ShowCHinese1(18,2,0);
                OLED_ShowCHinese1(36,2,1);
                OLED_ShowCHinese1(54,2,2);
                OLED_ShowCHinese1(72,2,3);
                  OLED_ShowString(5,4,"3.",16);
                OLED_ShowCHinese1(18,4,0);
                OLED_ShowCHinese1(36,4,1);
                OLED_ShowCHinese1(54,4,2);
                OLED_ShowCHinese1(72,4,3);
                delay_ms(8000);
}

void OprtKeyAction(unsigned char type)
{
        switch(type)
        {
                case 0: jian(); break;
                case 1:        jia();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按键扫描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KeyScan();   //按键扫描

}

网友C(2024-04-07):
请问这个光敏电阻的DO输出连接到哪个IO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