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程序怎样写入STC15F104W里面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7-07-09):
因水平有限求大神师傅们帮帮忙怎样修改才能在15F104W中正常运行,小女子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程序要求
一键控制个LED灯   分三段
一段:按第一次按键开机 LED1.LED4灯点亮,1小时后,关闭LED1,延时5秒后,并点亮LED2,1分20秒后关闭LED2,停5秒后,再点亮LED3,5秒并关闭,同时关闭LED1灯,进入待机;大概1小时后,再循环一段,如没有断电一直循环,直到按第二次按键。
二段:按第二次按键 LED1,LED5灯点亮,,一直点亮,直到按第三次按键。
三段:按第三次按键 LED5灯还亮着 并点亮LED2,1分20秒后关闭LED2,停5秒后,再点亮LED3,5秒并关闭,同时关闭LED5灯,进入关机状态,等待下次开机。        如果连续按按键也要安这3段进行
下面是80C52调试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cond,minute,hour,count,timer1,cout,a;
uchar second1,minute1,hour1,count1;
sbit K1 =P3^2;    //按键
sbit led1 =P2^0;
sbit led2 =P2^1;
sbit led3 =P2^2;
sbit led4 =P2^3;
sbit led5 =P2^4;
bit  m_flag,h_flag,flash_flag,open_flag,close_flag;
//=====================================================================
void Delay(uint k)        //12M 10ms延时程序
  {
   uint i;
   for(;k>0;k--)
   for(i=0;i<20;i++)
   {;}
  }
//=====================================================
void Timer0_init(void)//12M 50ms定时程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EA=1;           //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开启定时T0
       PT0=1;
  }
//====================================================================
void Timer0_int(void)interrupt 1
{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20)//1s到
       {
          count=0;
          second++;
       }
       if(second==60)//1分钟到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60)//1小时到
       {
           minute=0;
           hour++;
       }
       if(hour==24)//24小时到
       {
           hour=0;
       }
}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IT0=0;时为低电有效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K1=1;//初始化端口
}
//===============================================================================
void Timer1_init(void)//12M 0.1ms定时程序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5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EA=1;           // 开总中断
    ET1=1;           //允许T0中断
    TF1 = 0;        //清除TF0标志
    TR1 = 0;         //开启定时T0
       PT1=1;
  }
//=================================================================
void Timer1_int(void)interrupt 3
{
       TL1 = 0x5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1++;
     if(count1==40)//1s到
       {
          count1=0;
          second1++;
       }

}
//=====================================================================

void key_scan() interrupt 0
{
   if(K1==0)
   {
   Delay(15);
   if (K1==0)
   {
   while(!K1);
   a++;
   if(a==4){a=0;}
   }
   }

}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IrInit();
    m_flag=0;
    h_flag=0;
    flash_flag=0;
    cout=0;
    a=0;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second1=0;
     minute1=0;
     hour1=0;
     second=0;
     minute=0;
     hour=0;
     open_flag=0;
     close_flag=0;
     count=0;
     count1=0;
       K1 =1;

    while(1)
   {
     if(a==0)
      {

       TR0 = 0;
       TR1 = 0;
      second=0;minute=0;hour=0;
       second1=0;minute1=0;hour1=0;
      }
       if(a==1)
       {
        close_flag=0;
         second1=0;minute1=0;hour1=0;
       TR0 = 1;
       if(flash_flag==0)
    {
       if(m_flag==0)
            {
         led5=1;
         led2=1;
         led1=0; //开LED1
         led4=0;   //开LED4灯
         }
         if(second==7){    m_flag=1;led1=1;led2=0;} //1小时后关LED1开LED2.
         if(hour==6){led1=1;led2=0;}        //1分50秒后    关LED1开LED2
         if((minute==1)&&(second==30)&&(hour==6)){led1=1;led2=1;led3=0;} //停5秒开LED3
        if((minute==1)&&(second==37)&&(hour==6)){led1=1;led2=1;led3=1;led4=0;led5=1;h_flag=0;flash_flag=1;}     //进入关LED3代机

    }
         if( minute==1){m_flag=0;flash_flag=0; second=0;minute=0;hour=0;}    //1小时后 复来

       }

       if(a==2)
       {
       TR0 = 0;
       TR1 = 0;
       m_flag=0;flash_flag=0;
       second=0;minute=0;hour=0;
       second1=0;minute1=0;hour1=0;
       led2=1;
       led4=1;
       led3=1;
        m_flag=1;flash_flag=1;
        led5=0;        //亮LED5
        led1=0;       //点亮LED1

       }
       if(a==3)
       {  // close_flag=0;
           open_flag=0;
           TR1 = 1;
           TR0 = 0;
          second=0;minute=0;hour=0;
          led1=1;
          led3=1;
          led4=1;
         m_flag=0;flash_flag=0;

        if(open_flag==0)
        {
        if(close_flag==0)    { led2=0;led5=0; }
        if(second1==90){close_flag=1;led1=1;led4=1; led3=1;led2=1;led5=0;}
        if(second1==95)    {    led1=1;    led4=1;    led3=0;led5=0;led2=1;} //    1分50秒关LED2
        if(second1==100){    led1=1; led2=1;    led4=1;led5=0;led3=1;} //    5秒后开LED3
         if(second1==105)     {a=0;    led1=1;led3=1;led4=1;led5=1; TR1 = 0;second1=0;minute1=0;hour1=0;TR0 = 0;second=0;minute=0;hour=0;open_flag=1;    }

            }

              }

       }

}

网友A:
如果这个程序在80C52调试正常只要做少许调整就可以直接用于15F104W。两者区别如下:
15F104W的I/O口只有6个,P3.0~P3.5,除了保留K1=P3^2外,其他5个LED任意定义。
15F104W只有定时器0和定时器2,没有定时器1,只要重新设置定时器即可。
15F104W是1T单片机,软件延时Delay要修改。经验程序如下
/*--------------------------------------------
  1ms延时子程序(12MHz 1T)
---------------------------------------------*/
void delay1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892;j>0;j--);
}

网友A:
建议这里修改一下:
if(a==0)
{
        TR0 = 0;
        TR1 = 0;
        second=0;minute=0;hour=0;
        second1=0;minute1=0;hour1=0;
        led1=led2=led3=led4=led5=1;//在这里加上,否则连续按键4次LED不能清0
}

网友B:
建议这里修改一下: if(a==0) {                 TR0 = 0;                 second=0;minute=0;hour=0;         second1=0;minute1=0;hour1=0;         led1=led2=led3=led4=led5=1;//在这里加上,否则连续按键4次LED不能清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这里修改一下:
if(a==0)
{

不好意思这几天不在家,没有及时回复你们,抱歉  谢谢你们的指点,我刚试了一下,可以写进去了,按键能点亮相应的LED  但不能定时,15F104W的不会设计定时,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不在家,没有及时回复你们,抱歉  谢谢你们的指点,我刚试了一下,可以写进去了,按键能点 ...

建议按键程序放在main()里,不要放在外部中断,定时器也就不必设置中断优先级,如果程序再优化一下,只用定时器0就行。
//定时器0初始化 12T自动重载(中断中不需重置T0H和T0L)
void Timer0_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
//定时器2初始化 12T自动重载(中断中不需重置T2H和T2L)
void Timer2_Init(void)                //25毫秒@12.000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58;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9E;                                //设置定时初值
//        T2R = 1;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T2 = 1;                                //定时器2中断允许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2_int(void) interrupt 12
{
        count1++;
        if(count1==40)//1s到
        {
                count1=0;
                second1++;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_scan()   //interrupt 0
{
        if(K1==0)
        {
                Delay(15);
                if (K1==0)
                {
                        while(!K1);
                        a++;
                        if(a==4)
                                a=0;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不在家,没有及时回复你们,抱歉  谢谢你们的指点,我刚试了一下,可以写进去了,按键能点 ...

用1个定时器处理的方法
//按键扫描程序,删除void IrInit()
void key_scan()//interrupt 0
{
        if(K1==0)
        {
                Delay(15);
                if (K1==0)
                {
                        count=0;
                        count1=0;
                        a++;
                        if(a>=4)
                                a=0;
                        while(!K1);
                }
        }
}
/********************************/
void Timer0_Init(void)                //25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16位自动重载模式
        TL0 = 0x5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H0 = 0x9E;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
void Timer0_int(void) interrupt 1
{
        switch(a)
        {
                case 1:
                        count++;
                        if(count>=40)//1s到
                        {
                                count=0;
                                second++;
                        }
                        if(second>=60)//1分钟到
                        {
                                second=0;
                                minute++;
                        }
                        if(minute>=60)//1小时到
                        {
                                minute=0;
                                hour++;
                        }
                        if(hour>=24)//24小时到
                        {
                                hour=0;
                        }
                break;

                case 3:
                        count1++;
                        if(count1>=40)//1s到
                        {
                                count1=0;
                                second1++;
                        }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按键程序放在main()里,不要放在外部中断,定时器也就不必设置中断优先级,如果程序再优化一下,只用 ...

谢谢大师了    有空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