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超声波示例程序

楼主(2017-07-10):
//*********************************
//串口超声波示例程序
//MCU---STC10F04XE
//晶振:4M
//将串口的数据读回来,并通过四个LED指示灯把它指示出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rial[4];
uchar cnt,sum,temp;
uint temp_data;
bit flag1;

sfr AUXR   = 0X8E;
sfr BRT    = 0X9C;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bit led1_5 =P1^1;
sbit led5_10 =P1^2;
sbit led10_15 =P1^3;
sbit led15_20 =P1^4;

void IO_inint(void);
void sys_inint(void);
void delay_nop(uint timer);
void led_out(void);

//IO口初始化
void IO_inint(void)
{
   //CLK_DIV=0x02;//系统时钟四分之一分频
   P1M1= 0x00;   //0000 0000
   P1M0= 0x1e;   //0001 1110
   P1=0xc0;      //0000 0000

}
//定时中断初始化设定
void sys_inint(void)
{
     TMOD=0x11;           //定时器0,1都设位16位通用定时器
         SCON=0x50;    //8位数据,无奇偶效验,1停止位  允许接收
     AUXR=0X11;    //定时器0,1,12分频。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BRT=0xFD;     //波特率9600
     ES=1;         //开串口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0
     cnt=0;
}
//NOP延时
void delay_nop(uint timer)
{
   while(timer--){_nop_();}
}
//串口中断服务子程序,用于接收串行数据
void serial_serve()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4号
{
    EA=0;//
    RI=0;
    temp=SBUF;//读第一个字节,如果是0XFF的话,说明是启使码对了
    switch(cnt){
          case 0:serial[0]=temp;if(serial[0]==0xff){cnt=1;flag1=0;}else cnt=0; break;
          case 1:serial[1]=temp;cnt=2;break;
          case 2:serial[2]=temp;cnt=3;break;
          case 3:serial[3]=temp;cnt=0;flag1=1;break;
    }
    EA=1;
}
//LED输出控制
void led_out(void)
{
    if(temp_data>2&&temp_data<50)//测量距离在2到50厘米时,led1_5灯亮
    {
      led1_5=0;
    }
    else
    {
      led1_5=1;
    }
    if(temp_data>50&&temp_data<100)//测量距离在50到100厘米时,led5_10灯亮
    {
      led5_10=0;
    }
    else
    {
      led5_10=1;
    }
    if(temp_data>100&&temp_data<150)//测量距离在100到150厘米时,led10_15灯亮
    {
      led10_15=0;
    }
    else
    {
      led10_15=1;
    }
    if(temp_data>150&&temp_data<200)//测量距离在150到200厘米时,led15_20灯亮
    {
      led15_20=0;
    }
    else
    {
      led15_20=1;
    }
}
//系统子程序
void main()
{
  IO_inint();
  sys_inint();
  while(1)
  {
     if(flag1==1)
     {    //进行校验,如果校验正确,则采集数据
          sum=serial[0]+serial[1]+serial[2];
          if(sum==serial[3])
          {  //将两个字节合并成一个16位的int
                  temp_data= serial[1] ;
                  temp_data<<=8;
                  temp_data= temp_data|serial[2] ;
                  temp_data/=10;//毫米单位转换成厘米单位
          }
     }
     led_out();
     delay_nop(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