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更加有效、全面的学习51单片机 求51单片机学习方法

楼主(2017-07-10):
怎么样才能更加有效、全面的学习51单片机。

网友A:
通过查资料、改代码自己做几个小东西,比如电子时钟,密码锁之类的

网友B:
读懂汇编的每一条指令,并弄清CPU是如何运行的。

网友C:
你借助视频,可以前期用protues仿真运用单片机内部的内部资源当你觉得无论软硬件都差不多了,借助网站一些成熟的DIY作品去做,最后就自己去玩的。

网友D:
自己动手,多练习,可以的话买个实验板

网友E:
先学习相关知识,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小东西,比如小车,钟之类的东西

网友F:
51现在没什么用了  不如直接学32

网友G:
对于51单片机,它是一种比较基础的单片机,对于它的学习,先学习一些基础而且必要的功能,比如中断,定时器,然后在学习其他的提高性教程,这些就需要做一些小的项目,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就要多做东西,在实践中学习才能学得深,记得劳。

网友H:
你要是有天赋 不用方法 随便怎么看都能学会 没天赋没捷径 一步一步走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啃 坚持 努力 坚持努力

网友I:
熟悉程序,知道单片机每个IO口的作业

网友I:
完全看懂程序,知道每个IO口的作用。

网友J:
第一,动手实践
第二,可以抱一个培训班
第三。如果2 不执行的话,看一下视频

网友K:
买个实验板,多看一些教程,可以多看看视频教程!

网友L:
关于51的书还挺多的

网友M:
我现在用是郭天祥编著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论坛里也有他的电子版教程,比较通熟易懂吧,不会一来就给你介绍太高端的东西,另外最好配一块51单片机的板子,用于实践,用他的话说,单片机是硬件,用模拟器的话就没意思了。

网友N:
我也在学,不知道咋学

网友O:
在这里就有很多的资源,推荐观看郭天祥的十天单片机视频

网友P:
先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解cpu总线、寄存器等等的概念,接下来是学习c语言,然后买块开发板,烧写程序进去然后自己试着修改,再接着自己写程序再调试。

网友Q:
还是先学习51吧 直接来32的话可能接受不了  想学51的话的熟悉c或是汇编 其实掌握的也就那几点不难【

网友R:
必须要感兴趣才行啊。然后多实践,多看资料就好

网友S:
通过查资料、改代码自己做几个小东西

网友T:
一、整体了解
要知道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有何用?如何系统学习单片机?单片机系统设计的流程是怎样的,需要掌握哪些辅助软件?
了解这些之后,我们的学习就有了目标和方向。
二、揭秘 单片机很难学,是因为其内部结构、编程语言抽象,且实际应用中与其他电子技术和元器件知识相互关联,需结合起来一起设计开发产品。所以,第二阶段要了解单片机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单片机开发经常会用到哪些电子技术和元器件知识?如何将一条条编程指令组合成一段段有效的程序?
三、解密 之所以单片机能成为控制核心,设计出包罗万象的应用系统来,是因为开发者利用了单片机提供的种种功能及各种外设。所以,第三阶段我们要掌握单片机的各种功能,再加上诸如传感器、模数转换、扫描显示、串行、中断的应用思维,结合更多的元器件、电子电路知识,逐个学习、体会实际的单片机系统的秘密。
四、远航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读者基本就可掌握单片机的应用了。但要设计出丰富的单片机系统,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还需要了解更多的外设知识及其与单片机的联系(如电动机、各类
存储器、继电器、红外管等)。这些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有时候,接到一些开发任务,就需要你针对这个任务自觉地去搜集、学习相关知识,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提高。

网友U:
最最重要的就是实践,理论学的再好没有时间也白搭

网友V:
看看相关视频,在模仿着多实践实践

网友W:
多动手,多问老师

网友X:
多动手,多实践。

网友Y:
在某宝里有51的开发板(附带学习教程),同学有买的,大概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