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149的电子称,用的是1602/12864液晶和hx711驱动。用的是DM430——l开发版

楼主(2017-07-10):
求一个基于149的电子称,用的是1602/12864液晶和hx711驱动。用的是DM430——l开发版,希望管脚对

楼主:
补充:求它的程序  程序

楼主:
/*********************************************************
程序功能:MCU的片内ADC对P6.0端口的电压进行转换
          将模拟电压值显示在1602液晶上。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hx7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um_of_Results   1                            //结果数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The weight is"};
uchar tishi1[]= {"2.5d pe g   "};
signed char st=0,wdis=1,lcd=1;
float p=1;
long int Curr_Volt,Curr_Volt0=0;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t=0;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unsigned char dised[13][5];
signed char ptr[6];
signed char ptr0[5]={0,0,0,0,0};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void keyinit();
void initb();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keyinit();                                //初始化
  DispNChar(1,0,13,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1,1,'k');                      //显示电压单位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PORT_Init();
/***********************************************************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SREF0;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initb();                                  // 初始化定时器b

  _EINT();
  LPM0;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unsigned long sum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移动的结果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int i;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i];
        }
        sum = sum/1;

        Trans_val(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去皮计价需要先切换到计价模式,在按去皮键*/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转换值    Hex_Val16进制值
{
//   unsigned long caltmp;
//    uchar l;
    uchar l;
    long int temp1;
    uint m,pa;
    double cal=0,tempc;
    tempc=(double)(Hex_Val);
    cal=tempc/0xffff*4.1;
    //cal=cal*p;                                        //价格
    Curr_Volt=(long int)(cal*10000)-Curr_Volt0;        //去皮后
    if(Curr_Volt>=100000)Curr_Volt=99999;
    if(Curr_Volt<=0)Curr_Volt=0;

    //Curr_Volt=Curr_Volt-112;
    ptr[0]=Curr_Volt/10000;
    temp1=Curr_Volt-(long int)(ptr[0]*(long int)10000);
    ptr[1]=temp1/1000;
    temp1=temp1-ptr[1]*1000;
    ptr[3]=temp1/100;
    temp1=temp1-ptr[3]*100;
    ptr[4]=temp1/10;
    ptr[5]=temp1-ptr[4]*10;

        ptr[2] = 10;
    if(wdis==1&&lcd)
    {
      for(l = 0;l < 6;l++)
        Disp1Char((l + 2),1,shuzi[ptr[l]]);
    }

    if(wdis==2&&lcd)
    {
    pa=(uint)(p*10);
    m=pa/10;
    Disp1Char(1,0,shuzi[m]);
    m=pa-m*10;
    Disp1Char(3,0,shuzi[m]);
      for(l = 0;l < 6;l++)
        Disp1Char((2 + l),1,shuzi[ptr[l]]);
    }
}
void keyinit()                                  //初始化
{
  P1DIR=0xf0;
  P1IES=0x0f;
  P1IE =0x0f;
  P1IFG=0x00;
}
void initb()                                    // 初始化定时器b
{
  TBCTL=TBSSEL_1+TBCLR+MC_0+MC_1;
  TBCCTL0 = CCIE;
  TBCCR0=50000;
}

void priceinit()                                //价格
{
  wdis=2;
  p=10;
  Curr_Volt0=(long int)((double)(Curr_Volt0)*p);

  DispNChar(1,0,13,tishi1);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0(void)                 //定时器中断函数
{
   int i;
   unsigned long long sum;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HX711_Read()>>8);
            sum += results[i];
        }
       // sum = sum/1;
        Trans_val(sum);

  TBCCR0 =1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if(t==13)                               //次数
  {
    LcdReset();
    lcd=0;
  }
  if(t==0&&lcd&&wdis==1)
  {
    DispNChar(1,0,13,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1,1,'k');                   //显示电压单位

  }
  if(t==0&&lcd&&wdis==2)
  {
    DispNChar(1,0,13,tishi1);
    Disp1Char(11,1,'d');
  }
  st++;
  if(st>=13)st=0;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in(void)   //按键中断函数
{
  switch(P1IFG)
  {
  case 0x01:
    {
     Curr_Volt0=Curr_Volt;
    break;
    }
  case 0x02:
    priceinit();
    break;
  case 0x04:
    p=p+0.1;break;
  case 0x08:
    p=p-0.1;break;
  }
  P1IFG=0x00;
  if(p<0)p=0;
  if(p>5)p=5;
}
/*********************key.c***********************/
#include "key.h"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P1.0 to P1.4 依据所需要的引脚

//采用上拉电阻会多费电吗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用于消抖的延时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tmp;

    for(tmp = 12000;tmp > 0;tmp--);
}

void delay(void);

/********************主函数********************/
void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temp;

//    P1DIR = 0xf0;               //设置P1.0~P.4为输入状态
//    P2DIR = 0xff;
//    P2OUT = 0xff;
    while(1)
    {
        if(keyin != 0x0f)       //键值有改变
        {
            delay();            //延时消抖
            if(keyin != 0x0f)   //再次检测按键状态
            {
                temp=keyin;

                while(keyin != 0x0f);   //等待按键被放开
                switch(temp)    //转换键值
                {
                case 0x0e:
                            P2OUT = 0xfe;break;
                case 0x0d:
                            P2OUT = 0xfd;break;
                case 0x0b:
                            P2OUT = 0xfb;break;
                case 0x07:
                            P2OUT = 0xf7;break;
                default:
                            P2OUT = 0xff;break;
                }
                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delay();
            }
        }
    }
}
/***************hx711*******************/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 "hx711.h"
//#include<intrins.h>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hx711_us(unsigned int t)
{
        //_nop_();
        //_nop_();
    while(t--);
}
// I/O配置
void PORT_Init(void)
{
    P5SEL &=~ (BIT1+BIT2);
    P5DIR &=~ BIT2;//SDA 读取
    P5DIR |=  BIT1;//SCK 时钟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P5OUT |= BIT2; //SDA
        Delay_hx711_us(4);
          P5OUT &=~ BIT1;//SCK
          count=0;
          while( P5IN&BIT2 ); //SDA
          for(i=0;i<24;i++)
        {

          {
                 P5OUT |= BIT1; //SCK
                 count=count<<1;
                P5OUT &=~ BIT1;//SCK
                 if(P5IN&BIT2)//SDA
                count++;
          }

        }
        P5OUT |= BIT1; //SCK
        Delay_hx711_us(4);
        //P5OUT &=~ BIT1;//SCK
        //Delay_hx711_us(4);
        //P5OUT |= BIT1; //SCK
        //Delay_hx711_us(4);
        P5OUT &=~ BIT1;//SCK
        return(count);
}
/*****************1602******************/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ry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宏定义***************/
#define DataDir     P4DIR
#define DataPort    P4OUT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CtrlDir     P5DIR
#define CLR_RS P5OUT&=~BIT5;    //RS = P3.0
#define SET_RS P5OUT|=BIT5;
#define CLR_RW P5OUT&=~BIT6;        //RW = P3.1
#define SET_RW P5OUT|=BIT6;
#define CLR_EN P5OUT&=~BIT7;        //EN = P3.2
#define SET_EN P5OUT|=BIT7;
/*******************************************
函数名称:DispNchar
功    能: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n--字符个数
          ptr--指向字符存放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NChar(uchar x,uchar y, uchar n,uchar *ptr)             //显示提示信息
{
    uchar i;

        for (i=0;i<n;i++)
        {
                Disp1Char(x++,y,ptr[i]);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
函数名称:LocateXY
功    能: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ocateXY(uchar x,uchar y)
{
    uchar temp;

        temp = x&0x0f;
        y &= 0x01;
        if(y)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temp |= 0x80;

        LcdWriteCommand(temp,1);
}
/*******************************************
函数名称:Disp1Char
功    能:在某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data--显示的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1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LocateXY( x, y );
        LcdWriteData( data );
}
/*******************************************
函数名称:LcdReset
功    能:对1602液晶模块进行复位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Reset(void)                             //复位1602液晶
{
        CtrlDir |= BIT5+BIT6+BIT7;              //控制线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DataDir  = 0xFF;                        //数据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LcdWriteCommand(0x38, 0);                //规定的复位操作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0);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0);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1);                //显示模式设置
        LcdWriteCommand(0x08, 1);                //显示关闭
           LcdWriteCommand(0x01, 1);                //显示清屏
        LcdWriteCommand(0x06, 1);                //写字符时整体不移动
        LcdWriteCommand(0x0c, 1);                //显示开,不开游标,不闪烁
}
/*******************************************
函数名称:LcdWriteCommand
功    能:向液晶模块写入命令
参    数:cmd--命令,
          chk--是否判忙的标志,1:判忙,0:不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WriteCommand(uchar cmd,uchar chk)
{

        if (chk) WaitForEnable();   // 检测忙信号?

        CLR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cmd;             //将命令字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
函数名称:LcdWriteData
功    能:向液晶显示的当前地址写入显示数据
参    数:data--显示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WriteData( uchar data )
{
        WaitForEnable();        //等待液晶不忙

        SET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data;        //将显示数据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
函数名称:WaitForEnable
功    能:等待1602液晶完成内部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P4DIR &= 0x00;  //将P4口切换为输入状态

        CLR_RS;
        SET_RW;
        _NOP();
        SET_EN;
        _NOP();
        _NOP();

        while((P4IN & Busy)!=0);  //检测忙标志
        CLR_EN;

        P4DIR |= 0xFF;  //将P4口切换为输出状态
}

/*******************************************
函数名称:Delay5ms
功    能:延时约5ms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5ms(void)
{
    uint i=40000;
    while (i != 0)
    {
        i--;
    }
}
/*******************************************
函数名称:Delay400ms
功    能:延时约400ms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400ms(void)
{
    uchar i=50;
        uint j;

        while(i--)
        {
                j=7269;
                while(j--);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开发板的原理图发一下,
可以加我QQ 1413753805

谢谢了,我解决了。

网友B(2019-03-08):
请问一下楼主,您的这个资料可以给我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