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精华算法讲解,绝对是精华,一看就懂(8页pdf文档下载)

楼主(2017-07-10):
我收集的pid算法讲解,绝对是精华,一看就懂的.
KP为比例系数; (对应参数 Kp)
TI为积分时间常数; (对应参数 Ki)
TD为微分时间常数。(对应参数 Kd)

余下内容请下载附件……

说明:
控制的方法远远不止 PID这一招,在许多场合也未必是最佳的控制算法。对于学习能力较好的师弟也可以再去寻求一种更优秀的控制算法。PID的分类多如牛毛,例如:模糊 PID、数字 PID、神经元 PID等等。另外,本文档是参考几十个 PID相关文档资料整合而成。由于个人能力等原因,从策划、编辑、排版等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此次 PID算法的整合。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8页):

网友A:
5个黑币不划算

网友B:
给力的资料,感谢楼主费心分享!

网友C(2020-04-18):
很好的资料,讲解的通俗易懂

网友D:
同意,没有精华,都是基本知识

网友E(2020-08-07):
好资料,虽然基本资料

网友F:
讲解通俗易懂,谢谢!

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不用负反馈去控制呢?岂不是又简单又稳定?
想了想,我的理解是:在不能连续控制的地方使用PID控制,例如狙击打靶。而在能连续控制的地方可以使用负反馈,例如加特林打靶或水柱灭火。
是这样吗?求大师讲解。

网友G:
PID控制比较适合模拟电路,只适用于条件比较稳定的系统,效果只能够算中等,单片机计算、判断能力比模拟电路强太多,使用PID不是最优解。

网友H(2021-02-04):
楼主,控制这个玩艺儿,很是让我头疼。

网友I:
看到微积分就头晕

网友J:
好资料,楼主辛苦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讲解通俗易懂,谢谢!

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不用负反馈去控制呢?岂不是又简单又稳定?

PID控制就是负反馈控制,一般学校里学的负反馈只讲一个基本概念,告诉我们负反馈可以调整放大倍数,做跟随器等,但负反馈也可能引起振荡,至于负反馈为啥会引起振荡,如何补偿可以消除振荡,一般的书都很少讲这一块,其实PID控制就是带振荡抑制的负反馈,就增量式PID来说,I部分就是比例负反馈,PD部分是用来消除因延时导致可能发生的振荡的!

网友L:
下载来看看,之前了解pid有些细散

网友M(2021-04-13):
之前了解pid有些细散

网友N:
就前面写出来这几页都看不明白,我在测试烧开水控制和保温控制,我用的max6675做探头,把探头放到水中,水都开了1分钟了温度都没有到95度,一是有延迟,二是气压关系开水不到100度,

网友H:
感谢楼主,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整定参数的思路

网友O:
pid必须要过冲才能调整好,这个其实有点烦的。

网友P: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看起来篇幅有些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