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有字库和无字库有区别吗

楼主(2017-07-10):
在用的时候

网友A:
有字库的可以直接显示汉字。

网友B:
当然有区别。。

楼主:
有字库的事直接查表调用,没字库的要遍字库吗

网友C:
有的,有字库可以直接显示汉子。不带字库的只能显示字母。当然不带字库的也会便宜一些。

网友D:
控制芯片不一样,控制程序也不一样。无字库的一般是并口驱动,有字库的并口和SPI串口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