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步进电机是否坏了?

楼主(2017-07-10):
  步进电机是利用电子电路,将直流电变成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电流,用这种电流为步进电机供电,步进电机才能正常工作。通常,步进电机出现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可以借助什么方法判断步进电机是否坏了呢?今天就大家分享两种实用的方法,能快速、轻松的进行判断。
  如果步进电机不能正常工作,判断其是否坏了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在不接任何设备和线的情况下,把步进电机的每根线分开,不要碰线,用手转动转轴,好电机,应该是只需要一定的力,就可以顺利的转动,中间无卡的现象,若中间出现某个位置较卡或完全无法转动时,表明电机已坏,可能是轴承移位,内部转子和定子磨损。损坏原因应为受外力过大导致。可以用万用表量“相邻”两相的阻抗,应该都等于产品给出的线圈阻抗。
  如果上设备检测空转时,应该能达到规定的转速,在一般的转速时,发出的噪音应平稳。除此以外就需要带负载测试。具体测试参数就需要结合负载转矩和电机的转矩等。把线都拧到一起,电机越大,拧动所需要的力越大,一般的步进电机根本就无法靠人力拧动。(拧一起的线越多,所需要的力越大。)若无效时,表明线圈坏。
  上设备检测,空转时,应该能达到规定的转速,在一般的转速时,发出的噪音应平稳。除此以外就需要带负载测试。具体测试参数就需要结合负载转矩和电机的转矩等。
  第二,把线都拧到一起,电机越大,拧动所需要的力越大,一般的步进电机根本就无法靠人力拧动。(拧一起的线越多,所需要的力越大。)若无效时,表明线圈坏。
  针对同步电机而言,除了以上的方法外,就是需要仔细观察其转子,这是不能忽略的。如果转子上有缝隙,不错位且较小,指甲都不能够嵌入,动力性能至少打8折以上,此时极容易出现丢步的可能,建议更换;而伺服电机其致命弱点就是装卸时不能够敲打,很容易把里面的编码器振坏。伺服电机其动力线圈烧坏的几率相当低,编码器和接头损坏都是常见的,而伺服故障常见的也就是编码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