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 uint 和uchar为啥不一样

楼主(2017-07-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fmq=P2^3;
sbit led=P1^0;
uint b,a,flag;
//uint code table[]={1000,100,20,10,5,3,1};
//void fk();
void inint();

void main()
{
    inint();
        while(1)
        {
          // fk();
                   if(a==0x30)
          {
                   if(b==1000)
                {
                         b=0;
                        fmq=~fmq;
                        led=~led;
                }
          }
                 if(a==0x31)
          {
                   if(b==100)
                {
                         b=0;
                        fmq=~fmq;
                        led=~led;
                }
          }
                         if(a==0x32)
             {
                       if(b==20)
                     {
                         b=0;
                        fmq=~fmq;
                        led=~led;
                  }
            }
            if(a==0x33)
             {
                       if(b==10)
                     {
                         b=0;
                        fmq=~fmq;
                        led=~led;
                  }
            }
                 if(a==0x34)
             {
                       if(b==5)
                     {
                         b=0;
                        fmq=~fmq;
                        led=~led;
                  }
            }
            if(a==0x35)
             {
                       if(b==3)
                     {
                         b=0;
                        fmq=~fmq;
                        led=~led;
                  }
            }
                 if(a==0x36)
             {
                       if(b==1)
                     {
                         b=0;
                        fmq=~fmq;
                        led=~led;
                  }
            }
       if(a==0x37)
             {
                       b=0;
                        fmq=1;
                        led=1;
                 }
        }
}

void inint()
{
         TMOD=0X21;
        TH0=(65535-461)/256;
        TL0=(65535-461)%256;
        ET0=1;
        TR0=1;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REN=1;
        SM0=0;
        SM1=1;
        ES=1;
}
void ckzd()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1)/256;
        TL0=(65536-461)%256;
        b++;
}

/*void fk()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这个程序为啥延时的厉害发送数据后老半天才反应,把全局变量 uint b,a,flag; 变成uchar b,a,flag就正常,想不通为啥

网友A:
我也在学习这些东西

网友B:
SBUF是8位寄存器,每次只能发送/接收8位数据,16位、32位数据需要先分解发送,收到再合并。

网友C:
应该
uint b,b_count;
uchar a,flag;
中断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1)/256;
        TL0=(65536-461)%256;
       if(b<b_count){  b++; }
      else{ b=0;    fmq=~fmq;  led=~led;}
}
初始化:
unsigned int tab[]={1000,100,50};
b_count=1000;
主程序:
b_count=tab[a-0x31];

网友C:
当b为uint时,最大循环到65535,反应当然慢了,原因就是b没有及时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