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程序S3C2440

楼主(2017-07-10):
pWTCON                EQU        0x53000000                                ;看门狗定时器口地址
pLOCKTIME        EQU        0x4c000000                                ;锁定时间计数值寄存器地址
pCLKDIVN         EQU        0x4c000014                                ;时钟控制寄存器地址
pUPLLCON        EQU        0x4c000008                                ;
pMPLLCON         EQU        0x4c000004
pBWSCON          EQU 0x48000000                                ;设置数据总线宽度与等待状态控制寄存器地址
pSRCPND                EQU        0x4a000000                                ;中断源状态寄存器地址
pINTPND                EQU        0x4a000010                                ;中断状态寄存器地址
pINTMOD                EQU        0x4a000004                                ;中断模式寄存器地址
pINTMSK                EQU        0x4a000008                                ;中断屏蔽寄存器地址
pINTSUBMSK        EQU        0x4a00001c                                ;子中断状态源寄存器地址
pINTOFFSET        EQU 0x4a000014                            ;中断源偏移地址寄存器地址
pGPFCON         EQU        0x56000050                                ;GPIO F口控制寄存器地址
pGPFUP          EQU        0x56000058                                ;F口上拉电阻控制寄存器地址

_ISR_STARTADDRESS         EQU                0x33FFFF00        ;中断服务向量表起始地址

vCLKDIVN        EQU                0x5
vUPLLCON        EQU                0x00038022
vMPLLCON        EQU                0x0005c011

vU_MDIV                EQU        56                        ;Fin=12.0MHz Fout=48MHz
vU_PDIV                EQU        2

DW16                EQU        (0x1)
DW32                EQU        (0x2)

B1_BWSCON        EQU (DW16)        ; AMD flash(AM29LV160DB), 16-bit,  for nCS1
B2_BWSCON        EQU (DW16)        ; PCMCIA(PD6710), 16-bit
B3_BWSCON        EQU (DW16)        ; Ethernet(CS8900), 16-bit
B4_BWSCON        EQU (DW32)        ; Intel Strata(28F128), 32-bit, for nCS4
B5_BWSCON        EQU (DW16)        ; A400/A410 Ext, 16-bit
B6_BWSCON        EQU (DW32)        ; SDRAM(K4S561632C) 32MBx2, 32-bit
B7_BWSCON        EQU (DW32)        ; N.C.
;BANK0CON

B0_Tacs                EQU        0x3        ;0clk
B0_Tcos                EQU        0x3        ;0clk
B0_Tacc                EQU        0x7        ;14clk
B0_Tcoh                EQU        0x3        ;0clk
B0_Tah                EQU        0x3        ;0clk
B0_Tacp                EQU        0x1
B0_PMC                EQU        0x0        ;normal

                                ;BANK1CON
B1_Tacs                EQU        1;0x0        ;0clk
B1_Tcos                EQU        1;0x0        ;0clk
B1_Tacc                EQU        6;0x7        ;14clk
B1_Tcoh                EQU        1;0x0        ;0clk
B1_Tah                EQU        1;0x0        ;0clk
B1_Tacp                EQU        0x0
B1_PMC                EQU        0x0        ;normal

                                ;Bank 2 parameter
B2_Tacs                EQU        1;0x0        ;0clk
B2_Tcos                EQU        1;0x0        ;0clk
B2_Tacc                EQU        6;0x7        ;14clk
B2_Tcoh                EQU        1;0x0        ;0clk
B2_Tah                EQU        1;0x0        ;0clk
B2_Tacp                EQU        0x0
B2_PMC                EQU        0x0        ;normal

                                ;Bank 3 parameter
B3_Tacs                EQU        0x1;0        ;0clk
B3_Tcos                EQU        0x1;0        ;0clk
B3_Tacc                EQU        0x6;7        ;14clk
B3_Tcoh                EQU        0x1;0        ;0clk
B3_Tah                EQU        0x1;0        ;0clk
B3_Tacp                EQU        0x0
B3_PMC                EQU        0x0        ;normal

                                ;Bank 4 parameter
B4_Tacs                EQU        0x1;0        ;0clk
B4_Tcos                EQU        0x1;0        ;0clk
B4_Tacc                EQU        0x6;7        ;14clk
B4_Tcoh                EQU        0x1;0        ;0clk
B4_Tah                EQU        0x1;0        ;0clk
B4_Tacp                EQU        0x0
B4_PMC                EQU        0x0        ;normal

                                ;Bank 5 parameter
B5_Tacs                EQU        0x1;0        ;0clk
B5_Tcos                EQU        0x1;0        ;0clk
B5_Tacc                EQU        0x6;7        ;14clk
B5_Tcoh                EQU        0x1;0        ;0clk
B5_Tah                EQU        0x1;0        ;0clk
B5_Tacp                EQU        0x0
B5_PMC                EQU        0x0        ;normal

                                ;Bank 6 parameter
B6_MT                EQU        0x3        ;SDRAM
B6_Trcd                EQU        0x1        ;3clk
B6_SCAN                EQU        0x1        ;9bit

                                ;Bank 7 parameter
B7_MT                EQU        0x3        ;SDRAM
B7_Trcd                EQU        0x1        ;3clk
B7_SCAN                EQU        0x1        ;9bit

                                ;REFRESH parameter
REFEN                EQU        0x1        ;Refresh enable
TREFMD                EQU        0x0        ;CBR(CAS before RAS)/Auto refresh
Trp                        EQU        0x1        ;3clk
Tsrc                EQU        0x1        ;5clk        Trc= Trp(3)+Tsrc(5) = 8clock
Tchr                EQU        0x2        ;3clk
REFCNT                EQU        1268;1463;1268        ;HCLK=105Mhz, (2048+1-7.81*100);75M->1463

                                                                ;CPSR中各种工作模式的设置信息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各种工作模式下堆栈指针初值设置
UserStack        EQU                0x33ff4800
SVCStack        EQU                0x33ff5800
UndefStack        EQU                0x33ff5c00
AbortStack        EQU                0x33ff6000
IRQStack        EQU                0x33ff7000
FIQStack        EQU                0x33ff8000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EXPORT        __ENTRY
__ENTRY
ResetEntry

        b        _reset
        b        .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b        .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b        .                                ;handler for PAbort
        b        .                                ;handler for DAbort
        b        .                                ;reserved
        b        IsrIRQ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
        b        .                                ;handler for FIQ interrupt

                                                ;SDRAM参数设置,包括数据宽度,刷新模式和频率
SMRDATA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src<<18)+(Tchr<<16)+REFCNT)

        DCD 0x32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30                                                                                        ;MRSR6 CL=3clk
        DCD 0x30                                                                                        ;MRSR7 CL=3clk

IsrIRQ
        sub sp,sp,#4
        stmfd  sp!,{r8-r9}
        ldr r9,=pINTOFFSET
        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LTORG

_reset
        ldr        r0,=pWTCON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pINTMSK
        ldr        r1,=0xffffffff                        ;屏蔽所有中断请求
        str        r1,[r0]

        ldr        r0,=pINTSUBMSK
        ldr        r1,=0x7fff                                ;关闭所有子中断请求,1为无中断请求,0~14为有效设置位,其余为保留位。
        str        r1,[r0]

                                                                ;设置PLL锁存时间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0,=pLOCKTIME
        ldr        r1,=0xffffff
        str        r1,[r0]

        ldr        r0,=pCLKDIVN
        ldr        r1,=vCLKDIVN                        ; 0=1:1:1, 1=1:1:2, 2=1:2:2, 3=1:2:4, 4=1:4:4, 5=1:4:8, 6=1:3:3, 7=1:3:6.
        str        r1,[r0]

                                                                ;Configure UPLL
        ldr        r0,=pUPLLCON
        ldr        r1,=vUPLLCON                        ;Fin = 12.0MHz, UCLK = 48MHz
        str        r1,[r0]
        nop                                                        ;Caution: After UPLL setting, at least 7-clocks delay must be inserted for setting hardware be completed.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onfigure MPLL
        ldr        r0,=pMPLLCON
        ldr        r1,=vMPLLCON                        ;Fin = 12.0MHz, FCLK = 400MHz
        str        r1,[r0]

                                                            ;设置SDRAM存储器参数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adrl        r0, SMRDATA                        ;be careful!
        ldr        r1,=p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0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InitStacks                                                ;初始化可能用到的工作模式下的堆栈区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IRQMODE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 IRQStack=0x33FF_7000

        orr        r1,r0,#FIQMODE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 FIQStack=0x33FF_8000

        orr r1,r0,#USERMODE
        msr cpsr_cxsf,r1
        ldr sp,=UserStack
        ldr        pc,=Main
        LTORG

Main
        ldr r0,=pINTMOD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pGPFCON
        ldr r1,=0x080
        str r1,[r0]
        ldr r0,=pGPFUP
        ldr r1,=0xff
        str r1,[r0]
        ldr r0,=HandleEINT0+0x0c
        adrl r1,interrupt
        str r1,[r0]
        ldr r0,=0x20005000
        ldr r1,=0x00
        str r1,[r0]
        ldr r0,=pINTMSK
        ldr r1,=0x0FFFFFFF7
        str r1,[r0]
wait_server
        b .
;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USERMODE
        msr cpsr_cxsf,r1
        b wait_server
        LTORG
interrupt
        ;sub lr,r14,#4
        stmfd sp!,{r8,r9,lr}
LOOP0
    ldr r0,=0x20005000
        ldr r1,=0x01
        str r1,[r0]
        bl Delay
        ldr r0,=0x20005000
        ldr r1,=0x03
        str r1,[r0]
        bl Delay
        ldr r0,=0x20005000
        ldr r1,=0x07
        str r1,[r0]
        bl Delay
        ldr r0,=0x20005000
        ldr r1,=0x0f
        str r1,[r0]
        bl Delay
        ldr r0,=0x20005000
        ldr r1,=0x00
        str r1,[r0]
        ldr r0,=pSRCPND
        mov r1,#8
        str r1,[r0]
        ldr r0,=pINTPND
        str r1,[r0]
        ldmfd sp!,{r8,r9,pc}
        LTORG

Delay
        stmfd  sp!,{r8,r9,lr}
        ldr r7,=0x7a120
LOOP9 sub r7,r7,#1
        cmp r7,#0
        bne LOOP9
        ldmfd  sp!,{r8,r9,pc}
        LTORG
        AREA RamData,DATA,READWRITE
        ^ _ISR_STARTADDRESS
HandleEINT0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3    # 4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