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操作STC89C51的内部EEPROM呀

楼主(2017-07-10):
(无正文)

网友A: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  //显示子函数
{
    dula=1;
P0=table[shi];    //送十位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送位选数据前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打开位选锁存时
wela=1;  //原来段选数据通过位选锁存器造成混乱
P0=0xfe;  //送位选数据
wela=0;
delayms(5); //延时
dula=1;
P0=table[ge];  //送个位段选数据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
void main()
{
uchar a,b,num1;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0000 00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num1=byte_read(0x2000);//程序开始时读取EEPROM中数据
if(num1>=60) //防止首次上电时读取出错
  num1=0;
while(1)
{
  if(num>=20)
  {
   num=0;
   num1++;
   SectorErase(0x2000);//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num1);//重新写入数据
   if(num1==60)
   {
    num1=0;
   }
   a=num1/10;
   b=num1%10;
  }
  display(a,b);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网友B:
STC90/89系列内部EEPROM测试程序(旧C语言版)
/* ---  STC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  宏晶科技 姚永平  设计 2004/9/11   V1.0 --- */
/* ---  宏晶科技 姚永平  设计 2004/12/4   V2.0 --- */
/* ---  RD+/RC系列   Flash IAP/ISP Operation ----- */
/* ---  STC89C54RD+, STC89C58RD+,              --- */
/* ---  STC89LE54RD+,STC89LE58RD+,              -- */
/* ---  STC89C51RC,  STC89C52RC,             ----- */
/* ---  STC89LE51RC, STC89LE52RC,             ---- */
/* ---  Mobile: 13922805190 ---------------------- */
/* ---  Fax: 0755-82944243 ----------------------- */
/* ---  Tel: 0755-82908285 ----------------------- */
/* ---  感谢网友2004/12/3的指正,送样品以示感谢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 use _nop_() function */
//sfr16 DPTR = 0x82;

/*        新增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        */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 定义命令 */
#define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0x01        /*  字节读数据存储区   */
#define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0x02        /*  字节编程数据存储区 */
#define SECTOR_ERASE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0x03        /*  扇区擦除数据存储区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 8 bit 无符号整型  */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 16 bit 无符号整型 */
#define                DELAY_CONST         60000

/* 定义常量 */
#define ERROR   0
#define OK      1

sbit        Begin_LED       =                P1^0;
sbit        ERROR_LED       =       P1^3;
sbit        OK_LED                        =       P1^7;

/*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
#define        MCU_CLOCK_40MHz
//#define         MCU_CLOCK_20MHz
//#define        MCU_CLOCK_10MHz
//#define        MCU_CLOCK_5MHz
#ifdef MCU_CLOCK_4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0
#endif
#ifdef MCU_CLOCK_2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1
#endif
#ifdef MCU_CLOCK_10MHz
        #define WAIT_TIME        0x02
#endif
#ifdef MCU_CLOCK_5MHz
        #define WAIT_TIME        0x03
#endif

/* 调试控制项 */
//#define         DEBUG_STC89C_LE58RD+

#define         DEBUG_STC89C_LE52RC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1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2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4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8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16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32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64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128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256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512

INT8U xdata protect_buffer[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ifdef DEBUG_STC89C_LE58RD+                        //STC89C58RD+,  89LE58RD+
        #define DEBUG_AP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0x0000
        #define DEBUG_AP_Memory_End_Sector_addr         0x7e00
        #define DEBUG_AP_Memory_End_Byte_addr           0x7fff

        #define 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0x8000
#endif
#ifdef DEBUG_STC89C_LE52RC                        //STC89C52RC,        89LE52RC
        #define DEBUG_AP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0x0000
        #define DEBUG_AP_Memory_End_Sector_addr                        0x1e00
        #define DEBUG_AP_Memory_End_Byte_addr                        0x1fff

        #define 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0x2000
#endif

/* 打开 ISP,IAP 功能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_TIME;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1000,0000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0111,1111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字节读 */
INT8U byte_read(INT16U byte_addr)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IA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扇区擦除 */
INT8U sector_erase(INT16U sector_addr)
{
        INT16U get_sector_addr        =        0;
        get_sector_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1111,1110,0000,0000;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INT8U)(get_sector_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SECTOR_ERASE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1 */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 字节编程 */
INT8U byte_program(INT16U byte_addr, INT8U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 字节编程并校验 */
INT8U byte_program_and_verify(INT16U byte_addr, INT8U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DATA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ISP_IAP_disable();

        if(ISP_DATA        ==        original_data)
                return        OK;
        else
                return        ERROR;
}

/* 写数据进 数据Flash存储器, 只在同一个扇区内写,不保留原有数据        */
/* begin_addr,被写数据Flash开始地址;counter,连续写多少个字节; array[],数据来源        */
INT8U 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INT16U begin_addr, INT16U counter, INT8U array[])
{
        INT16U        i        =        0;
        INT16U        in_sector_begin_addr        =        0;
        INT16U        sector_addr        =        0;

        /* 判是否是有效范围,此函数不允许跨扇区操作 */
        if(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return        ERROR;
        in_sector_begin_addr =        begin_addr & 0x01ff;         /* 0000,0001,1111,1111 */
        if( (in_sector_begin_addr + 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
                return ERROR;

    /* 擦除 要修改/写入 的扇区 */
        sector_addr        =        (begin_addr & 0xfe00);        /* 1111,1110,0000,0000;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INT8U)(sector_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SECTOR_ERASE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1 */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for(i = 0; i< counter; i++)
        {
                /* 写一个字节 */
                ISP_ADDRH        =        (INT8U)(begin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egin_addr & 0x00ff);
                ISP_DATA        =        array[i];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读回来 */
                ISP_DATA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比较对错 */
                if(ISP_DATA != array[i])
                {
                        ISP_IAP_disable();
                        return ERROR;
                }
        begin_addr++;
        }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 写数据进数据Flash存储器(EEPROM), 只在同一个扇区内写,保留同一扇区中不需修改的数据        */
/* begin_addr,被写数据Flash开始地址;counter,连续写多少个字节; array[],数据来源                */
INT8U 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INT16U begin_addr, INT16U counter, INT8U array[])
{
        INT16U        i        =        0;
        INT16U        in_sector_begin_addr        =        0;
        INT16U        sector_addr        =        0;
        INT16U        byte_addr        =        0;

        /* 判是否是有效范围,此函数不允许跨扇区操作 */
        if(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return ERROR;
        in_sector_begin_addr =        begin_addr & 0x01ff;         /* 0000,0001,1111,1111 */
        /* 假定从扇区的第0个字节开始,到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1个字节结束,后面部分不用,程序易编写        */
        if( (in_sector_begin_addr + 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
                return ERROR;

        /* 将该扇区数据 0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1) 字节数据读入缓冲区保护 */
        sector_addr                =        (begin_addr & 0xfe00);         /* 1111,1110,0000,0000; 取扇区地址                */
        byte_addr                =   sector_addr;                        /* 扇区地址为扇区首字节地址                                 */

        ISP_IAP_enable();
        for(i = 0; i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i++)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protect_buffer[i]        =        ISP_DATA;
                byte_addr++;
        }

        /* 将要写入的数据写入保护缓冲区的相应区域,其余部分保留 */
        for(i = 0; i < counter; i++)
        {
                protect_buffer[in_sector_begin_addr] = array[i];
                in_sector_begin_addr++;
        }

        /* 擦除 要修改/写入 的扇区 */
        ISP_ADDRH        =        (INT8U)(sector_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SECTOR_ERASE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1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将保护缓冲区的数据写入 Data Flash, EEPROM */
        byte_addr        =   sector_addr;                        /* 扇区地址为扇区首字节地址        */
        for(i = 0; i<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i++)
        {
                /* 写一个字节 */
                ISP_ADDRH        =        (INT8U)(byte_addr >> 8);
                ISP_ADDRL        =        (INT8U)(byte_addr & 0x00ff);
                ISP_DATA        =        protect_buffer[i];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PROGRAM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10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读回来 */
                ISP_DATA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1111,1000 */
                ISP_CMD                =        ISP_CMD        |        READ_AP_and_Data_Memory_Command;        /* 0000,0001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 */
                _nop_();

                /*  比较对错 */
                if(ISP_DATA != protect_buffer[i])
                {
                        ISP_IAP_disable();
                        return ERROR;
        }
        byte_addr++;
        }
        ISP_IAP_disable();
        return OK;
}

/* 测试常量数组 */
INT8U code Test_array_total[512]        =
{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19,        0x1a,        0x1b,        0x1c,        0x1d,        0x1e,        0x1f,
        0x20,        0x21,        0x22,        0x23,        0x24,        0x25,        0x26,        0x27,
        0x28,        0x29,        0x2a,        0x2b,        0x2c,        0x2d,        0x2e,        0x2f,
        0x30,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0x39,        0x3a,        0x3b,        0x3c,        0x3d,        0x3e,        0x3f,
        0x40,        0x41,        0x42,        0x43,        0x44,        0x45,        0x46,        0x47,
        0x48,        0x49,        0x4a,        0x4b,        0x4c,        0x4d,        0x4e,        0x4f,
        0x50,        0x51,        0x52,        0x53,        0x54,        0x55,        0x56,        0x57,
        0x58,        0x59,        0x5a,        0x5b,        0x5c,        0x5d,        0x5e,        0x5f,
        0x60,        0x61,        0x62,        0x63,        0x64,        0x65,        0x66,        0x67,
        0x68,        0x69,        0x6a,        0x6b,        0x6c,        0x6d,        0x6e,        0x6f,
        0x70,        0x71,        0x72,        0x73,        0x74,        0x75,        0x76,        0x77,
        0x78,        0x79,        0x7a,        0x7b,        0x7c,        0x7d,        0x7e,        0x7f,
        0x80,        0x81,        0x82,        0x83,        0x84,        0x85,        0x86,        0x87,
        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e,        0x8f,
        0x90,        0x91,        0x92,        0x93,        0x94,        0x95,        0x96,        0x97,
        0x98,        0x99,        0x9a,        0x9b,        0x9c,        0x9d,        0x9e,        0x9f,
        0xa0,        0xa1,        0xa2,        0xa3,        0xa4,        0xa5,        0xa6,        0xa7,
        0xa8,        0xa9,        0xaa,        0xab,        0xac,        0xad,        0xae,        0xaf,
        0xb0,        0xb1,        0xb2,        0xb3,        0xb4,        0xb5,        0xb6,        0xb7,
        0xb8,        0xb9,        0xba,        0xbb,        0xbc,        0xbd,        0xbe,        0xbf,
        0xc0,        0xc1,        0xc2,        0xc3,        0xc4,        0xc5,        0xc6,        0xc7,
        0xc8,        0xc9,        0xca,        0xcb,        0xcc,        0xcd,        0xce,        0xcf,
        0xd0,        0xd1,        0xd2,        0xd3,        0xd4,        0xd5,        0xd6,        0xd7,
        0xd8,        0xd9,        0xda,        0xdb,        0xdc,        0xdd,        0xde,        0xdf,
        0xe0,        0xe1,        0xe2,        0xe3,        0xe4,        0xe5,        0xe6,        0xe7,
        0xe8,        0xe9,        0xea,        0xeb,        0xec,        0xed,        0xee,        0xef,
        0xf0,        0xf1,        0xf2,        0xf3,        0xf4,        0xf5,        0xf6,        0xf7,
        0xf8,        0xf9,        0xfa,        0xfb,        0xfc,        0xfd,        0xfe,        0xff,
        0xff,        0xfe,        0xfd,        0xfc,        0xfb,        0xfa,        0xf9,        0xf8,
        0xf7,        0xf6,        0xf5,        0xf4,        0xf3,        0xf2,        0xf1,        0xf0,
        0xef,        0xee,        0xed,        0xec,        0xeb,        0xea,        0xe9,        0xe8,
        0xe7,        0xe6,        0xe5,        0xe4,        0xe3,        0xe2,        0xe1,        0xe0,
        0xdf,        0xde,        0xdd,        0xdc,        0xdb,        0xda,        0xd9,        0xd8,
        0xd7,        0xd6,        0xd5,        0xd4,        0xd3,        0xd2,        0xd1,        0xd0,
        0xcf,        0xce,        0xcd,        0xcc,        0xcb,        0xca,        0xc9,        0xc8,
        0xc7,        0xc6,        0xc5,        0xc4,        0xc3,        0xc2,        0xc1,        0xc0,
        0xbf,        0xbe,        0xbd,        0xbc,        0xbb,        0xba,        0xb9,        0xb8,
        0xb7,        0xb6,        0xb5,        0xb4,        0xb3,        0xb2,        0xb1,        0xb0,
        0xaf,        0xae,        0xad,        0xac,        0xab,        0xaa,        0xa9,        0xa8,
        0xa7,        0xa6,        0xa5,        0xa4,        0xa3,        0xa2,        0xa1,        0xa0,
        0x9f,        0x9e,        0x9d,        0x9c,        0x9b,        0x9a,        0x99,        0x98,
        0x97,        0x96,        0x95,        0x94,        0x93,        0x92,        0x91,        0x90,
        0x8f,        0x8e,        0x8d,        0x8c,        0x8b,        0x8a,        0x89,        0x88,
        0x87,        0x86,        0x85,        0x84,        0x83,        0x82,        0x81,        0x80,
        0x7f,        0x7e,        0x7d,        0x7c,        0x7b,        0x7a,        0x79,        0x78,
        0x77,        0x76,        0x75,        0x74,        0x73,        0x72,        0x71,        0x70,
        0x6f,        0x6e,        0x6d,        0x6c,        0x6b,        0x6a,        0x69,        0x68,
        0x67,        0x66,        0x65,        0x64,        0x63,        0x62,        0x61,        0x60,
        0x5f,        0x5e,        0x5d,        0x5c,        0x5b,        0x5a,        0x59,        0x58,
        0x57,        0x56,        0x55,        0x54,        0x53,        0x52,        0x51,        0x50,
        0x4f,        0x4e,        0x4d,        0x4c,        0x4b,        0x4a,        0x49,        0x48,
        0x47,        0x46,        0x45,        0x44,        0x43,        0x42,        0x41,        0x40,
        0x3f,        0x3e,        0x3d,        0x3c,        0x3b,        0x3a,        0x39,        0x38,
        0x33,        0x36,        0x35,        0x34,        0x33,        0x32,        0x31,        0x30,
        0x2f,        0x2e,        0x2d,        0x2c,        0x2b,        0x2a,        0x29,        0x28,
        0x27,        0x26,        0x25,        0x24,        0x23,        0x22,        0x21,        0x20,
        0x1f,        0x1e,        0x1d,        0x1c,        0x1b,        0x1a,        0x19,        0x18,
        0x17,        0x16,        0x15,        0x14,        0x13,        0x12,        0x11,        0x10,
        0x0f,        0x0e,        0x0d,        0x0c,        0x0b,        0x0a,        0x09,        0x08,
        0x07,        0x06,        0x05,        0x04,        0x03,        0x02,        0x01,        0x00
};

void display_Begin_LED(void)
{
        Begin_LED        =        0;  /* Begin_LED on */
}
void off_Begin_LED(void)
{
        Begin_LED        =        1;  /* Begin_LED off */
}
void display_OK_LED(void)
{
        OK_LED                =        0;  /* OK_LED on */
}
void off_OK_LED(void)
{
        OK_LED                =        1;  /* OK_LED off */
}

void display_ERROR_LED(void)
{
        ERROR_LED        =        0;  /* ERROR_LED on */
}
void off_ERROR_LED(void)
{
        ERROR_LED        =        1;  /* ERROR_LED off */
}

void delay(INT16U counter)
{
        INT16U        temp        =        0;
        for(temp = counter; temp>0; temp--)
        {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main()
{
//sbit        Begin_LED        =        P1^0;
//sbit        ERROR_LED        =        P1^3;
//sbit        OK_LED        =        P1^7;

        display_Begin_LED();
        delay(DELAY_CONST);

        sector_erase(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if(byte_program_and_verify(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0x55) == OK)
                display_OK_LED();
        else
                display_ERROR_LED();

/*
        if(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Test_array_total))
                display_OK_LED();
        else
                display_ERROR_LED();
*/
/*
        if(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0x3,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0x30, Test_array_total))
                display_OK_LED();
        else
                display_ERROR_LED();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