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循迹小车怎么识别交叉路口,请教大神

楼主(2017-07-10):
小车怎么识别交叉路口,请教大神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要分多种情况:
第一: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识别的。如果你看到Arduino 小车“可以识别”,那是假的,是程序对于特定的地图进行的,如:先后怎么走,第一过路口直行,第二次转弯,等等,都是程序设定好的。换一张地图就不行了。
第二:如果地图本身很特殊,十字路口有特殊标记,那么,只要有特殊的传感器,如摄像头等,要高级程序支持下,下可以识别十字路口,并且判断运动方向。高级别的比赛中有此项目。
其实,地图中的十字路口,多数是直走,只是道路交叉了而已。我还没有看到谁的一般寻迹小车,可以识别路口的,或在任意地图中识别路口的。

网友B:
怎么没人回答?期待答案

网友C(2019-01-11):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要分多种情况:
第一: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识别的。如果你看到Arduino 小车“可以识别”,那 ...

请问怎么把确定的地图写在程序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把确定的地图写在程序里呢

不是把地图写进程序,是按照你的小车运行的要求,用运行时间控制小车的运动。
例如:“小车先直线前进,虽然中间有路口,但不停,直到第三个路口左转”。那么,你的程序就让小车直线前进嘛,看到了第三个路口用了多少时间(可以运行程序,观察时间加或减),程序中就固定这个时间就行了。

实在是非要识别路口,那么你的寻迹传感器就要多点,一横排四个吧,中间两个寻迹;边上两个,用于判断路口,当它们读到黑线时,说明路口到了——只能针对简单的地图。

网友D:
传感器全看不见了不就是遇到交叉路口了吗

网友E:
摄像头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