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DS18B20温度传感器+声光报警 Proteus仿真图+完整程序

楼主(2017-07-10):
这是我的课程设计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 的 I/O
sbit DIAN = P0^5;                        //显示小数点用
sbit LED=P1^6;
sbit BEEP=P1^7;
uchar x=0;                                      //计数器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uint z;
uint c;
uint gaowen=35;                         //高温报警温度,默认值为35
uint diwen=0;                                    //低温报警温度,默认值0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
                        0x47,0xDF,0xD7,0xCF,0xDA,0x9B,0xDC,0x9B,0x8B};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高8位转移到t
          t<<=8;                             //t数据左移8位
          t=t|a;                             //将t和a按位或,得到一个16位的数
          tt=t*0.0625;                 //将t乘以0.0625得到实际温度值
                                             //(温度传感器设置12位精度,最小分辨率是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将小数点后一位显示出来)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返回温度值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
        c=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if(m<=0)                                    //如果温度小于0,限制显示为0
        {
                m=0;
        }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void Disp_init(void)
{
        P0 = ~0x80;                       //显示-
        P2 = 0x7F;
        Delay(200);
        P2 = 0xDF;
        Delay(200);
        P2 = 0xF7;
        Delay(200);
        P2 = 0xFD;
        Delay(2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
        P0 = ~0x98;                        //显示c
        P2 = 0x7F;
        Delay(1000);
        P2=0xff;                                //关闭显示

        P0=~LEDData[n];             //显示小数位
        P2 = 0xDF;
        Delay(1000);
        P2=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m%10];    //显示个位
        DIAN = 0;                    //显示小数点
        P2 = 0xF7;
        Delay(1000);
        P2=0xff;                           //关闭显示

        P0 =~LEDData[m/10];    //显示十位
        P2 = 0xFD;
        Delay(1000);
        P2 = 0xff;                   //关闭显示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LED=0;                                       //默认关闭报警
        BEEP=0;                                        //默认关闭蜂鸣器
        check_wendu();
……………………

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DS18B20温度传感器 声光报警 Proteus仿真图

网友A(2017-10-18):
有没有0下温度

网友B(2018-06-07):
楼主,求两个18B20的程序,就在这个图的基础上,两个温度同时显示

网友C:
为什么解压不了?

网友D(2018-11-27):
这个怎么确定能不能用

网友E(2018-12-28):
实在是太感谢了

网友F:
感觉帮到我了

网友G:
真棒真棒,急需仿真

网友H: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CF,0xDA,0x9B,0xDC,0x9B,0x8B};
请问这是数码管0—F的显示代码吗?共阴极和共阳极代码都对不上啊

网友I:
这个程序值得学习,很有参考考

网友J(2019-03-05):
可以吧后面的程序补上来么。。。

网友K:
这个程序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H: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CF,0xDA,0x9B,0xDC,0x9B,0x ...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网友M:
仿真图不能用Altium designer打开吗

网友N:
你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低于25度,数码管就会闪烁

网友O(2019-05-11):
楼主,求两个18B20的程序,就在这个图的基础上,两个温度同时显示   ,,,同时也是非常感谢

网友P:
为什么编码cope到keil里编译知识有错

网友Q:
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R:
这个程序有错误吗

网友S:
想问一下R1~R4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去掉

网友T:
感谢作者的分享

网友U(2019-06-25):
可以共享吗?

网友V(2019-11-28):
做的很棒哦

网友W:
引用 网友H:
uchar code  LEDData[]={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CF,0xDA,0x9B,0xDC,0x9B,0x ...

他P0口的接线没有按顺序来

网友X(2020-03-11):
下载下来仔细看看

网友Y(2020-05-11):
为什么数码管显示不了

网友Z:
很好,非常的有用处

网友AA:
真的很有用处,很棒

网友AB:
怎么无法使用?

网友AC:
温度精度是多少啊

网友AD:
学习一下,推荐

网友AE(2020-06-23):
这个怎么修改温度范围

网友AF:
提问   温度范围 可以达到  -20°  ~  80°吗   精确值 在  0.5吗

网友AG(2020-12-14):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确定能不能用

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