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输出波形(结合硬件),有点问题

楼主(2017-07-10):
最近在搞一个角度调节模块,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输出2路PWM,经过一些模块处理,
设定一个区域里电机停止转动,区域外实现相应的正反转,从而利用电机控制角度旋转。
但是用示波器检测P1.6,P1.7(PWM)波形,是正弦波(一开始写完程序时检测时较好的矩形波,后来搭建电路完后,再次检测就成了正弦波),而且电表检测两个口电压也是在3-4V跳动(还是说这是正常的?)
我感觉在输出PWM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要是电路硬件部分该怎么解决
/*****************************PWM输出部分*********************/
void PWM_Control1( uchar Width, uchar DutyCycle,uchar count,uchar partern)  //1ms为最小单位
{        uchar i,j;
   //脉宽设置  Wdith
   //占空比 X0% DutyCycle
  //脉冲个数  count
  // pin = ;
   k = (Width*10)/DutyCycle; //PWM整个周期

           if(partern == 6)
  {
     for(i=0;i<k*count;i++)
           {
             P1_6= 0;
                 delay(Width);
                 P1_6= 1;
                 delay(k-Width);
           }
         /*   if(i=k*count)
            {
                  p1_6 = 1;
                 }         */
  }
    if(partern == 7)
        {
         for(j=0;j<k*count;j++)
          {
            P1_7 = 0;
                delay(Width);
                P1_7 = 1;
                delay(k-Width);
          }
          /* if(i=k*count)
            {
                  p1_7 = 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