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动按钮按一次,两相步进电机反转5秒后正转3秒。这个可以实现吗?求C程序

楼主(2017-07-10):
点动按钮按一次,两相步进电机反转5秒后正转3秒。这个可以实现吗?求C程序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是要做什么,有一个问题你要搞明白,步进电机正转  速度/时间关系。再来确定。

楼主:
推杆电机,控制角度也可以,

楼主:
直线推杆电机,最大行程10mm,最快速度6mm/s,8拍运动方式,

网友A:
你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吗?如果用的话,只需要脉冲和方向的IO

网友B:
理论上应该可以

楼主:
L298N加单片机

楼主:
之前用两个点动按钮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现在改进用一个点动按钮,按一下步进电机反转n圈后再正转n圈

网友C:
可以实现的,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