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延时函数的时间计算

楼主(2017-07-11):
单片机一个延时函数延时多长时间到底怎么算?由于学校直接说的c语言,看网上说c只有仿真来看延时是多少,只有这种方法吗?比如
for(i=0;i<125;i++)
{
;
}
这样一个延时了多长时间呢?有没有具体算的方法。。麻烦大家详细说下吧,谢谢。

网友A:
使用STC最新的程序下载软件,右边有个软件延时计算,用那个生成要的延时函数,就挺不错的

网友B: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如:DelayMS(5);则耗时为5*120个指令周期,如果你的指令周期就是你的系统时钟(12000000hz)那么时间为1/12000000*5*120  这只能是大概的算。不过应该能满足你的延时要求了。精准的话建议用汇编

网友C:

如果晶振是24Mhz,延时大约是125*2=250us.(用仿真器仿真是251us).
如果晶振是12Mhz,延时大约是125*4=500us(用仿真器仿真是502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