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定时器汇编程序

楼主(2017-07-11):
S3C2440定时器源程序如下:
;************口地址及数据符号化定义区**********************
pWTCON                EQU        0x53000000
pLOCKTIME        EQU        0x4c000000
pCLKDIVN        EQU        0x4c000014
pUPLLCON        EQU        0x4c000008
pMPLLCON        EQU        0x4c000004
pBWSCON                EQU        0x48000000
pSRCPND                EQU        0x4a000000   ;中断源悬挂寄存器地址
pINTPND                EQU        0x4a000010   ;中断悬挂寄存器地址
pINTMOD                EQU        0x4a000004   ;中断模式寄存器地址
pINTMSK                EQU        0x4a000008
pINTSUBMSK        EQU        0x4a00001c   ;子中断源屏蔽寄存器地址
pINTOFFSET        EQU        0x4a000014   ;中断源偏移地址寄存器地址

pTCFG0                EQU        0x51000000        ;定时器配置寄存器0
pTCFG1                EQU        0x51000004        ;定时器配置寄存器1
pTCNTB4                EQU        0x5100003c        ;定时器4计数缓冲寄存器
pTCON                EQU        0x51000008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DATA_EREA        EQU        0x33FFFF00
vCLKDIVN        EQU        0x4
vUPLLCON        EQU        0x00038022
vMPLLCON        EQU        0x0005c011
;*************以下为各寄存器BANK数据宽度设置数据***********
DW16                EQU        (0x1)
DW32                EQU        (0x2)
B1_BWSCON        EQU        (DW16)
B2_BWSCON        EQU        (DW16)
B3_BWSCON        EQU        (DW16)
B4_BWSCON        EQU        (DW32)
B5_BWSCON        EQU        (DW16)
B6_BWSCON        EQU        (DW32)
B7_BWSCON        EQU        (DW32)
;*************Bank 0 存储器参数区**************************
B0_Tacs                EQU        0x3
B0_Tcos                EQU        0x3
B0_Tacc                EQU        0x7
B0_Tcoh                EQU        0x3
B0_Tah                EQU        0x3
B0_Tacp                EQU        0x1
B0_PMC                EQU        0x0
;*************Bank 4 存储器参数区**************************
B4_Tacs                EQU        0x1
B4_Tcos                EQU        0x1
B4_Tacc                EQU        0x6
B4_Tcoh                EQU        0x1
B4_Tah                EQU        0x1
B4_Tacp                EQU        0x0
B4_PMC                EQU        0x0

;*************Bank 6 SDRAM存储器参数区*********************
B6_MT                EQU        0x3
B6_Trcd                EQU        0x1
B6_SCAN                EQU        0x1
;************* SDRAM 动态存储器所需的刷新参数区************
REFEN                EQU        0x1
TREFMD                EQU        0x0
Trp                EQU        0x1
Tsrc                EQU        0x1
Tchr                EQU        0x2
REFCNT                EQU        1268
;*************以下数据为CPSR中各工作模式的设置位信息*******
USERMODE        EQU        0x10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MODEMASK        EQU        0x1f
NOINT                EQU        0xc0
;*************以下为管理模式、IRQ、及用户模式堆栈指针数据***
UserStack        EQU        0x33ff4800
SVCStack        EQU        0x33ff5800
IRQStack        EQU        0x33ff7000

;************以下为代码区***************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EXPORT        _ENTRY
_ENTRY
ResetEntry
        b        _reset
        b        .
        b        .
        b        .
        b        .
        b        .
        b        IsrIRQ
        b        .
;*****************预存开机后需要提取并设置到特殊功能寄存器内存储器参数区的数据,含数据宽度、刷新模式和频率等
SMRDATA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DCD  0
        DCD  0
        DCD  0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DCD  0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DCD  0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src<<18)+(Tchr<<16)+REFCNT)
        DCD  0x32
        DCD  0x30
        DCD  0x30
;*****以下IsrIRQ为中断源判别程序***********
IsrIRQ
        sub        sp,sp,#4
        stmfd        sp!,{r8-r9}
        ldr        r9,=pINTOFFSET
        ldr        r9,[r9]
        ldr        r8,=HandleEINT0
        add        r8,r8,r9,lsl #2
        ldr        r8,[r8]
        str        r8,[sp,#8]
        ldmfd        sp!,{r8-r9,pc}
        LTORG

;****************以下为复位异常处理程序,主要完成时钟及存储器的初始化***************
_reset
        ldr        r0,=pWTCON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pINTMSK
        ldr        r1,=0xffffffff
        str        r1,[r0]
        ldr        r0,=pINTSUBMSK
        ldr        r1,=0x7fff
        str        r1,[r0]
        ldr        r0,=pLOCKTIME
        ldr        r1,=0x00ffffff
        str        r1,[r0]
        ldr        r0,=pCLKDIVN
        ldr        r1,=vCLKDIVN
        str        r1,[r0]
        ldr        r0,=pUPLLCON
        ldr        r1,=vUPLLCON
        str        r1,[r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pMPLLCON
        ldr        r1,=vMPLLCON
        str        r1,[r0]

;****设置SDRAM存储器参数,最多13个,占52字节。***
                adrl        r0,SMRDATA
                ldr        r1,=pBWSCON
                add        r2,r0,#52
0
                ldr        r3,[r0],#4
                str        r3,[r1],#4
                cmp        r2,r0
                bne        %B0
;*********初始化可能用到的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堆栈区,即设置他们的堆栈指针*****
InitStacks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IRQMODE
        msr        cpsr_cxsf,r1
        ldr        sp,=IRQStack
        orr        r1,r0,#USERMODE
        msr        cpsr_cxsf,r1
        ldr        sp,=UserStack
        ldr        pc,=Main
        LTORG

;以下为主程序区
Main
        ldr        r0,=pINTMOD
        ldr        r1,=0x0
        str        r1,[r0]
        ldr        r0,=HandleEINT0+0x38        ;定时器4在二级向量表中的地址
        adrl        r1,HandleTime4        ;提取定时器4中断处理程序地址
        str        r1,[r0]
        ldr        r0,=0x20005000
        ldr        r1,=0x00
        str        r1,[r0]
        ldr        r0,=0x20007000
        ldr        r1,=0x00
        str        r1,[r0]
        ldr        r0,=0x20006000
        ldr        r1,=0xff
        str        r1,[r0]

        ldr        r0,=pTCFG0
        ldr        r1,=0x0000f900
        str        r1,[r0]
        ldr        r0,=pTCFG1
        ldr        r1,=0x00002000
        str        r1,[r0]
        ldr        r0,=pTCNTB4
        ldr        r1,=0x0000ADC0
        str        r1,[r0]
        ldr        r0,=pTCON
        ldr        r1,=0x00600000
        str        r1,[r0]
        ldr        r0,=pTCON
        ldr        r1,=0x00500000
        str        r1,[r0]
        ldr        r0,=pINTMSK
        ldr        r1,=0xFFFFBFFF
        str        r1,[r0]
wait_server
        b        .
        mov        r0,r5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USERMODE
        msr        cpsr_cxsf,r1
        b        wait_server
        LTORG
HandleTime4
        stmfd        sp!,{r0,r1,lr}
        ldr        r1,=int_count
        ldr        r1,[r1]
        ldr        r0,=0x20005000
        str        r1,[r0]
        cmp        r1,#16
        beq        step1
        add r1,r1,#1
        ldr        r0,=int_count
        ;mov         r1,#0
        str        r1,[r0]
        b        step2
step1        ldr        r0,=int_count
        mov        r1,#1
        str        r1,[r0]
step2        ldr        r0,=pINTSUBM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