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能量测试仪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7-07-11):
UV能量测试仪使用说明书

目录
一、概述
1-1 介绍………………………………………………………………………………………………2
1-2 用途………………………………………………………………………………………………2
1-3 技术参数…………………………………………………………………………………………2

二、组成
2-1 界面介绍…………………………………………………………………………………………3
2-2 功能介绍…………………………………………………………………………………………3
三、操作指南
3-1 产品操作要求……………………………………………………………………………………3
3-2 能量测试步骤……………………………………………………………………………………3
3-4 能量值复位说明…………………………………………………………………………………4
3-5 待机………………………………………………………………………………………………4

四、电池使用
4-1 电池要求…………………………………………………………………………………………4
4-2 电池使用损耗情况………………………………………………………………………………4
4-3 电池存留的情况…………………………………………………………………………………4

五、产品维护…………………………………………………………………………………………4

      产品概述
1-1                    介绍

本产品是用于测量UV能量强度的一种测试仪器,测量UV波长范围为395nm(+/-10%),为了防止其他波段的光干扰,我们采用光滤镜片来抑制其他波段的进入。本测试仪器有两种测试模式,一种是直接测试能量强度(mw/cm2)另外一种是测试在单位时间内能量的累积(mj/cm2),可以直接在显示屏上观察二者的变化。我们使用先进的性能和容易读取的显示,多用户选择模式,数据的校正是经过PC的数据记录和曲线分析,以及过程的验证。本测试仪可以用于高速传送带或是更慢的生产线或者是静止测试,使其与测量设备更加兼容。
1-2                    用途

本产品是作为UV能量测试的一种专业仪器,它广泛应用于UV固化设备、UV干燥器、UV曝光机等一些UV能量测量的场合。

1-3                    技术参数

显示:   黑色数字,黄色背景
测量范围:0-500mw/cm2
测量精度:+/- 3%
测量重复精度:+/-1.5%
光谱范围 :395nm(+/-10%)
空间响应:近似余弦
操作温度 :0-75°C内部温度。允许较短时间的更高外部温度
待机时间:3分钟
电池:三节可更换AAA碱性电池
电池寿命:大约50小时显示时间
尺寸 :直径150mm x高度17mm
重量:690 克
外壳材料:    铝和硅胶材料
      产品概述
2-1             面板介绍

2-2             功能介绍

1、遮光盖子——保护紫外线对液晶屏的照射
2、电源指示灯——判断仪器是否上电
3、液晶显示器——显示能量值以及电池容量
4、UV探头——受光部分带滤光片
5、防滑护套——防止仪器在快速的生产线或流水线上的滑动
6、电源开关(复位)——给仪器上电或断电

      操作指南

3-1             操作要求

1、测量时必须套上硅胶防护套
2、测量时必须要把遮关盖子盖上
3、测量的UV波长要在技术范围内
4、每次测完值要开关一次让能量值复位

3-2             能量测试步骤

首先拨动开关使液晶有画面显示,这时仪器表示正常,然后套上护套将仪器防入UV光圈内,如果是测试能量,则液晶屏显示出实时的能量值,能量刷新的时间是500ms/次。如果是测试能量累积,则在单位时间内完成一次测量时液晶屏上会自动记录累积的值,然后对测量的值进行记录,要注意的是在能量累积测试时一定要把遮光盖子关闭,以避免紫外光对液晶屏照射后的损坏。

3-3             能量值复位说明

当测试完一次能量累积之后,要将当前的值进行清零,清零操作只需将电源重新开/关就行。

3-4             待机

考虑到功耗的问题,当仪器长时间没有测试而忘了关闭的时候,仪器内部会自动进入待机模式,降低电池的损耗。进入待机模式的前提是当检测到的能量值低于1mw/cm2超过3分钟,但是假如在这三分钟之内重新检测到大于1mw/cm2的能量,这时仪器又会重新计时。一旦进入待机模式,就要重新开关电源使仪器重新工作。

     电池使用

4-1          电池要求

考虑到电池更换的问题,我们采用三节7号电池,可随时随地更换。电池需采用1.5V的碱性电池,建议买双鹿7号碱性电池或者南孚7号电池碱性电池。

4-2          电池存留的情况

本仪器无论是在硬件还软件方面都是采用低功耗模式来工作的,在液晶显示屏里面的右上方的图标上可以看到电池的容量,当图标上剩最后一格时,为了使仪器正常工作,则该马上更换电池,以保正常工作。三节双鹿电池约可使用50个小时。

     产品维护
在不使用该仪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日常的保养,例如,要尽量避免和金属直接的接触,因为我们的外壳是用铝,所以容易引起表面的刮擦。要轻拿轻放,防止内部电池的走位导致接触不良,引起开不了机。长时间不使用仪器时,应把电池给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