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408AS的NTC温度计设计,Keil C程序,原理图

楼主(2017-07-11):
以前基于STC15F204EA做的一个NTC温度计,这次更新为408AS,同时修改了一点小程序。
/***************************************/
/*   基于STC15W408AS的NTC温度计设计    */
/*       测温范围-40°~110°          */
/*       创建者 :jmpxwh               */
/*      创建时间:2017/05/05           */
/***************************************/
//4位共阴极数码管段码a-h顺序接P27-P20,位选端接P3高4位
//NTC使用MF52-103/3435;10K±1%精度;B值:3435±1%
//NTC温度输出端子接P1.7

电路原理图:

全部完整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5-17):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有两点疑问:1,温度传感器信号是从P1.7读入的吗?2,蜂鸣器这个接发,端口是否有被烧毁的可能?蜂鸣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

网友B(2019-09-17):
用公式也可以,先求出电路的电阻值,然后根据公式算……
贴上我用的程序吧!

NTC 热敏电阻温度计算公式
Rt = R *EXP(B*(1/T1-1/T2))
这里T1和T2指的是K度即开尔文温度,K度=273.15(绝对温度)+摄氏度;其中T2=(273.15+25)
Rt 是热敏电阻在T1温度下的阻值;
R是热敏电阻在T2常温下的标称阻值;
B值是热敏电阻的重要参数;
EXP是e的n次方;
求T1 =1/(ln(Rt/R)/B+1/T2)
C程序:

#include "math.h"
const float Rp=10000.0; //10K
const float T2 = (273.15+25.0);;//T2
const float Bx = 3950.0;//B
const float Ka = 273.15;

float Get_Temp(void)
{
  float Rt;
  float temp;
  Rt = Get_TempResistor();
  //like this R=5000, T2=273.15+25,B=3470, RT=5000*EXP(3470*(1/T1-1/(273.15+25)),
  temp = Rt/Rp;
  temp = log(temp);//ln(Rt/Rp)
  temp/=Bx;//ln(Rt/Rp)/B
  temp+=(1/T2);
  temp = 1/(temp);
  temp-=Ka;
  return temp;
}

网友C(2017-07-22):
正需要这个 楼主辛苦了

网友D:
不错改天试试看

网友E:
很好,有用

网友F(2017-08-26):
借鉴参考下!

网友G:
做过50k的ntc,不过数值转换查表好像不是很理想,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H:
谢谢分享,我是初学者,非常有用。

网友I(2017-10-06):
学习了,谢谢楼主,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I:
谢谢楼主,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J(2017-11-13):
想下载学习一下,怎么才有黑币呀

网友K:
楼主问下这个温度精确多少

网友F:
值得参考!

网友L:
不错,有用的   楼主辛苦了

网友M:
如能设置温度就更好了

网友N(2017-12-25):
感谢楼主分享,刚好用到这个东西

网友O:
内部RC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P:
下载看看,模拟试试看,效果怎样

网友Q(2018-01-31):
正在研究这个,楼主搞个白光控制吧

网友R:
“//4位共阴极数码管段码a-h顺序接P27-P20,位选端接P3高4位”,介绍说是共阴极数码管,原理图怎么是共阳极数码管接法。楼主何解?

网友S(2018-03-17):
实物图有没

网友T:
正需要这个  谢谢共享!

网友U:
这个做电热水壶行不

网友V(2018-06-19):
有程序代码不

网友W:
这个帖子对我很有用

网友X:
东西很好啊!这个东东精度高么?会随供电电压波动而受影响么?

网友Y(2018-07-29):
挺有用的~谢谢  收藏

网友Z(2018-09-03):
可以参考下。谢谢

网友AA:
谢谢分享,参考一下

网友AB:
kan 看一看

网友AC(2018-10-09):
正需要的,谢谢分享

网友AD:
新手在载学习一下

网友AE:
原理图数码管是共阳的接法。

网友AF(2019-01-11):
我仿制了一个,程序根本不能用。

网友AG:
怎么联系楼主!13278673682

网友AH(2019-03-05):
刚好需要这类资料 楼主辛苦了

网友AI:
下载了我买的是这个适合吗MF52-10K(5%)

网友AJ(2019-04-18):
再加上可调 有上限和下限温度功能就完善了

网友AK(2019-07-01):
菜鸟下下来看先  谢谢分享!

网友AL:
很好很强大哟

网友AM(2019-08-13):
引用 网友R:
“//4位共阴极数码管段码a-h顺序接P27-P20,位选端接P3高4位”,介绍说是共阴极数码管,原理图怎么是共阳极 ...

楼主这个原理图,驱动共阳数码管位选三极管应该是用PNP管。

网友AM:
大家谨慎下载,这个帖子原理图和程序都有陷阱,不知安得什么心!

网友AN: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AO(2019-09-29):
正在啃C中。研究一下,是KEILL5的工程吧

网友AP(2019-12-02):
有没有控制温度的功能?

网友AP:
程序打开后,怎么我的keil就会死机?

网友AQ:
厉害了楼主,正需要一个温度计设计电路

网友AR:
太好了,怎么转STC8系列

网友AS(2020-01-05):
学习了,正好需要

网友AT(2020-02-09):
谢谢分享,不知能不能测量180度左右的温度

网友AU(2020-03-18):
楼主有没有关注过这东西的测量精度?  误差有多大

网友U:
正需要了,就来了

网友AV(2020-07-07):
引用 网友B:
用公式也可以,先求出电路的电阻值,然后根据公式算……
贴上我用的程序吧!

你这一种方式够直接。我试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AW:
温度变化得太快怎样才能取得准确温度值呢?

网友AX(2020-11-18):
我做过100k的ntc,不过数值转换查表好像不是很理想0

网友AY:
一个简洁的好方案!

网友AZ(2021-04-08):
搭建了下,还可以。非常不错。

网友BA:
有参考价值,学习一下

网友BB(2021-06-23):
不错不错,加油,可惜没币了

网友BC(2022-04-03):
功能还要可以进一步完善,如把上限和下限的预置;测量出来的温度设置多段报警输出;增加1-10小时长延时等

网友BD(2022-10-04):
这个实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B:
用公式也可以,先求出电路的电阻值,然后根据公式算……
贴上我用的程序吧!

值得參考,改天試試看

网友BE(2023-03-31):
引用 网友B:
用公式也可以,先求出电路的电阻值,然后根据公式算……
贴上我用的程序吧!

谢谢分享!

网友AF(2023-05-11):
能不能加上位置设置按键

网友BF(2023-10-15):
请教一下 ,ADC数值为什么要减去400才能得到0度以上温度?

网友BF:
有一点没搞懂 ,ADC数值为什么要减去400才能得到0度以上温度值?还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BF:
有一点不懂,ADC数值为什么要减去400才能得到0度以上温度,请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