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单片机程序有问题,大神帮忙看一下来
#

楼主(2017-07-11):
要求是: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当小于设定值A时,电机正转,等于时停止,大于时反转。现在程序写入后,设定值在个位数满足要求,但设定值超过个位后比如12或25时它还是按照2或5进行比较.不知道程序在哪出错了.怎么整
//超声波模块显示程序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ZZ=P1^0;
sbit FZ=P1^1;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Tx=P3^2;
sbit Rx=P3^3;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int  A=20;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char code SEG7[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0-9
uint distance[4];  //测距接收缓冲区
uchar ge,shi,bai,temp,flag,outcomeH,outcomeL,i;  //自定义寄存器
bit succeed_flag;  //测量成功标志
uint tdata;
//********函数声明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delay_20us();
void pai_xu();
void DisplayA();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void DisplayA()
{
  unsigned char i,j;
   i=A/10;
   //计算设定值的十位
        j=A%10;                //计算设定值的个位
   WriteAddress(0x04);   //在第二行从第三位开始写数据
        WriteData(digit[i]);  //将设定值的十位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设定值的个位写入LCD
}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int distance_data,a,b;
   uchar CONT_1;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0);             //延时10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i=0;

   flag=0;
        Tx=0;       //首先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TMOD=0x10;    //定时器0,定时器1,16位工作方式
//        TR0=1;             //启动定时器0
   IT1=0;        //由高电平变低电平,触发外部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X1=0;        //关闭外部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0

while(1)         //程序循环
        {{if(k2==0)
{delay1ms();
        if(A<0)
A=99;
A++;}
if(k3==0)
{delay1ms();
        if(A>99)
                A=0;
A--;}
B=A;
WriteAddress(0x00);
WriteData('S');
WriteData('E');
WriteData('T');
WriteData(':');
DisplayA();
WriteData('C');
WriteData('M');
delay(10);}
         WriteAddress(0x43);
WriteData('J');
WriteData('U');
WriteData('L');
        WriteData('I');
        WriteData(':');
        WriteData(digit[bai]);
        WriteData(digit[shi]);
WriteData('.');
WriteData(digit[ge]);

WriteData('C');
WriteData('M');
if(tdata==B)
{WriteAddress(0x0c);
WriteData('S');
WriteData('T');
WriteData('O');
WriteData('P');
ZZ=0;
FZ=0;}
else if(tdata>B)
{WriteAddress(0x0c);
WriteData('F');
WriteData('X');
WriteData('X');
WriteData('Z');
ZZ=0;
FZ=1;}
else
{WriteAddress(0x0c);
WriteData('Z');
WriteData('X');
WriteData('X');
WriteData('Z');
ZZ=1;
FZ=0;}
  EA=0;
             Tx=1;
        delay_20us();
        Tx=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x引脚
        while(Rx==0); //等待Rx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EX1=1;          //打开外部中断
                   TH1=0;          //定时器1清零
        TL1=0;          //定时器1清零
             TF1=0;          //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while(TH1 < 30);//等待测量的结果,周期65.535毫秒(可用中断实现)
                  TR1=0;          //关闭定时器1
        EX1=0;          //关闭外部中断

    if(succeed_flag==1)
             {
                   distance_data=outcomeH;                //测量结果的高8位
           distance_data<<=8;                   //放入16位的高8位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outcomeL;//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distance_data*=12;                  //因为定时器默认为12分频
           distance_data/=58;                   //微秒的单位除以58等于厘米
         }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if(succeed_flag==0)
                   {
            distance_data=0;                    //没有回波则清零

           }

           distance[i]=distance_data; //将测量结果的数据放入缓冲区
            i++;
                     if(i==3)
                       {
                         distance_data=(distance[0]+distance[1]+distance[2]+distance[3])/4;

            pai_xu();
             distance_data=distance[1];

           a=distance_data;
       if(b==a) CONT_1=0;
       if(b!=a) CONT_1++;
       if(CONT_1>=3)
                   { CONT_1=0;
                          b=a;
                          conversion(b);
                        }
                           i=0;
                           }
         }
}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INTO_()  interrupt 2   // 外部中断是2号
{
     outco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L =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   //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EX1=0;            //关闭外部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用做显示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是1号
   {
         // TH0=0xfd; //写入定时器0初始值
        // TL0=0x77;

   }

//显示数据转换程序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uchar ge_data,shi_data,bai_data ;

    bai_data=temp_data/10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_data=temp_data/1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_data=temp_data;

    //bai_data=SEG7[bai_data];
    //shi_data=SEG7[shi_data]&0x7f;
    //ge_data =SEG7[ge_data];

    EA=0;
    bai = bai_data;
    shi = shi_data;
    ge  = ge_data ;
         tdata=bai*10+shi;
         EA=1;
}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bt ;
    for(bt=0;bt<60;bt++);
}
   void pai_xu()
  {  uint t;
  if (distance[0]>distance[1])
    {t=distance[0];distance[0]=distance[1];distance[1]=t;}
  if(distance[0]>distance[2])
    {t=distance[2];distance[2]=distance[0];distance[0]=t;}
  if(distance[1]>distance[2])
    {t=distance[1];distance[1]=distance[2];distance[2]=t;}
    }

网友A(2019-04-27):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还有这个资料没啊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这份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