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制作单片机板子问题

楼主(2017-07-11):
新人求教,本人接触单片机时间不长,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单片机控制,想自己做一个单片机板子,一直对制作思路挺混乱;是不是根据实际需求,想明白需要什么用传感器、驱动装置等等,设计出电路图,再用AD画出PCB电路板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直接网上购买单片机板子和自己制作差在哪?

网友A:
如果不涉及高频电路分析的话,完全可以自己画,自己买的开发板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先买一块实验,完成系统功能后自己再画一块

网友B:
实验板是为了学习单片机各种功能而设计的电路,做项目是具体应用,不是很复杂的应用不需要那么多外围硬件,要根据具体应用选择所需外围硬件,可以先用万用板搭建电路,经实验完成所需功能再按电路原理制作PCB。

网友C:
不见你的原理图,不知道你的板子上需要哪些东西,谁都没法给出有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涉及高频电路分析的话,完全可以自己画,自己买的开发板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先买一块实验,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1、项目都是根据实际功能来选件的
2、画PCB的软件有很多种,看你自己熟悉那个软件吧

谢谢指教

网友E:
你可以用AD画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方便实用又锻炼自己

网友F:
最开始做东西的话都是在网上买一个最小系统和各种传感器模块直接焊就可以了。自己想用AD画一些简单的板子(如最小系统)直接用单层板,但自己做出来的板子精度不高,布的线都比较宽,但也可以用。

网友G:
自己腐蚀的电路板虽然美观程度不及工厂板,但焊盘不容易损坏,方便焊接和进行电路检查,最重要的是自己做板子的乐趣更大

网友H:
网上买的板子肯定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实际需求,一是浪费资源,而是不利于对单片机更深入的认识。还是建议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