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点阵模拟电梯运行的程序,要求如下

楼主:
电梯初始显示 0。单片机的 P1 口的 8 只引脚接有 8 只按键开关 K1~K8,这 8 只按键开关 K1~K8
分别代表 1 楼~8 楼。如果按下代表某一楼层的按键,单片机控制的点阵屏将从当前位置向上或向下平
滑滚动显示到指定楼层的位置。
在上述功能的基础上, 向电路中添加 LED 指示灯和蜂鸣器, 使系统可以同时识别依次按下的多个按
键,在到达指定位置后蜂鸣器发出短暂声音且 LED 闪烁片刻,数字继续滚动显示。例如,当前位置在 1
层时,用户依次按下 6、5 时,则数字分别向上滚动到 5、6 时暂停且 LED 闪烁片刻,同时蜂鸣器发出提
示音。如果在待去的楼层的数字中,有的在当前运行的反方向,则数字先在当前方向运行完毕后,再依
次按顺序前往反方向的数字位置。
用 P2 口做 8×8 点阵的行选通,P1 口完成按键的读取及确认。

网友A(2017-07-12):
因为电梯是机电一体化控制,电路及逻辑功能较为复杂,要有轿厢停层位置判断,上下行判断,各楼层召唤及召唤次序判断,轿门开闭判断以及意外保护等等,需要很多位置传感器。建议楼主先从两层电梯控制开始学习。熟练掌握后再学习多层电梯控制,如有条件实地考察了解电梯控制,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