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ruino写的电机测速与调速的程序

楼主(2017-07-12):
这是前一个礼拜的作品,Adruino IDE使用的是1.8.2版本,UNO板作为主控,电机使用的是最普遍的直流减速电机(带电刷),测速码盘是20格数的,驱动模块采用常见的L298N,测速模块使用槽型光电传感器,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来判断有无物体经过。(大佬莫笑)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部分程序预览:
int k1 = 4; //启动
int k2 = 5; //停止
int k3 = 6; //加速
int k4 = 7; //减速
int keystate = 0;     //初值=0,按键状态标志位
boolean ledstate = 0; //初值=0,记录led状态
int ledpin = 11;  //按键指示灯
int M1 = 12;       //电机引脚12
int M2 = 13;      //电机引脚13
int PWM_ENA = 3;  //pwm调速控制脚
int motorState = 0; //电机状态
float level=0.255;       //占空比++
float rate=0;         //定义占空比的数值
#define rateMax 255 //PWM最大值
#define rateMix 0   //PWM最小值
int zkb;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k1, INPUT_PULLUP);  //设置为内部上拉电阻
  pinMode(k2, INPUT_PULLUP);
  pinMode(k3, INPUT_PULLUP);
  pinMode(k4, INPUT_PULLUP);
  pinMode(M1, OUTPUT);
  pinMode(M2, OUTPUT);
  //pinMode(PWM_ENA,OUTPUT);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in, OUTPUT);
//  int fff=3;    //fff=2:Frequency=980.392HZ
//  TCCR2B=(TCCR2B&0xF8)|fff; //timer2控制Pin 11和Pin 3

//------Set PWM frequency for D9 & D10------
//TCCR1B = TCCR1B & B11111000 | B00000001;
// set timer 1 divisor to 1 for PWM frequency of 31372.55 Hz

//TCCR1B = TCCR1B & B11111000 | B00000010;
// set timer 1 divisor to 8 for PWM frequency of 3921.16 Hz

//TCCR1B = TCCR1B & B11111000 | B00000011;
// set timer 1 divisor to 64 for PWM frequency of 490.20 Hz (The DEFAULT)

//TCCR1B = TCCR1B & B11111000 | B00000100;
// set timer 1 divisor to 256 for PWM frequency of 122.55 Hz

//TCCR1B = TCCR1B & B11111000 | B00000101;
// set timer 1 divisor to  1024 for PWM frequency of 30.64 Hz
}

void keyscan()  //按键程序
{
  if (digitalRead(k1) == 0) //按键按下
  {
    delay(10);  //消抖
    if (digitalRead(k1) == 0) //确认按键按下
    {
      keystate = 1; //按键1按下状态标志
    }
    while (!digitalRead(k1)); //松手检测
  }

   if (digitalRead(k2) == 0) //按键按下
  {
    delay(10);  //消抖
    if (digitalRead(k2) == 0) //确认按键按下
    {
      keystate = 2;   //按键2按下状态标志
    }
    while (!digitalRead(k2)); //松手检测
  }

  if (digitalRead(k3) == 0) //按键按下
  {
    delay(10);  //消抖
    if (digitalRead(k3) == 0) //确认按键按下
    {
      keystate = 3; //按键1按下状态标志
    }
    while (!digitalRead(k3)); //松手检测
  }

   if (digitalRead(k4) == 0) //按键按下
  {
    delay(10);  //消抖
    if (digitalRead(k4) == 0) //确认按键按下
    {
      keystate = 4;   //按键2按下状态标志
    }
    while (!digitalRead(k4)); //松手检测
  }
}

void on() //占空比50%
{
  digitalWrite(M1,HIGH);  //保持电机一个方向转动
  digitalWrite(M2,LOW);
  analogWrite(PWM_ENA,rateMax/2);  //输入模拟值,控制占空比(速度)
}

void off()
{
  analogWrite(PWM_ENA,LOW);  //输入模拟值,控制占空比(速度)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keyscan();  //调用键值扫描程序
  if(keystate==1)
  {
    keystate = 0; //恢复初值,以读取下一次键值
    on();
  }
  if(keystate==2)
  {
    keystate = 0; //恢复初值,以读取下一次键值
    off();
  }

  if (keystate == 3) //记录按键已被按下
  {
    keystate = 0; //恢复初值,以读取下一次键值
    rate+=level; //PWM占空比加速级别
    zkb+=1;
    Serial.print("The pwm=");
    Serial.print(rate);  //实时显示占空比值
    Serial.println("/255");

    Serial.print(zkb);
    Serial.println("/1000");
    if(rate>=rateMax) //如果到最大值
    {
      rate=rateMax;   //保持当前最大速度
      Serial.print("The pwmMax=");
      Serial.print(zkb);   //达到最大限值
      Serial.println("/1000\n");
    }
    if(zkb>=999)  zkb=999;
    digitalWrite(M1,HIGH);//保持电机一个方向转动
    digitalWrite(M2,LOW);
    analogWrite(PWM_ENA,rate);  //输入模拟值控制占空比(速度)
  }

  if (keystate == 4) //记录按键已被按下
  {
    keystate = 0; //恢复初值,以读取下一次键值
    rate-=level; //PWM占空比加速级别
    zkb-=1;
    Serial.print("The pwm=");
    Serial.print(rate);     //实时显示占空比值
    Serial.println("/255");

    Serial.print(zkb);
    Serial.println("/1000");
    if(rate<=rateMix) //如果到最小值
    {
      rate=rateMix;   //保持当前最小速度
      Serial.print("The pwmMin=");
      Serial.print(zkb);   //达到最小限值
      Serial.println("/1000\n");
    }
    if(zkb<=1)  zkb=1;
    digitalWrite(M1,HIGH);  //保持电机一个方向转动
    digitalWrite(M2,LOW);
    analogWrite(PWM_ENA,rate);  //输入模拟值,控制占空比(速度)
  }
}

//void setPwmFrequency(int pin, int divisor)
//{
//  byte mode;
//  if(pin == 5 || pin == 6 || pin == 9 || pin == 10)
//  {
//    switch(divisor)
//    {
//      case 1: mode = 0x01; break;
//      case 8: mode = 0x02; break;
//      case 64: mode = 0x03; break;
//      case 256: mode = 0x04; break;
//      case 1024: mode = 0x05; break;
//      default: return;
//    }
//    if(pin == 5 || pin == 6)
//    {
//      TCCR0B = TCCR0B & 0b11111000 | mode;
//    } else {
//      TCCR1B = TCCR1B & 0b11111000 | mode;
//    }
//  }
//
//  else if(pin == 3 || pin == 11)
//  {
//    switch(divisor)
//    {
//      case 1: mode = 0x01; break;
//      case 8: mode = 0x02; break;
//      case 32: mode = 0x03; break;
//      case 64: mode = 0x04; break;
//      case 128: mode = 0x05; break;
//      case 256: mode = 0x06; break;
//      case 1024: mode = 0x7; break;
//      default: return;
//    }
//    TCCR2B = TCCR2B & 0b11111000 | mode;
//  }
//}

楼主:
等下次把一些图片和解释放上来,都快天亮了

网友A(2018-07-11):
引用 楼主:
等下次把一些图片和解释放上来,都快天亮了

速度显示用什么显示屏

网友A:
速度显示用什么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