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驱动ili93tft屏幕源程序

楼主(2017-07-12):
此程序用于stm32f407 vet6最小系统板的lcd程序驱动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本实验利用STM32F407开发板连接TFTLCD模块,实现TFTLCD模块的显示,下载成功后,通过把LCD模块插入TFTLCD模块接口,按下复位之后,就可以看到LCD模块不停的显示一些信息并不断切换底色。同时该实验会显示LCD驱动器的ID,并且会在串口打印(按复位一次,打印一次)。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u8 x=0;
        u8 lcd_id[12];                                //存放LCD ID字符串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初始化LCD FSMC接口
        POINT_COLOR=RED;      //画笔颜色:红色
        sprintf((char*)lcd_id,"LCD ID:%04X",lcddev.id);//将LCD ID打印到lcd_id数组。
        LCD_Clear(WHITE);
          while(1)
        {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40,210,24,24,"zzsz");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zzsz");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zzsz");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lcd_id);                //显示LCD ID
                LCD_ShowString(30,130,200,12,12,"200000");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