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产生一个编码信号去控制红外发射管,再用一体化接收头接收,而不是...

楼主(2017-07-12):
怎么用51产生一个编码信号去控制红外发射管,再用一体化接收头接收,而不是用遥控控制发射

网友A:
先用单片机定时器或者ne555产生38k的载波,然后调制 本站有相关程序 你搜索红外发射 这4个字即可找到

网友B:
按红外的编码协议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