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Proteus8的DHT11温湿度仿真问题

楼主(2017-07-12):
按照论坛的程序烧进板子里,可以显示(一样的开发板和1602),但是依照开发板的原理图自己画了Proteus原理图后显示就不正常了,请大佬帮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在此感谢“旋风小脸猫”的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85445-1.html

附程序:(DHT11)
//***********湿度20-90   温度0-50  采样间隔1S************//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sbit DQ=P3^7;    //DTH11
sbit s4=P3^2; //模式

uchar code shuzi[]="0123456789%C";
uchar code table0[]="    Hum:00%RH";
uchar code table1[]="    Tem:00";

uchar tem;
uchar hum;

display0[2]={0,0};
display1[2]={0,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初始化DTH11****************//
bit Init_DTH11()
{
bit flag;
uchar num;
DQ=0;
delay_ms(19);   // >18ms
DQ=1;
for(num=0;num<10;num++);   // 20-40us    34.7us
for(num=0;num<12;num++);
flag=DQ;
for(num=0;num<11;num++); //DTH响应80us
for(num=0;num<24;num++);    //DTH拉高80us
return flag;
}

//***********************读DTH11数据***********//
uchar DTH11_RD_CHAR()
{
uchar byte=0;
uchar num;
uchar num1;
while(DQ==1);
for(num1=0;num1<8;num1++)
{
  while(DQ==0);
  byte<<=1;     //高位在前
  for(num=0;DQ==1;num++);
  if(num<10)
   byte|=0x00;
  else
   byte|=0x01;
}
return byte;
}

//******************************读取DTH11温度和湿度*******************//
void  DTH11_DUSHU()
{
uchar num;
if(Init_DTH11()==0)
{
  hum=DTH11_RD_CHAR();   //比正常值高7度左右
  DTH11_RD_CHAR();
  tem=DTH11_RD_CHAR();
  DTH11_RD_CHAR();
  DTH11_RD_CHAR();
  for(num=0;num<17;num++);  //最后BIT输出后拉低总线50us
  DQ=1;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DTH11()
{
//*****************湿度处理*********************//
display0[1]=hum/10%10;        //十位处理
display0[0]=hum%10;        //个位处理
  LcdShowStr(0,  0, table0);                                                //显示湿度指示“Hum”
DisplayOneChar (8,  0, shuzi[ display0[1] ] );//显示湿度十位
DisplayOneChar (9,  0, shuzi[ display0[0] ] );//显示湿度个位
DisplayOneChar (10, 0, shuzi[10] );     //显示湿度

//*****************温度处理********************//
display1[1]=tem/10%10;           //十位处理
display1[0]=tem%10;
LcdShowStr(0,  1, table1);                                           //显示温度指示“Tem”
DisplayOneChar (8,  1, shuzi[ display1[1] ] );//显示温度十位
DisplayOneChar (9,  1, shuzi[ display1[0] ] );        //显示温度个位
DisplayOneChar (10, 1, 0x60 );
DisplayOneChar (11, 1, shuzi[11] );     //显示温度
}

//*******************************主函数***********************//
main()
{
tem=0;
hum=0;
InitLcd1602();
while(1)
{
  DTH11_DUSHU();
  Display_DTH11();
  delay_ms(1000);
}
}

(1602)
#include"lcd.h"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N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N = 0;    //使能,用完后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EN = 0;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显示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addr|0x80);
}
//*************************显示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 (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if(Y) X|=0X40;   //Y=1显示第二行,Y=0显示第一行
X|=0X80;
Lcd1602_Write_Cmd(X); //X用来选择哪一位
Lcd1602_Write_Data(DData); //DData用来写数据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显示字符串
{
    LcdSetCursor(x,y);      //当前字符的坐标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a(*str++);
    }
}

void InitLcd1602()              //1602初始化
{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

网友A(2018-02-04):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的proteus也不能仿真显示温湿度

网友B(2018-05-01):
找大神啊,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2018-09-03):
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求大神啊

网友D(2019-05-11):
我也是 实物中有显示,而仿真中不行,求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的proteus也不能仿真显示温湿度

同求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实物可以显示 仿真不行 你解决了吗

网友E(2020-04-06):
估计是系统用户名的问题,我的在Proteus中只显示0.0

网友F: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G(2020-05-21):
同问,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