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三极管实现STC自动下载,上位机代码开源

楼主(2017-07-12):
看过之前很多STC自动下载方法,这里提供另外一个思路,欢迎指点。

1. 起因
   最近搞了个普中的51学习板研究,如下图。厂家提供了一个自动下载程序,但是支持的芯片型号不多。研究其电路发现,原理是靠串口的DTR端控制单片机复位,和Arduino的原理差不多,不同是STC单片机下载时必须断电完成复位,该电路就是DTR控制断电。

所以为了自动下载又可以用官方STC-ISP程序支持各种型号单片机,考虑做一个外挂,达到下载程序时控制DTR达成断电复位

2. 准备材料

   1个USB转串口的下载器,需要引出DTR的,比如下面那个,或者你可以USB转串口芯片的DTR脚自己引出。
   1个三极管s8050,一个电阻1k

3. 硬件电路

   原理就是DTR端控制单片机供电,可以用学习板那套电路,以下为山寨供电电路,凑合能用。

4. 软件说明

   上位机控制串口的DTR端的高低靠以下函数

EscapeCommFunction(h, SETDTR);
EscapeCommFunction(h, CLRDTR);

   软件原理主要是注入代码到STC官方程序中,挂钩打开串口函数CreateFile,在打开串口后执行上面两句控制DTR,完成复位。涉及到部分IATHook知识,有兴趣深入研究的可以看代码,或者百度相关知识。
   本软件相当于STC-ISP的外挂,运行时修改其代码环境,不修改原始文件。代码在下面,Delphi7环境编译。

5. 整体效果

  测试环境用的STC12C2052AD,STC-ISP程序用的6.86,本程序也用于普中学习板

网友A(2018-01-03):
一直在努力学习!

网友B(2018-02-08):
一直在努力学习

网友C(2018-08-15):
是不是太过复杂了?

如果不用上位机, 就直接用这个三极管,直接改,不行么

网友D:
很好。必须改上位机,因为要改变DTR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太过复杂了?

如果不用上位机, 就直接用这个三极管,直接改,不行么

上位机要转换DTR电平

网友D:
太好了,比纯软件法和外加单片机法都好,电路简单,不占用串口。

网友E(2018-09-27):
看看咯,好像是个好东西

网友D(2019-01-14):
这是我找到的最好方案,比起硬件方案不外加单片机,比起纯软件方案不占用串口和硬件资源。楼主上位机、单片机都精通,赞一个。

网友F: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G: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H(2019-12-03):
用的是S8050 npn三极管,发射级输出电压会降低0.7V左右,如果目标单片机是3.3V的,不知道行不行。最好改一下上位机软件,三极管用PNP型的就完美了

网友I:
牛逼。。。。。。。软件注入    软硬件高手

网友J(2021-11-19):
用RTS引脚控制三极管基极就不用加上位机代码了

网友K:
可以搞个tx信号控制的。

网友L:
MARK一下,但目前看不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