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8路抢答器设计最终版 全套资源仿真+原理图+C程序

楼主(2017-07-12):
看看吧非常全的资料
8路抢答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1、各单元电路模块功能1.1时钟电路模块

时钟电路由一个晶体振荡器12MHZ和两个22pF的瓷片电容组成。时钟电路用于产生单片机工作所需的时钟信号,而时序所研究的是指令执行中各信号之间的相互关系。单片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同步时序电路,为了保证同步工作方式的实现,电路应在唯一的时钟信号控制下严格地工作。其电路如图3.4所示:

图3.4  时钟电路模块
1.2复位电路模块

    电容在上接高电平,电阻在下接地,中间为RST。这种复位电路为高电平复位。其工作原理是:通电时,电容两端相当于是短路,于是RST引脚上为高电平,然后电源通过电阻对电容充电,RST端电压慢慢下降,降到一定程度,即为低电平,单片机开始正常工作。其电路如图3.5所示:

图3.5  复位电路模块
1.3主控制系统模块/最小系统

主控制器采用STC89C52RC,STC89C52RC 单片机是宏晶科技推出的新一代高速/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单 片机,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 8051 单片机,12 时钟/机器周期和 6 时钟/机器周 期可以任意选择。

其特点如下:

1. 增强型 8051 单片机,6 时钟/机器周期和 12 时钟/机器周期可以任 意选择,指令代码完全兼容传统 8051.

2. 工作电压:5.5V~3.3V(5V 单片机)/3.8V~2.0V(3V 单片机)

3. 工作频率范围:0~40MHz,相当于普通 8051 的 0~80MHz,实际工 作频率可达 48MHz

4. 用户应用程序空间为 8K 字节

5. 片上集成 512 字节 RAM

6. 通用 I/O 口 (32 个) 复位后为: , P1/P2/P3/P4 是准双向口/弱上拉, P0 口是漏极开路输出,作为总线扩展用时,不用加上拉电阻,作为 I/O 口用时,需加上拉电阻。

7. ISP(在系统可编程)/IAP(在应用可编程) ,无需专用编程器,无 需专用仿真器,可通过串口(RxD/P3.0,TxD/P3.1)直接下载用户程 序,数秒即可完成一片

8. 具有 EEPROM 功能

9. 具有看门狗功能

10. 共 3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即定时器 T0、T1、T2

11. 外部中断 4 路,下降沿中断或低电平触发电路,Power Down 模式可 由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中断方式唤醒

12. 通用异步串行口(UART) ,还可用定时器软件实现多个 UART

13. 工作温度范围:-40~+85℃(工业级)/0~75℃(商业级)

14. DIP 封装

四位共阴极数码管显示。数据接P0口加上拉电阻驱动。段接P2.0 P2.1 P2.2,因为是共阴极的所以不需要加驱动模块。
1.5 报警电路
Q1:9013,PNP三极管,单片机IO口输出0时蜂鸣器响,输出1时蜂鸣器不响。
1.6电源模块
本设计有两种供电方式,一种是,电池供电,另一种是usb供电。
1.7 按键输入电路
上面从左到右:开始 暂停 服务
下面从左到右: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7号 8号

#include
#include
sbit smg1=P2^4;                //定义数码管第一位
sbit smg2=P2^6;                //定义数码管第二位
sbit smg3=P2^7;                //定义数码管第三位
sbit smg4=P2^5;

sbit keyks=P2^2;        //定义开始按键
sbit keytz=P2^1;        //定义停止按键
sbit keyqc=P2^0;        //定义清除按键

sbit key1=P1^4;                //定义1号抢答选手                 sbit
sbit key2=P1^5;                //定义2号抢答选手
sbit key3=P1^6;                //定义3号抢答选手
sbit key4=P1^7;                //定义4号抢答选手
sbit key5=P3^4;                //定义5号抢答选手
sbit key6=P3^5;                //定义6号抢答选手
sbit key7=P3^6;                //定义7号抢答选手
sbit key8=P3^7;                //定义8号抢答选手
sbit spk=P1^0;                //定义蜂鸣器
int djs=60,js=0;                   //djs和bt是初始倒计时时间,可修改
unsigned char flag=0;
//int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table[]={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5,0xdf,0xd7,0x80};

void delayms(int x)           //延时函数
{
char i;
while(x--)
{
  for(i=500;i>0;i--);
}
}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js=0;
          TMOD=0x01;                                  //T0为定时器方式1
      TH0=60;
          TL0=176;
      //TR0=1;//IT1=1;
          ET0=1;//EX1=1;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F0=0;
                 TH0=60;
                TL0=176;                                        //赋初值
                js++;
                if(flag==1)
                  {
                   if(js<8)
                      spk=0;
                        else spk=1;
                  }
                if(js==20)
                  { js=0;
                    djs--;                                        //产生1s的倒计时
                   }
}

void djsxs()                                   //显示倒计时函数
{        int b1,b2;
         b1=djs/10;
        b2=djs%10;                                  // 将倒计时时间分成高低位
        P0=table[b1];
    smg2=0;
    delayms(3);
    smg2=1;                                         //显示十位数字

        P0=table[b2];
        smg3=0;
        delayms(3);                                 //显示个位数字
        smg3=1;
}
void djsxs3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
     {
          P0=0x80;                        //第二位数码管
          smg4=0;
          delayms(3);
          smg4=1;
         }
void djsxs22()
{
         P0=0x80;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
    P0=0x80;                        //第二位数码管
        smg4=0;
        delayms(3);
        smg4=1;

        P0=0x80;
    smg2=0;
    delayms(3);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smg2=1;

        P0=0x80;
        smg3=0;
        delayms(3);
        smg3=1;                                  //第四位数码管显示-
}

void djsxs1()
{
        P0=table[1];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1

}
void djsxs2()
{
        P0=table[2];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2

}
void djsxs3()
{
        P0=table[3];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3

}
void djsxs4()
{
        P0=table[4];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4

}
void djsxs5()
{
        P0=table[5];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5

}
void djsxs6()
{
        P0=table[6];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6

}
void djsxs7()
{
        P0=table[7];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7
}
void djsxs8()
{
        P0=table[8];
    smg1=0;
    delayms(3);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显示8

}
void main()
{
int djs1=60;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
spk=1;                          //蜂鸣器不响
        djs=60;                //倒计时赋值
while(1)
{

LOOP1:   djs=djs1;
djsxs22();        //LOOP1是标号,显示 -  --

                        if(key1==0)                 //在定时器运行状态下,key1==0 则说明1号选手按下按键
                                                {
                                                           delayms(3);
                                                           if(key1==0)
                                                           {
                                                            while(!key1);          //去除按键抖动后,重新在判断,是否确实按下
                                                         djs=60;
                                                         while(1)
                                                          {
                                                            TR0=0;                  //定时器停止
                                                                djsxs();
                                                           if(key2==0)          //复位按下按下
                                                           {
                                                                                   delayms(8);                   //去除抖动
                                                                                   if(key2==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复位按键
                                                                                   {
                                                                                 do
                                                                                 {
                                                                                     while(!key2); //如果按下复位键,则回到- --状态
                                                                                 delayms(5);
                                                                                 }
                                                                                 while(key2!=1);
                                                                                 djs++;
                                                                                 djs1=djs;
                                                                                }
                                                                        }
                                                           if(key3==0)          //复位按下按下
                                                           {
                                                                                   delayms(8);                   //去除抖动
                                                                                   if(key3==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复位按键
                                                                                   {
                                                                                do
                                                                                 {
                                                                                      while(!key3); //如果按下复位键,则回到- --状态
                                                                                   delayms(5);
                                                                                 }
                                                                                while(key3!=1);
                                                                                 djs--;
                                                                                 djs1=djs;
                                                                                }
                                                                        }
                                                           if(key1==0)          //复位按下按下
                                                           {
                                                                                   delayms(3);                   //去除抖动
                                                                                   if(key1==0)           //再次判断是否按下复位按键
                                                                                   {
                                                                                    while(!key1); //如果按下复位键,则回到- --状态
                                                                                goto LOOP1;                  //goto语句,回到loop1表号处
                                                                                }
                                                                        }
                                                          }
                                                        }
                                                }
                        if(keyks==0)
                        {
                          //spk=0;
                           delayms(3);                 //去除按键抖动
                           if(keyks==0)
                           {
                            while(!keyks);          //以上表示按下开始按键
                                //spk=1;                           //蜂鸣器不响
                                TR0=1;                           //启动定时器 开始倒计时
                                while(1)
                                  {
                                    djsxs();
                                if(keytz==0)
                                                {
                                                           delayms(3);                         //此处表示出去抖动, 以后不一一标出
                                                           if(keytz==0)
                                                           {
                                                            while(!keytz);           //以上表示按下停止按键后
                                                                {
                                                             TR0=0;                   //定时器停止
                                                                 flag=0;//
                                                                 spk=1;
                                                                }

                                                        }
                                                }
                                   if(keyks==0)
                                                {
                                                    //spk=0;
                                                           delayms(3);
                                                           if(keyks==0)
                                                           {
                                                            while(!keyks);           //以上表示按下清楚按键后
                                                         //spk=1;                           //蜂鸣器不响
                                                            TR0=1;                   //定时器启动

                                                        }
                                                }
/***************************以下是八个选手抢答,key1表示1号选手,依次类推,注释只写第一位选手,其他和第一个完全一致,************************************/
                                if((key1==0)&&(TR0==1))                 //在定时器运行状态下,key1==0 则说明1号选手按下按键
                                                {                 spk=0;                 //蜂鸣器响
                                                           delayms(3);
                                                           if(key1==0)
                                                           {
                                                            while(!key1);          //去除按键抖动后,重新在判断,是否确实按下
                                                          {
                                                            spk=1;                  //蜂鸣器不响
                                                                flag=0;//清0最后五秒响蜂鸣器
                                                          }
                                                         while(1)
                                                          {
                                                            TR0=0;                  //定时器停止
                                                                 djsxs1();          //显示选手编号
                                                                djsxs3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
                                                                djsxs();          //显示剩余倒计时时间
                                                           if(keyqc==0)
                                                           {
                                                                                   delayms(3);                   //去除抖动
                                                                                   if(keyqc==0)
                                                                                   {
                                                                                    while(!keyqc); //如果按下清楚键,则回到- --状态

                                                                                goto LOOP1;                  //goto语句,回到loop1表号处
                                                                                }
                                                                                }
                                                          }
                                                        }
                                                }
                                if((key2==0)&&(TR0==1))
                                                {        spk=0;
                                                           delayms(3);
                                                           if(key2==0)
                                                           {
                                                            while(!key2);
                                                          {
                                                           spk=1;
                                                           flag=0;//清0最后五秒响蜂鸣器
                                                          }
                                                         while(1)
                                                          {
                                                            TR0=0;
                                                                 djsxs2();
                                                                djsxs3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
                                                                djsxs();
                                                            if(keyqc==0)
                                                           {
                                                                                   delayms(3);
                                                                                   if(keyqc==0)
                                                                                   {
                                                                                    while(!keyqc);

                                                                                goto LOOP1;
                                                                                }
                                                                                }
                                                          }
                                                        }
                                                }
                                        if((key3==0)&&(TR0==1))
                                                {        spk=0;
                                                           delayms(3);
                                                           if(key3==0)
                                                           {
                                                            while(!key3);
                                                                  {
                                                                   spk=1;
                                                                   flag=0;//清0最后五秒响蜂鸣器
                                                                  }
                                                         while(1)
                                                          {
                                                            TR0=0;
                                                                 djsxs3();
                                                                djsxs3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
                                                                djsxs();
                                                           if(keyqc==0)
                                                           {
                                                                                   delayms(3);
                                                                                   if(keyqc==0)
                                                                                   {
                                                                                    while(!keyqc);

                                                                                goto LOOP1;
                                                                                }
                                                                                }
                                                          }
                                                        }
                                                }
                                if((key4==0)&&(TR0==1))
                                                {        spk=0;
                                                           delayms(3);
                                                           if(key4==0)
                                                           {
                                                            while(!key4);
                                                          {
                                                           spk=1;
                                                           flag=0;//清0最后五秒响蜂鸣器
                                                          }
                                                         while(1)
                                                          {
                                                            TR0=0;
                                                                 djsxs4();
                                                                djsxs3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
                                                                djsxs();
                                                           if(keyqc==0)
                                                           {
                                                                                   delayms(3);
                                                                                   if(keyqc==0)
                                                                                   {
                                                                                    while(!keyqc);

                                                                                goto LOOP1;
                                                                                }
                                                                                }
                                                          }
                                                        }
                                                }
                                        if((key5==0)&&(TR0==1))
                                                {        spk=0;
                                                           delayms(3);
                                                           if(key5==0)
                                                           {
                                                            while(!key5);
                                                          {
                                                           spk=1;
                                                           flag=0;//清0最后五秒响蜂鸣器
                                                          }
                                                         while(1)
                                                          {
                                                            TR0=0;
                                                                 djsxs5();
                                                                djsxs3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
                                                                djsxs();
                                                           if(keyqc==0)
                                                           {
                                                                                   delayms(3);
                                                                                   if(keyqc==0)
                                                                                   {
                                                                                    while(!keyqc);

                                                                                goto LOOP1;
                                                                                }
                                                                                }
                                                          }
                                                        }
                                                }
                                        if((key6==0)&&(TR0==1))
                                                {  spk=0;
                                                           delayms(3);
                                                           if(key6==0)
                                                           {
                                                            while(!key6);
                                                          {
                                                           spk=1;
                                                           flag=0;//清0最后五秒响蜂鸣器
                                                          }
                                                         while(1)
                                                          {
                                                            TR0=0;
                                                                 djsxs6();
                                                                djsxs3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
                                                                djsxs();
                                                           if(keyqc==0)
                                                           {
                                                                                   delayms(3);
                                                                                   if(keyqc==0)
                                                                                   {
                                                                                    while(!keyqc);

                                                                                goto LOOP1;
                                                                                }
                                                                                }
                                                          }
                                                        }
                                                }
                                        if((key7==0)&&(TR0==1))
                                                {        spk=0;
                                                           delayms(3);
                                                           if(key7==0)
                                                           {
                                                            while(!key7);
                                                          {
                                                           spk=1;
                                                           flag=0;//清0最后五秒响蜂鸣器
                                                          }
                                                         while(1)
                                                          {
                                                            TR0=0;
                                                                 djsxs7();
                                                                djsxs30();          //第二位数码管显示-
                                                                djsxs();
                                                                if(keyqc==0)
                                                           {
                                                                                   delayms(3);
                                                                                   if(keyqc==0)
                                                                                   {
                                                                                    while(!keyqc);

                                                                                goto LOOP1;
                                                                                }
                                                                                }
                                                          }
                                                        }
……………………

网友A(2017-12-24):
这个不错,准备下载这个

网友B:
这个真的不错,谢谢啦 准备下载 多谢分享

网友C:
这个好呀,全面非常好

网友D(2018-04-12):
想研究一下

网友E:
不知道怎么样 下载试试

网友F:
真心不错!老铁!!!

网友G(2018-06-06):
什么啊,不靠谱

网友H:
很好的程序

网友I:
真的不错啊 好想下一个

网友J:
需要这份资料

网友K:
我也下不了啊

网友L:
好东西啊   准备下载这个

网友M(2018-07-08):
如果错了一步,检查起来会不会脑壳痛?

网友N(2018-09-05):
单片机烧入仿真,怎么出现乱码

网友O: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P(2018-10-16):
非常感谢  东西很全 从仿真到实物清单 都有   真的省了不少事

网友Q:
很全啊   比其他的都要全

网友R(2018-11-29):
老铁 你很6

网友S:
下载下来试了除了汇编语言那里不通其余的都对着呢,thankyou

网友T:
这个挺不错的啊

网友T:
确实很好,内容很丰富

网友U:
很好,可惜下载不了,黑币不够

网友T:
感觉写的有点重复了

网友V:
厉害了呢啊啊啊

网友W(2018-12-30):
很好的资源

网友X(2019-03-05):
可惜没有犯规蜂鸣,也不能随意重置,没有计分电路,不过其他的还算可以

网友Y:
很详细  想要看的资料都有  而且自己根据电路跟程序还能改一改

网友Z(2019-04-22):
真的很棒啊老铁,简单明了,像我这样的新手都看的懂

网友AA(2019-05-30):
代码怎么不对

网友AB:
有没有源代码

网友AC:
很好,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AD:
这也太棒了吧!对于只会刷网页的我来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网友AE:
很不错的程序。。。。。。。。。

网友AF:
挺好的,先下载研究一下

网友AG:
感谢分享 对我非常有用

网友AH:
这么仔细 简直很赞好吗

网友AI:
太棒了,做好了下载的准备

网友AJ:
新人必备

网友AK(2019-07-04):
很很给力  兄弟  谢谢

网友AL(2019-09-24):
怎么我的仿真不对啊,程序和仿真图都没有动

网友AM:
正需要 感谢

网友AN(2019-11-12):
感谢楼主 正好在做这份作业 谢谢了!

网友AO:
我也想要一份啊啊啊

网友AP:
哇,厉害厉害,很详细

网友AQ(2019-12-17):
怎么仿真错误呢

网友AR:
是汇编写的

网友AS:
感谢楼主,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AT(2020-04-04):
为啥没有仿真

网友AU:
非常感谢 正好要做这个 帖主的帖子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就是可惜没有源码

网友AV:
这个牛逼了,点赞。

网友AW(2020-06-11):
非常好的设计

网友AX:
我想咨询一下,倒计时结束显示000,怎么改?

网友AY:
51太让人头大了

网友AZ(2021-06-01):
很棒,很细致。

网友BA:
觉得挺好的,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BB(2022-01-21):
仿真、原理图说明和WORD里写的对不上啊

网友BC(2022-03-20):
想请问一下为什么资源里的仿真运行时蜂鸣器没起作用啊,到时间了它并未起警示作用?

网友BD:
请问这个可以实现加减分和违规处理吗?

网友BE(2022-05-25):
这个真的不错,多谢分享

网友BF(2023-10-04):
弄路数多的,比如40路,一些场合有参与感;
8路稍微少了

网友BG(2023-12-04):
确实写的很好

网友BG:
写的很好,为你喝彩,很大的提供帮助

网友BH(2024-05-11):
非常好,太全了

网友BI(2024-07-07):
为什么把代码下载到单片机之后,单片机数码管上只显示右下角的那几个红点啊

网友BJ(2024-12-10):
好资料啊,真给力

网友BK(2025-12-08):
非常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