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 程序写进去后 LCD屏无显示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7-12):
大神们帮忙看下有什么错误,把程序烧进去后 LCD平没有任何显示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Lcd_write_com(uint com);
void delay(uchar ms);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
sbit LCD_E  =P3^0;
sbit LCD_RW =P3^1;
sbit LCD_RS =P3^2;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Lcd_write_com(0x0c);
}
void Lcd_write_com(uint com)
{
  P2 = com;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  = 1;
  delay(1);
  LCD_E  = 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
{
  P2 = Data;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  = 1;
  delay(1);
  LCD_E  = 0;
}
void delay(uchar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write_com(0x80);
    Lcd_write_data('W');
}

网友A:
LCD的E,RW,RS 三个端口在不同的系统板上接口不一样,检查下你的板子是否是3.0,3.1,3.2

网友B:
1602不显示一般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的硬件电路不对,如果在开发板上,,调节一一下背光试试,另外一个一个就是你程序的时序有点问题,你最好百度找一个好的程序先验证你的硬件电路是好的,然后再处理你的程序的你问题。

网友C:
如果是直接引用别人的程序,那就注意看看接线方式就好了

网友D:
你的硬件和别人的可能不一样,看一下原理图,有的地方要改

网友E:
我刚开始刷显示屏也是不亮的,网上找了不少例程,对比看完以后,发现都是差不多的,刷完照样不亮,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就去看使用文档,找来找去,发现第3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我的硬件电路上就是直接接地的,但是就是不显示,后来接了一个可调电阻,改变了一下电阻值,液晶就显示了,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F:
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只显示了一排方块,后来改了rw,rs,en三个引脚就行了,如果完全没有显示,调一下对比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不显示一般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的硬件电路不对,如果在开发板上,,调节一一下背光试试,另外一个一个 ...

好绝望 我用的开发板 然后在网上找了程序 线也接的对的,也调了灰度  就是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只显示了一排方块,后来改了rw,rs,en三个引脚就行了,如果完全没有显示 ...

调了灰度, 要么一排方块 要么什么都没

网友G:
看你位定义是不是对应的,还有硬件电路的电位器要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调了灰度, 要么一排方块 要么什么都没

有一排方块基本证明屏是好的,核对例程与你的硬件管脚是否一致,否则要调整,再根据主时钟频率核对程序的时序是否满足要求,这其实不难的。

网友I:
最先注意的是端口对了吗,其次在检查程序

网友J:
接线方式接对了吗?  接 p2 口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