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PM2.5)检测与处理模块proteus仿真与源码

楼主(2017-07-12):
大学期间第一次经历小学期,真是痛苦.....老师还要求做一个PM2.5检测和处理的仿真,倒腾了两个星期,又参(chao)照(xi)了论坛内诸位大神的仿真图,总算给倒腾出来了,深感单片机学习真是不容易。给各位共享出来,加油学习,与诸君共勉......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仿真图

仿真图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 P0                                      //
sbit PM2_5 = P2^1;  //PM2.5模块PWM输入口
sbit busy=P0^7;     // "忙"标志位
sbit add=P1^0;
sbit jian=P1^1;
sbit ledred=P1^2;
sbit ledgreen=P1^3;
sbit sanji=P2^2;
sbit erji=P2^3;
sbit yiji=P2^4;
sbit guolvwang=P2^0;
sbit warning=P1^7;
uint ji=120;
uint LowPulseTime_30s = 0; //30秒内低电平的时间,单位为ms
uint LowPulseTime_3s = 0; //3秒内低电平的时间,单位为ms
uint TotalTime_3s = 0;//总时间,3秒计数器
uint TotalTime_30s = 0;//总时间,30秒计数器*
uint LowperTotal = 0; //30秒内的低脉冲率,就是30秒内的低脉冲时间除以30秒的总时间,范围为5%~25%
uint Concen = 0;//浓度值,整数
uint pulseTime[10] = {0};  //每隔3秒的低电平时间数组,10项刚好就是30秒
uchar Index = 0; //上述数组的索引
bit bFreshDis = 0; //显示值刷新标志位,每隔3秒刷新一次显示
bit bStartDis = 0; //开始显示浓度值标志位,因为上电后要等30秒的预热时间才能计算浓度值
#define INT_CLOCK 1 //INT_CLOCK为定时值,单位为ms ,此处定义为1ms
#define CRY_FREQUENCY 11059200 //CRY_FREQUENCY为晶振频率,单位为,Hz
uchar TL0_temp;         //暂存TL0的初值 中断值
uchar TH0_temp;         //暂存TH0的初值
unsigned char fuhao;
//代码表
uchar dat=0x00;
uchar CH;
uchar dis[]={0x01,0x02,0x03,0x04};
unsigned char code hutab[10]={"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we[]={0xfd,0xfb,0xf7,0xf0,0xdf,0xfe};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0c,0x12,0x12,0x0c,
                            0x00,0x00,0x00,0x00,
                          };
//字符表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2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
LCD相关变量
*************************/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若干微秒
{
   while(t--);
}
//定时器
void Timer0_init()
{
        unsigned long T0_temp;                                     //暂存T0的初始值
        T0_temp = 65536-((INT_CLOCK *CRY_FREQUENCY /1000)/12);    //T0初始值计算公式,参考教科书
        TL0_temp = T0_temp & 0xff;
        TH0_temp = T0_temp >> 8;
        TL0 = TL0_temp;
        TH0 = TH0_temp;
        TMOD = 0x11;
        TR0 = 1;
        ET0 = 1;
    CH=0x00;
}

/************************************************
1602相关函数定义
************************************************/
//----------------------------------
void CHECK_BF()                                      //判断是否忙碌
{
  do
   {
    LCD=0xff;
    RS=0;                                       // RS=0,选择指令寄存器
    RW=1;                                       // RW=1,选择读模式
    EN=0;                                       // 执行显示命令
    EN=1;                                       // 允许读/写
   }
  while(busy);                                  //busy为高电平表示忙,循环等待
}

void WR_COMM()//写指令//
{
   RS=0;
   RW=0;
   EN=0;
  CHECK_BF();
   EN=1;
}

void WR_DATA()//写数据//
{
   RS=1;
   RW=0;
   EN=0;
   CHECK_BF();
   EN=1;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unsigned char i=200;
    {
      while(--i);
      LCD=0x01;                                 //清屏并光标复位
      WR_COMM();                                //写入命令
      LCD=0x38;                                 //设置显示模式:8位2行5x7点阵
      WR_COMM();
      LCD=0x0c;                                 //开显示屏
          WR_COMM();
      LCD=0x06;                                 //文字不动,光标自动右移
      WR_COMM();                                //写入命令
    }
}

//显示模块
void DISP_YUJING()//显示浓度
{
          LCD=0xc0;
          WR_COMM();
          LCD=('P');
          WR_DATA();

          LCD=0xc1;
          WR_COMM();
          LCD=('M');
          WR_DATA();

          LCD=0xc2;
          WR_COMM();
          LCD=('2');
          WR_DATA();

          LCD=0xc3;
          WR_COMM();
          LCD=('.');
          WR_DATA();

          LCD=0xc4;
          WR_COMM();
          LCD=('5');
          WR_DATA();

          LCD=0xc5;
          WR_COMM();
          LCD=('y');
          WR_DATA();

           LCD=0xc6;
          WR_COMM();
          LCD=('u');
          WR_DATA();

          LCD=0xc7;
          WR_COMM();
          LCD=('j');
          WR_DATA();

          LCD=0xc8;
          WR_COMM();
          LCD=('i');
          WR_DATA();

           LCD=0xc9;
          WR_COMM();
          LCD=('n');
          WR_DATA();

          LCD=0xca;
          WR_COMM();
          LCD=('g');
          WR_DATA();

          LCD=0xcb;
          WR_COMM();
          LCD=(':');
          WR_DATA();

          LCD=0xcc;
          WR_COMM();
          LCD=ji/100+0x30;
          WR_DATA();

          LCD=0xcd;
          WR_COMM();
          LCD=(ji%100)/10+0x30;
          WR_DATA();

          LCD=0xce;
          WR_COMM();
          LCD=(ji%10)+0x30;
          WR_DATA();

}

void DISP_CONCE()//显示浓度
{
          LCD=0x80;
          WR_COMM();
          LCD=('P');
          WR_DATA();

          LCD=0x81;
          WR_COMM();
          LCD=('M');
          WR_DATA();

          LCD=0x82;
          WR_COMM();
          LCD=('2');
          WR_DATA();

          LCD=0x83;
          WR_COMM();
          LCD=('.');
          WR_DATA();

          LCD=0x84;
          WR_COMM();
          LCD=('5');
          WR_DATA();

          LCD=0x85;
          WR_COMM();
          LCD=('j');
          WR_DATA();

           LCD=0x86;
          WR_COMM();
          LCD=('i');
          WR_DATA();

          LCD=0x87;
          WR_COMM();
          LCD=('a');
          WR_DATA();

          LCD=0x88;
          WR_COMM();
          LCD=('n');
          WR_DATA();

           LCD=0x89;
          WR_COMM();
          LCD=('c');
          WR_DATA();

          LCD=0x8a;
          WR_COMM();
          LCD=('e');
          WR_DATA();

          LCD=0x8b;
          WR_COMM();
          LCD=(':');
          WR_DATA();

          LCD=0x8c;
          WR_COMM();
          LCD=Concen/100+0x30;
          WR_DATA();

          LCD=0x8d;
          WR_COMM();
          LCD=(Concen%100)/10+0x30;
          WR_DATA();

          LCD=0x8e;
          WR_COMM();
          LCD=(Concen%10)+0x30;
          WR_DATA();

}

void DISP_WAIT()//显示等待
{
                   LCD=0x80;
          WR_COMM();
          LCD=('P');
          WR_DATA();

          LCD=0x81;
          WR_COMM();
          LCD=('M');
          WR_DATA();

          LCD=0x82;
          WR_COMM();
          LCD=('2');
          WR_DATA();

          LCD=0x83;
          WR_COMM();
          LCD=('.');
          WR_DATA();

          LCD=0x84;
          WR_COMM();
          LCD=('5');
          WR_DATA();

          LCD=0x85;
          WR_COMM();
          LCD=('j');
          WR_DATA();

           LCD=0x86;
          WR_COMM();
          LCD=('i');
          WR_DATA();

          LCD=0x87;
          WR_COMM();
          LCD=('a');
          WR_DATA();

          LCD=0x88;
          WR_COMM();
          LCD=('n');
          WR_DATA();

           LCD=0x89;
          WR_COMM();
          LCD=('c');
          WR_DATA();

          LCD=0x8a;
          WR_COMM();
          LCD=('e');
          WR_DATA();

          LCD=0x8b;
          WR_COMM();
          LCD=('w');
          WR_DATA();

          LCD=0x8c;
          WR_COMM();
          LCD=('a');
          WR_DATA();

          LCD=0x8d;
          WR_COMM();
          LCD=('i');
          WR_DATA();

          LCD=0x8e;
          WR_COMM();
          LCD=('t');
          WR_DATA();

}
void PM2_5SHUAXIN()
   {
   uchar i;
           if(bStartDis)
                {
                        if(bFreshDis)        /*开始刷新*/
                        {
                                 bFreshDis = 0;
                                 LowPulseTime_30s = 0;
                                 for(i = 0;i < 10;i++)
                                 LowPulseTime_30s += pulseTime[i];  /**统计30秒内的低电平时间**/
                        }
                        LowperTotal =  LowPulseTime_30s/30; //低脉冲率本来是小数,但这里将其变成整数,便于单片机处理,假如脉冲率为25%,那么经过此公式计算得到的值为25
                        Concen = (LowperTotal*10)/2; //浓度值 = 低脉冲率/2 ;将浓度值放大十倍,变整数方便显示*/
                        DISP_CONCE();  //显示

                }
                else        /*预热过程*/
                {
                        DISP_WAIT();   /*显示预热*/
                }        }
/*************************************
主程序

**************************************/
//main
void main()
{
    uint ji2;
        uint ji3;
        Timer0_init();        //中断初始化
        INIT_LCD();                  //1602初始化
        EA = 1;                          //开中断
    delay(100);

        while(1)
        {
             ji2=ji+50;
             ji3=ji+100;

                  if(guolvwang==1)
                  warning=1;
                  else
                  warning=0;

             if(add==0)
                 {
                 delay(20000);
             ji++;
                 }
             if(jian==0)
                 {
                 delay(20000);
             ji--;
                 }
                 if(Concen>=ji)
                 {
                 ledgreen=0;
                 ledred=1;
                 }
                 else
                 {
                 ledred=0;
                 ledgreen=1;
                 }
                 //报警部分

                 if(Concen>=ji3)
                 sanji=1;
                 else
                 sanji=0;

                 if(Concen>=ji2)
                 {
                 if(Concen<ji3)
                 erji=1;
                 else
                 erji=0;
                 }
                 else
                 erji=0;

                 if(Concen>=ji)
                 {
                 if(Concen<ji2)
……………………

网友A(2017-08-22):
赚几个黑币去下载

网友B(2018-03-24):
兄弟 要用,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能发到这个邮箱上

发了,记得查收

网友D:
请问为什么要加转机啊,过滤吗?hhh~

网友E:
大哥,我也是做这个类似的题,希望能够参考你的资料。能发一份给我吗?
万分感谢!!!

网友F(2019-05-09):
需要什么材料啊

网友G(2019-06-16):
这是一份好资料,51黑因为有你更精彩!!!

网友H:
楼主可以发一下么?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