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温度报警仿真设计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1674_DATA1  P0  //定义P2和P0为A/D转换数据
#define AD1674_DATA2  P2

sbit AD1674_STS=P3^0; //定义AD1674的各个控制信号对应的引脚号
sbit AD1674_12_8=P3^1;
sbit AD1674_CS=P3^2;
sbit AD1674_A0=P3^3;
sbit AD1674_CE=P3^4;
sbit AD1674_RC=P3^5;

sbit Buz=P1^0; //定义P3.0引脚位名称为蜂鸣器的控制引脚

uint  AD1674_ADC(  )//TLC549的A/D转换程序
{
        uint result;//定义result存放A/D转换结果
        uchar temp1,temp2;
        AD1674_DATA1=0XFF;
   AD1674_DATA2=0XFF;
   AD1674_CE=0;//控制信号初始化
   AD1674_CS=1;
   AD1674_RC=1;

   AD1674_A0=0;//12位转换

   AD1674_CS=0;//片选信号有效
   AD1674_RC=0;//转换信号有效
   AD1674_CE=1;//片允许信号有效,启动转换
        while(AD1674_STS!=0);

   AD1674_12_8=1;//输出格式为12位
  AD1674_RC=1;//读信号有效

  temp1=AD1674_DATA1;
  temp2=(AD1674_DATA2)&0x0f;//12位数据的处理

  result=(temp2<<8)|temp1;

        AD1674_CS=1;//一个周期结束后,AD1674的CS端设置为高电平
        return result;//返回A/D转换结果

}

/*延时子程序*/
void Sleep(uchar count)
{
        uchar i;
        while(count-- != 0) for(i=0;i<255;i++);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nt tt,dd;
        while(1)
        {
             dd=AD1674_ADC();//读取温度转换的数字量
            tt=dd*100/2007;//计算温度值,根据LM35的特性,温度每变化1°C对应的输出电压为10mV
                          //LM35输出的信号经过放大电路放大了4.9倍,经过AD1674进行A/D转换得到
                          //数字量tt。所以由tt可得到温度值=数字量tt/409.5/4.9*100
     if(tt>=50)//温度高于50°C,蜂鸣器报警
           {
            Buz=~Buz;
        Sleep(5);
    }
         else//否则蜂鸣器不报警
        Buz=1;

}
}

网友A(2017-11-08):
能运行吗?

网友B(2020-03-18):
可以直接运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