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动机正反转及其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7-07-12):
这是单片机控制电动机正反转和液晶显示的一下示例程序,大家可以参考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sbit Key_UP=P3^2;   //正转按键 对应实验板上的K1
sbit Key_DOWN=P3^3;//反转按键  对应实验板上的K2
sbit Key_STOP=P3^4;//停止键    对应实验板上的K3
sbit ZZ=P1^0;//控制端
sbit FZ=P1^1;//控制端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控制端口P36
unsigned char KeyV,TempKeyV;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i)
{
unsigned int jj;
for(;ii>0;ii--)
for(jj=0;jj<125;jj++)
{;}
}

//LCD初始化
void InitLCD()
{
        LCDReset();
        InputMode(0x06);         //增量方式,不移位
        DispControl(0x0c);        //显示开,光标关,闪烁关
        FunctionSet(0x38);        //8位,2行,5×7
        }

/*********************************************************/
void beep()                //蜂鸣器响一声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1);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Delay(250);       //延时
}
void main()
{
   FZ=1;
   ZZ=1;

           InitP0(0);
        InitLCD();

while(1){
         if (!Key_UP)
    KeyV = 1;
  if (!Key_DOWN)
    KeyV = 2;
            if (!Key_STOP)
    KeyV = 3;
   if (KeyV!= 0)
    {
      Delay(10);
      if (!Key_UP)
        TempKeyV = 1;
      if (!Key_DOWN)
        TempKeyV = 2;
      if (!Key_STOP)
        TempKeyV = 3;
                 if (KeyV == TempKeyV)
           {

                      if (KeyV == 1){
                    beep();
                ZZ=1;
                FZ=0;
}
if(KeyV==2){
beep();
                ZZ=0;
                FZ=1;
        }
        if(KeyV==3){
         beep();
                ZZ=0;
                FZ=0;
        }
        }
}
KeyV=0;
TempKeyV=0;
   if(ZZ==1&FZ==0){
                   DispCharacter(0,4,'F');
                DispCharacter(0,5,'O');
                DispCharacter(0,6,'R');
                DispCharacter(0,7,'E');
                DispCharacter(0,8,'W');
                DispCharacter(0,9,'A');
                DispCharacter(0,10,'R');
                DispCharacter(0,11,'D');
   }
   if(ZZ==0&FZ==1){
                DispCharacter(0,4,'R');
                DispCharacter(0,5,'O');
                DispCharacter(0,6,'L');
                DispCharacter(0,7,'L');
                DispCharacter(0,8,'B');
                DispCharacter(0,9,'A');
                DispCharacter(0,10,'C');
                DispCharacter(0,11,'K');

   }
   if(ZZ==0&FZ==0){
                DispCharacter(0,4,'S');
                DispCharacter(0,5,'T');
            DispCharacter(0,6,'O');
                DispCharacter(0,7,'P');
                DispCharacter(0,8,' ');
……………………

网友A(2019-04-15):
你好,这个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