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元件库没有的原件是可以用Header来制作的吗? 不太懂

楼主(2017-07-12):
AD里面元件库没有的原件是可以用Header来制作的吗?

网友A:
没有的元件可以根据元件的封装信息自己建立封装库

网友B:
没有的元件可以自己画的,先新建个原理图库文件,再创建新元件,画出来后把库文件添加至当前项目中,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以后也不用画第二遍

网友C:
先建立原理图库文件,在原理图库文件中画自己的原理图,然后就可以把原理图库的导入主原理图了

网友D:
可以,封装选对就行

网友E:
如果是画原理图的话,放置选项》器件中没有你想要的器件的话,你要点击文件 》 新建 》库》原理图库,根据你所需要的器件图进行操作,完成制作后点击 报告选项》 器件规则检查   看是否有错误   建立好原理图库后,点击放置选项》器件》点击右上角的选择,》将库下拉》选择你建立的图库, 在下面选择器件
如果是封装的话,点击文件选项》新建》库》PCB库,进行封装绘画,或者点击工具》元器件向导然后选择你需要的元器件封装进行操作,,报告选项》元件规则检查  看是否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