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D闭环控制算法的串联型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附有电路仿真图以及相关程序

楼主(2017-07-13):
基于PID闭环控制算法的串联型开关稳压电源的设计,附有电路仿真图以及相关程序

电源整机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电源整机架构

开关电源整机电路图:

    整机电路图

整机仿真效果图:

仿真效果图(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51hei附件中下载)

#include "Include.h"

sbit K1=P0^0;//使目标电压增0.2
sbit K2=P0^1;//使目标电压减0.2

float Target=2.0;//目标电压

void main()
{
        float Voltage;//当前电压
        int Pwm;//用来更新PWM
        float Voltage_1;//用来存储PID函数返回后的增量
        LCD1602_Drv_Init();
        PWM_Init();
        IncPIDInit();
        PWM_Output(200);
        while(1)
        {
                Voltage=AD1674_LvBo();//对开关电源输出端进行电压采集,滤波,并且将结果赋给当前电压Voltage
                Voltage_1=IncPIDCalc(Voltage,Target);//由PID增量式控制算法返回增量并且赋给Voltage_1
                Pwm+=Voltage_1;//控制PWM的脉宽输出,调整输出电压
                PWM_Output(Pwm);//输出占空比
                if(K1==0)
                {
                        delay(10);
                        if(K1==0)//按键k1真的按下
                        {
                                Target+=0.2;//步进电压为0.2v,每按一次k1目标电压的增加0.2v
                                if(Target>=5.0)Target=5.0;//目标电压最大只能是5v
                        }
                        while(K1==0);//如果K1一直处于按下的状态,则程序什么也不做,呈现延时状态
                }
                if(K2==0)
                {
                        delay(10);
                        if(K2==0)//K2真的按下
                        {
                                Target-=0.2;//每按一次k2目标电压就减少0.2v
                                if(Target>=5.0)Target=5.0;//
……………………

网友A(2020-05-11):
看起来不错,下载来膜拜下

网友B(2020-12-01):
关键是调整率问题,,,如果输入电压比较稳定倒是无所谓,否则输出肯定会飘,因为单片机的PWM输出精度有限,,,如果精度高了,那么PWM频率又会变慢,需要的电感会很大很大

网友C:
正好需要学习pid

网友D(2021-12-28):
这个有做成实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