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8s4单片机芯片12864的时钟

楼主:
12864的时钟,采用stc15w4k58s4芯片

单片机代码: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gp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buf;
uchar con1s;
//uchar flash;
uchar clkey;
uchar secp,secd,minp,mind,hou,houp,houd;
#include<LCD12864.h>
uchar mip,mid,hop,hod;
uchar dis[]={0x02,0x03,0x05,0x06,0x02,0x06};
uchar alarm1[]={0x02,0x03,0x05,0x08};
uchar temp_num[]={0x00,0x00,0x00,0x00};
#include<scan_1286.h>
#include<alarm_scan.h>
#include<flag.h>
#include<keyscan.h>
#include<alarm.h>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

void fuzhi()
{
        secp=(dis[5]);
        secd=(dis[4]);
        minp=(dis[3]);
        mind=(dis[2]);
        houp=(dis[1]);
        houd=(dis[0]);

        mip=(alarm1[3]);
        mid=(alarm1[2]);
        hop=(alarm1[1]);
        hod=(alarm1[0]);

}
void main()
{
        gpio();
        Timer0Init();
        fuzhi();
        Init_lcd();
        Clr_Scr();
        EA=1;
        while(1)
        { keyscan();
        alarm();
        scan_1286(2);
          fla();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con1s++;
        if(con1s==20)
        {
                con1s=0;
                secp++;//秒计时计数-个位
                if(secp>=10)
                {
                        secp=0;
                        secd++;        //秒计时-十位
                        if(secd>=6)
                        {
                                secd=0;
                            minp++;//分计时-个位
                                if(minp>=10)
                                {
                                        minp=0;
                                        mind++;        //分计时十位
                                        if(mind>=6)
                                        {
                                                mind=0;
                                                houp++;
                                                if(houd<2)
                                                {
                                                        if(houp>=10)
                                                        houp=0;
                                                        houd++;
                                                        if(houd>=3)
                                                        houd=0;

                                                }
                                                else if(houd>=2)
                                                {if(houp>=4)
                                                {houp=0;houd=0;}}
                                        }

                                }

……………………

网友A(2017-07-16):
  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B:
谢谢分享  下载下来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