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12864液晶(ST7920芯片)-画图显示图片源程序

楼主(2017-07-13):
用育松12864显示图片

#include <AT89X52.h>       //调用51单片机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因为本例中用到空操作_nop_();所以必须调用这个头文件

//12864液晶相关I/O设置
sbit RS=P3^5;                         //并行数据/控制字选择 H:数据  L:控制字
sbit RW=P3^6;                         //并行读/写选择       H:读    L:写
sbit E =P3^4;                         //并行读写使能        H有效,下降沿锁定数据
sbit PSB=P3^7;                     //串口,并口选择       H:并口  L:串口(开发板上引脚标识为CS1)
sbit RST=P2^1;                     //复位引脚            L:液晶复位
sbit DB0=P0^7;                         //
sbit DB1=P0^6;                         //
sbit DB2=P0^5;                         //
sbit DB3=P0^4;                         //
sbit DB4=P0^3;                         //
sbit DB5=P0^2;                         //
sbit DB6=P0^1;                         //
sbit DB7=P0^0;                         //

unsigned char code picture[]={
/*--  调入了一幅图像:F:\kaifaban\GL8\05.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2,0x80,0x2A,0x91,0x15,0x5E,0x1F,0xFF,0xCB,0x50,0x01,0x7E,0xA1,0x00,0x00,
0x00,0x04,0x94,0x50,0xC0,0x06,0xB7,0xBF,0xFE,0x74,0xA0,0x00,0xF5,0xD0,0x80,0x00,
0x20,0x00,0x28,0x57,0x00,0x0A,0xDF,0xFF,0xFF,0x8A,0x80,0x00,0x73,0xD2,0x00,0x00,
0x00,0x00,0x80,0x02,0xF0,0x1A,0xBB,0xFF,0xFA,0x51,0x00,0x00,0x9D,0xF4,0x00,0x04,
...
};

//名称:液晶用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i=0;i<t;i++);
}

/*名称:字节内 的位数据位置转换 函数
  功能: 把dat中的第7位和第0位交换、
        第6位和第1位交换、第5位和第2位交换
        第4位和第3位交换
*/
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val;
        val = ((dat & 0x01) << 7) | ((dat & 0x02) << 5) | ((dat & 0x04) << 3) | ((dat & 0x08) << 1) |
   ((dat & 0x10) >> 1) | ((dat & 0x20) >> 3) | ((dat & 0x40) >> 5) | ((dat & 0x80) >> 7);
   return  val;
}

//名称: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RS=0;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命令代码
        RW=1;                   //设置此次操作为读
        E=1;                    //使能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E=0;                    //失能
        RS=0;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命令代码
        RW=0;                   //设置此次操作为读写

        P0=num(cmdcode);            //将命令写入总线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E=1;                                   //E的下降沿,数据写入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E=0;                                   //E的下降沿,数据写入
}

//名称: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Rsspdata)
{
        RS=0;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命令代码
        RW=1;                   //设置此次操作为读
        E=1;                    //使能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E=0;                    //失能
        RS=1;                   //设置该字节数据为数据代码
        RW=0;                   //设置此次操作为读写

        P0=num(Rsspdata);           //将数据写入总线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E=1;                                   //E的下降沿,数据写入
        _nop_();                    //空操作,做短暂的延时
        E=0;                                   //E的下降沿,数据写入
}

//名称:图片显示函数 ,图片取模值放到数组picture
void img_disp(unsigned char code *img)
{
          unsigned char i,j;
          for(j=0;j<32;j++)                //垂直地址y32行,上下两屏共64行
          {
            for(i=0;i<8;i++)        //再设定水平地址x(0-8)
            {
                      write_com(0x34);     //扩展指令集
                                                 //连续写两个字节完成垂直于水平的坐标
                      write_com(0x80+j);   //先设定垂直地址y(0-32)
                      write_com(0x80+i);      //再设定水平地址x(0-8)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集
                      write_data(img[j*16+i*2]);
                      write_data(img[j*16+i*2+1]);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ite_com(0x34);                  //扩展指令集
                        //连续写两个字节完成垂直于水平的坐标
              write_com(0x80+j-32);   //先设定垂直地址(0-32)
              write_com(0x88+i);      //再设定水平地址(0-8)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集
              write_data(img[j*16+i*2]);
              write_data(img[j*16+i*2+1]);
            }
          }
          write_com(0x36);                                  //扩展指令集,绘图显示ON
}

//名称:12864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lcd(void)
{
        RST=0;           //复位液晶
        delay(250);      //加些延时
……………………

网友A(2018-05-15):
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B(2022-01-05):
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C(2022-06-13):
图片什么软件画的,好漂亮

网友D(2022-09-29):
额,我下载后用不起,屏幕显示乱码